[求助] 惠爾浦 除濕機 無法除濕~請益!

楼主(2013-03-13):
如圖所示...
故障原因,使用除溼功能時,運轉約30分鐘自動停止運轉,
排風散熱口,開始發燙!
請問要如何查修處理?
感謝各位幫忙!!!

网友A:
散熱馬達有在轉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熱馬達有在轉嗎 ?

目前不知道有這個東西存在,
除濕機必備零件有散熱馬達嗎?
抱歉因為沒有完全拆開...
散熱馬達故障會影響壓縮機致使停止運轉嗎?

网友B:
散熱馬達有在轉嗎 ?+1,另外還要注意扇葉是否有變型!

网友:
嗯~散熱馬達有在轉嗎 ? +1
不然就是馬達的轉速太慢了~缺油卡卡的了
檢查一下吧
看看出風量是否足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散熱馬達有在轉嗎 ?+1,另外還要注意扇葉是否有變型!

假如故障的話~零件哪邊買到???
話說您的解析圖好詳細喔.....
拜訪古狗大神卻沒看到這張圖!!!
好讚喔!

网友:
看出風口有沒有風

网友:
散熱馬達有沒有在轉 應該可以聽聽有無風扇運轉的聲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如故障的話~零件哪邊買到???
話說您的解析圖好詳細喔.....
拜訪古狗大神卻沒看到這張圖!!!

應先找出故障點,零件可就近找聲寶服務站申購(!!!!),或是找花旗惠而浦專修中心~

网友:
有碰過風扇有噪音,但是會轉,只是轉了幾個小時,忽然不轉了
後來拆開馬達,發現有生鏽,就清潔一下,
之後就跟新的一樣了~僅供參考

楼主:
運轉約20分鐘~運轉聲音開始變大聲!!!
但是...
從開機到運轉後的20分鐘,散熱風扇都沒有運轉!
是馬達故障嗎?
有拿潤滑油加至散熱馬達中...
若是馬達故障,要去哪邊買同型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運轉約20分鐘~運轉聲音開始變大聲!!!
但是...
從開機到運轉後的20分鐘,散熱風扇都沒有運轉!n_08 ...

您可以參考man188 大大的範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4%E6%BF%95%E6%A9%9F
從承軸鐵蓋細縫 噴油(金屬潤滑油)進去 試試

拿潤滑油加至散熱馬達中 效果不大, 因為是用雙鐵蓋承軸, 油是不易 進入承軸之滾珠中,

除非馬達拆開 找到承軸 且把雙鐵蓋 拆掉 在 加金屬潤滑油 才有效

換新馬達較簡單 全新的馬達 Ruten 露天拍賣就有賣了 450~550 間,  但要 和老闆 講好您的型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潤滑油加至散熱馬達中 效果不大, 因為是用雙鐵蓋承軸, 油是無法進入滾珠中,
除非馬達拆開 找到承軸 且 ...

那請問要如何測試電路板是否正常?
因為它是經由電路板去控制的...黑+白兩條線!
怕買回來裝上去不能正常運作n_081|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請問要如何測試電路板是否正常?
因為它是經由電路板去控制的...黑+白兩條線!
怕買回來裝上去不能正常運 ...

先將舊馬達 用手轉一轉 若轉動困難 那馬達可能掛了

若要chk 測試電路板是否正常 => 可以量 馬達的輸出端子是否供應 110V (請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將舊馬達 用手轉一轉 若轉動困難 那馬達可能掛了

若要chk 測試電路板是否正常 => 可以量 馬達的輸出 ...

可能是馬達的變壓器故障了...
因為量電路板,有過電!
但馬達沒過電...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馬達的變壓器故障了...
因為量電路板,有過電!
但馬達沒過電... ...

此馬達是蔽極馬達, 使用 110V 直接供電 => 沒有 變壓器 原件

您可 將馬達 兩條線 使用歐姆計 量一下電阻,  有阻抗 表示線圈正常,  沒阻抗 表示 斷路 (有可能是內部溫度保險絲斷了)

參考02933 大的文章: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4%E6%BF%95%E6%A9%9F

馬達 有內部溫度保險絲

馬達 內部溫度保險絲 超過設計溫度就會斷路

网友(2013-04-16):
我今天也剛好拆到一台西屋的WED-20X
狀況是....我表姊說有冒煙,聞到燒焦味

也是馬達無運轉,結果拆下來是內部溫度保險絲斷路
跳過內部溫度保險絲直接測試有通電
但它是傳統式(含油軸承)偏心了,導致運轉不起來
葉片中心孔也融掉了,可見溫度多高

話說...有只賣傳統式(含油軸承)前後組嗎?
馬達沒壞~換整顆好像不環保

网友D:
去殺肉吧,絕對夠環保~
要省一點,可以咬一口後剩下的給別人咬~

网友C:
引用 楼主:
運轉約20分鐘~運轉聲音開始變大聲!!!
但是...
從開機到運轉後的20分鐘,散熱風扇都沒有運轉!n_08 ...

拿潤滑油加至散熱馬達中 效果不大, 因為是用雙鐵蓋承軸, 油是不易 進入承軸之滾珠

要將 培林 鐵蓋 拆除, 把乾涸的油 用WD-40 洗掉,
再加入 金屬潤滑油 再蓋回鐵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殺肉吧,絕對夠環保~
要省一點,可以咬一口後剩下的給別人咬~

無奈嘉義地區找了幾間回收廠
都沒剛好有除濕機

网友:
這東西可遇不可求,像我遇到壓縮機壞的......

命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拿潤滑油加至散熱馬達中 效果不大, 因為是用雙鐵蓋承軸, 油是不易 進入承軸之滾珠

可以的話,把軸承換成TPI  LLU規格,一勞永逸,防塵效果更好,一顆約30元。

网友(2013-05-16):
這種馬達好像是圓型kdk抽氣扇6寸或8寸,試買一個改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