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想用自家用的釣魚用箱自製冷藏裝置

楼主(2013-03-13):
請教各位大大~過幾天要露營在網路上看了一篇文章想自己搞一台自製的冷藏裝置

一為車用.二為露營用.後牌照燈一方改為12伏特插孔.電線沿著腳踏車架支管穿上去.這是車輛行駛當中.冰箱還能續冰用

圖中有提到金.銀.銅鐵導電順序,銅是排第3導電~想請問線路連接的方法是用哪種方法??串連式的嗎??

倒店順序金銀銅

倒店順序金銀銅

网友:
致冷器需要12v,散熱風扇也需要12v,所以是並聯的,不能用串連。

致冷器有不同的功率,也就是所需的電流不同,一般釣魚用的冰箱,只要30W以上就夠,
當然更大會冷更快,但也耗電更大,可去搜尋1下,挑選自己喜歡的功率。

另外,還需再加1個溫度開關,當冰箱溫度夠低時就要關電,以免浪費電源、
而冰箱溫度可能會低到零下20度,甚至更低...

网友:
注意一下牌照燈的線徑沒那麼粗!!!
要考慮冰箱的電流喔

网友:
建議新拉一條電線
電瓶到你要的地方一組正負電
或是點煙器那邊改加裝一個配線
並更改點煙器的保險絲安培數
加裝的配線記得要裝保險絲開關

网友A:
製冷片不可能將溫度降到零下
小弟的 行動冰箱17公升
製冷/散熱皆有風扇
全功率50-60瓦左右
最低溫度頂多5度

建議製冷那面加裝風扇做導流
冷卻效果較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製冷片不可能將溫度降到零下
小弟的 行動冰箱17公升
製冷/散熱皆有風扇

致冷片冷熱2面的溫差約為60度C,如果熱面散熱良好、能降溫到30度,那麼冷面就會是零下30度,
winrar070大您的行動冰箱不會降溫到0度以下,應該是溫度開關的關係,是故意設計成不到0度
就關閉電源的,否則冰箱中的溫度不但會降0度以下,而且持續的耗用電流6A以上,會使電瓶很
快就沒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致冷片冷熱2面的溫差約為60度C,如果熱面散熱良好、能降溫到30度,那麼冷面就會是零下30度,
winrar070大 ...

A-John大,裡面沒溫度開關喔
小弟有改過,電源進來直接驅動,製冷片.散熱風扇
散熱片的面積足夠的且以風扇運作

您說的是理論上,但實際上很難達到
行動冰箱的隔熱效果好不好
冷面與熱面隔離效果
製冷量的多寡都會影響到

單純製冷片測試
熱面裝上大散熱片,冷面不管它(不用風扇)
狀態下,是可以達到零下溫度的
況且製冷片的轉換效率低
要真正用在冰箱或冷氣
效能不會比用壓縮機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John大,裡面沒溫度開關喔
小弟有改過,電源進來直接驅動,製冷片.散熱風扇
散熱片的面積足夠的且以風扇運 ...

行動冰箱沒有溫度開關? 致冷片的規格最小的都要3A的電流,以一般車輛65AH的電瓶來說,連24個小時都維持不到,去露營的話,第2天下午會連車子都沒辦法發動的!!如果沒有溫度開關,持續耗電3A,您的車能耐多久??

換個角度來說,就用手動開關吧,行動冰箱難道每幾個鐘頭就得去檢查1下溫度??不夠冷的話再開電??
如果忘了檢查、開電,不就連食物都要腐敗了??現在什麼時代了,還有要人工去隨時注意溫度的冰箱嗎??

或則您用的是有定時開關功能的行動冰箱??

下面這連結有致冷片的規格表,您用的是哪1型、電流多少??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2235154411

沒溫度開關的話,到底是怎樣維持低溫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行動冰箱沒有溫度開關? 致冷片的規格最小的都要3A的電流,以一般車輛65AH的電瓶來說,連24個小時都維持不 ...

裡面的規格應該是12706
輸入12V,最大跑道5.8安培左右
製冷片就算沒溫度開關
全功率下去跑
也不會跑到零下去
小弟的行動冰箱類似這種
行動小冰箱
這種的一般都用在車子發動時或透過變壓器接市電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裡面的規格應該是12706
輸入12V,最大跑道5.8安培左右
製冷片就算沒溫度開關

耗電5.8A,不應該沒有溫度開關的,若是車子沒發動就不供電,食物腐敗的機率很高,
若是持續供電的話,當天晚上電瓶就沒電了,第2天1定得推車。

winrar070大大您是用1.車子沒發動就不供電的方法,還是2.持續供電??
如果是1,可曾冰箱不冰? 如果是2.可曾推車?

無論如何,briankuo!大大既然要做1台行動冰箱,還是要加上溫度開關,才能保冷又省電,
不用擔心食物腐敗,也不用擔心電瓶沒電。

网友:
加貼1個連結,給briankuo!大大增加信心:

http://aqua.andy.tw/viewtopic.ph ... p;sd=a&start=10
他用12712的致冷片,給魚缸降溫,請看第2頁倒數第2篇,冷到0下9度,整個魚缸外面都結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耗電5.8A,不應該沒有溫度開關的,若是車子沒發動就不供電,食物腐敗的機率很高,
若是持續供電的話,當 ...

小弟的行動冰箱是家用.所以沒有電力耗盡問題
A-JOHN大.我們好像離題了.....

briankuo!大要露營用,除了加裝溫度控制(建議改成PWM)外
如果預算可以,冰箱電力來源給于獨立
避免電力耗盡無法發車

网友B:
呵呵,如大大所言,確實是離題了,小弟由於對於"沒用溫度開關如何省電"太過好奇,以致於
扯得太遠了,如果您不提醒的話,不知道還要扯多久...

還是您思緒清晰、就讓這帖子回歸原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如大大所言,確實是離題了,小弟由於對於"沒用溫度開關如何省電"太過好奇,以致於
扯得太遠了,如果 ...

A-John大大:我的致冷晶片還沒到,所以我都一直不能動作,但小弟看了大家給我建議至少有個確定方向可以走且又達到保護車子效果,實在揪缸心ㄟ拉

等我做好我會再另PO一個文給大家看看心得

---------------分   隔   線-------------------
堤外話~小弟這次要去墾丁2天一夜,原本要去訂這間  http://tw.myblog.yahoo.com/okey8882044,但是"5月份"房間沒了.........都被訂走了.......囧"  有夠誇張 !!

後來訂這間http://www.ktnature.com/,這間沒去過 ,感覺晚上烤肉+小酌依下感覺一定很棒

以上是分享給大家~多一個旅遊指南~

A-John大大~在忙碌的社會職場上 偶爾出外踏青也不錯唷!!

网友:
電子製冷片確實有結冰,但製冷片中心溫度只到-9度,
以30公升釣魚箱,箱內中心溫度應只有+5度左右
現今冰溫熱飲水機有用電子製冷的其降溫還是不及壓縮機
台灣目前能達到 DC行動電冰箱 冷凍-20度冰淇淋不溶化/冷藏+5度
應只有瑞興出產才能達到 真冷凍/冷藏
使用德國單佛斯DC內碗公型壓縮機,車子可傾斜45度爬坡還可正常運轉
汽車電瓶耗電達低電壓就會斷電(汽車尚可啟動)
瑞興行動冰箱目前是歐美東南亞供應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