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電子] [求助]汽機車用的T10 LED燈,不亮了!

楼主(2013-03-13):
求救線上前輩大大
請指引個方向,讓我好把它修好,謝謝

他是裝在我的機車上,突然有一天就不亮了,我就把它拆下!
到家裡接上12V試試看,也是不亮,這個是沒有電源極性的,正插反差都會亮,但這個不管怎麼送電,就是不理我,我在想是不是橋式整流掛了,但這種都是SMD貼片,小弟不太懂,也不敢亂來,所以還是求救一下,謝謝各位大大!!

网友A:
方法1 - 量量F2是不是開路了
方法2 - 接電, 短路F2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1 - 量量F2是不是開路了
方法2 - 接電, 短路F2看看...

   1.量出來F2是  18.13M歐姆

   2.我明天試試,謝謝!

那怎麼辦!!

請教一下  F2這是甚麼咚咚??  要快一點>>>碰一下就好嗎?看有沒有亮嗎?

网友B:
F2旁有註明...ZD1...會不會是12V的齊納二極體???...

看線路圖....好像是接在D1.D2(橋式整流)後面出來的正負極???...

LED7...LED8...LED9...加電阻221....成一迴路

LED10...LED11...LED12...加電阻221....成一迴路

這兩迴路看起來好像是(應該是)並聯.....直接加12V看看會不會亮

會亮的話....問題有可能出在.... D1.D2. ZD1..

小弟個人淺見.....不仿參考看看......

网友C:
第2張 D2 有一腳是不是銅箔脫離了?

网友D:
D1 D2 A7W 是個 (BAV99W)  開關二極體 可以用電錶量看看是否斷路?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7036045830

网友E:
利用D1 D2  組成無極性電源DC輸入..(.接成 ,橋氏整流 ,保護迴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F2旁有註明...ZD1...會不會是12V的齊納二極體???...

看線路圖....好像是接在D1.D2(橋式整流)後面出來的正 ...

大大:我了解你在說甚麼,明天有空我再照你的路徑下去查!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2張 D2 有一腳是不是銅箔脫離了?

我會檢查一下!謝謝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F:
FYI

雄爸您好,這個對我來說,我需要好好的看個4、5次,看會不會懂,先收下了,感謝

還有再請教您  FYI  是您的大名嗎?我好像在某個論壇看過????

楼主:
引用 网友D:
D1 D2 A7W 是個 (BAV99W)  開關二極體 可以用電錶量看看是否斷路?

了解!我量量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利用D1 D2  阻成無極性電源DC輸入..(.橋氏整流反接而成保護迴路)!

這個圖好清楚,淺顯易懂,感謝大大!!

网友G:
FYI常見於商業書信之中,尤其是E-mail...
FYI : for your information
for your information = 提供你您的資訊。
給你的這資料,可以拿來參考,並當作文件的內容。
比較白話的意思是 "提供資料讓你參考", 或是 "讓你知道一下"

另外還有一個也很常用的
FYR : for your reference
for your reference = 供你參考。
就是信件裡附的資料,只是給你參考,所以不一定跟你要做的事有關,
也就是說這附件的資料,最好是不要用來當做內容。

一般在公事上的信件往來常會看到FYI,是因為對方一定是告訴了你一些事,
或是提供了某種資料,對收件者來說有資訊價值的東西,才能說 for your information
台灣很常出現用錯的場合,例如交作業或交報告給上司...
給老師的作業,作業對老師來講哪裡是什麼 "資料" 呢??
在交報告給主管時, 也不可以用 for your information
不然會讓人覺得莫名其妙......
"明明是該交給我的東西, 怎麼會成了要給我的 inform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F2旁有註明...ZD1...會不會是12V的齊納二極體???...

看線路圖....好像是接在D1.D2(橋式整流)後面出來的正 ...

報告 1.D1D2 AW7  三用電表量正常
       2.小弟在圖2的R7 電阻的位置加負電壓 ,左下角有個加號 加正電壓,結果全亮?我還以為只有LED789亮而        已?不知為什麼會全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2張 D2 有一腳是不是銅箔脫離了?

D2 量過沒脫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利用D1 D2  組成無極性電源DC輸入..(.接成 ,橋氏整流 ,保護迴路)!

報告 我有在D1D2 加電壓在左邊2腳正負極上,但還是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G:
FYI常見於商業書信之中,尤其是E-mail...
FYI : for your information
for your information = 提供你您的 ...

好清楚!!如果我的英文老師是你的話,今天我的英文就不會那麼差了!!哈哈哈  但謝謝 長知識了

楼主:
圖3 F2(ZD1) 用三用電表開在2極體的位置,紅棒在上方黑棒在下方會有反應0.748,反之則沒反應1.

圖3  LED與F2這中間的電子零件是做甚麼用的?穩壓嗎?還是定電流?還是過電壓保護?

圖3 SMD的電阻221 223 102  電阻值都正常

圖3 SMD電容 ㄜ 我不會量,剩下2個3隻腳的,請賜教!

圖2  最大片的000 (F1)  這個是不是保險絲,電阻值為14歐姆,兩側交換都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 1.D1D2 AW7  三用電表量正常
       2.小弟在圖2的R7 電阻的位置加負電壓 ,左下角有個加號 加正電 ...

跑一下線路....全亮是正常的!!!...

應該都是3顆LED+限流電阻而成一個迴路....6個迴路再並聯!!!......

D1D2 AW7  三用電表量正常....那就剩下2顆3隻腳的!!!.....

楼主:
有哪位前輩能幫我看看那2個3隻腳的嗎??麻煩囉~

网友H:
圖2  最大片的000 (F1)  這個是不是保險絲,電阻值為14歐姆,兩側交換都可?

標示000 應該0歐姆電阻 這顆應該NG了

直接跳線短路代替  試看看有沒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圖2  最大片的000 (F1)  這個是不是保險絲,電阻值為14歐姆,兩側交換都可?

標示000 應該0歐姆電阻 這顆應 ...

感謝大大的回答

小弟最近在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