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冰箱] 奇異對開冰箱不冷簡易維修參考

楼主(2013-03-14):
奇異對開冰箱不冷簡易維修參考:

网友A:
請問滷大 :
此蒸發器是分成二段嗎 ? 如果是請問電熱管是否裝在這二段的中間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滷大 :
此蒸發器是分成二段嗎 ? 如果是請問電熱管是否裝在這二段的中間 ? ...

報告師傅~
舊型奇異對開冰箱蒸發氣大多為兩段式,上段較長,下段較短,電熱絲使用兩根,一根跟在中間,一根跟在最下方,最常遇到是下方那一枝壞最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報告師傅~
舊型奇異對開冰箱蒸發氣大多為兩段式,上段較長,下段較短,電熱絲使用兩根,一根跟在中間,一根跟 ...

會問這個問題是因為三洋有一型2門對開冰箱,他的蒸發器並沒有分成2段,從上到下長長一片
,電熱管是用彎彎曲曲的鋁製電熱管鑲在蒸發器上,經常會發生在蒸發器底部的地方結成一塊冰塊,
因底部正巧是冷藏室通往冷凍庫的回風口處,因此造成冷藏室回風不良冷度不足

不知滷大是否有遇過其他廠牌類似的問題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問這個問題是因為三洋有一型2門對開冰箱,他的蒸發器並沒有分成2段,從上到下長長一片
,電熱管是用彎彎曲 ...

報告師傅:
試過在回風口加電熱絲,但無法根治,
後來變通方式是在冷藏室內部底下挖一回風孔,再將出風口加大固定,可完全根治~

网友:
恭喜完修,佩服大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報告師傅:
試過在回風口加電熱絲,但無法根治,
後來變通方式是在冷藏室內部底下挖一回風孔,再將出風口加大 ...

請問滷大這麼做的原因是甚麼 ?

网友B:
對開感覺構造好複雜...

网友C:
專業n_089|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滷大這麼做的原因是甚麼 ?

報告師傅:
1.回風不良,造成冷藏室不冷,找個捷徑讓回風加快而且能提供冷氣給冷藏室溫度一定夠用~
2.回風不良,造成冷凍室回風口結冰,這結冰的水是從冷藏室的回風道來的,因為冷藏室不冷會有水氣產生~
3.固定再加大出風口是考慮冷空氣流量,可讓冷藏室降溫快,避免冷凍室門墊附近結霜~
另外也可以更換高轉速冷凍室送風馬達,缺點燥音大~
也可以將冷凍室內的鰭片在靠近回風那一側兩片夾成一片,不過沒有做捷徑來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對開感覺構造好複雜...

這還是純機械式,現在多改成電子控制會更頭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專業

騙吃~騙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報告師傅:
1.回風不良,造成冷藏室不冷,找個捷徑讓回風加快而且能提供冷氣給冷藏室溫度一定夠用~
2.回風不 ...

滷大認為蒸發器底部結冰這水氣是從冷藏室來的,這一點我倒是沒有想到

一直都認為對開冰箱因為蒸發器比較長,在化霜時因熱空氣上升因此蒸發器上部霜會先融化
融化的水滴到底部還未融化的霜,因霜滴到水時瞬間會凝結成冰,經過數次的化霜週期後底部就
會結成冰塊,一直都是往這方向在思考,感謝滷大提示

再請問滷大,固定再加大出風口是如何做到 ? 因出風口有溫度調節器擋板在控制,加大的話擋板不就
檔不住了 ?還是說擋板也要加大,那這 "固定"  又是甚麼意思 ? 加大出風口不會造成冷藏室過冷嗎 ?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還是純機械式,現在多改成電子控制會更頭痛!

這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滷大認為蒸發器底部結冰這水氣是從冷藏室來的,這一點我倒是沒有想到

一直都認為對開冰箱因為蒸發器比較 ...

固定再加大出風口最主要是要確保出回風正常~
若是使用自動調節檔板的話就不要讓它完全閉合,固定就沒意義~
出風加大:如果是層層有出風口的話是會造成冷藏室過冷,這就不能每個出風口加大,另可以將最底下兩層出風口封閉,讓冷氣自動沉降,因為底部有回風口捷徑會將冷氣吸回去冷凍室~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定再加大出風口最主要是要確保出回風正常~
若是使用自動調節檔板的話就不要讓它完全閉合,固定就沒意義~ ...

了解了..謝謝滷大

网友:
寶貴的維修經驗~
猴塞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