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編碼器 如何檢測?

楼主(2013-03-14):
大大,

請問, 如何檢測該編碼器是否正常或故障?
(只有三用電表)

网友A:
你自己先看看是否看得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先看看是否看得懂.

S大好,因為本篇作者尚未回文告知測試狀況,好奇之下再詳讀其中內容,才發現此編碼器為正旋波式輸出,並非為一般傳統的脈波輸出,想請教其應用為何?另您在圖三所示,其外加電壓為直流5V,而輸出為正旋波,但輸出端只接電壓表(AC電壓表),主要是觀察有無輸出(以手轉動時,電壓表電壓會如同正旋波位置改變?編碼器轉一圈,正旋波輸出為一週?內含D/A轉換器?)?還有圖一至圖三電源端(最右側),為3個不同符號,不知有何特別涵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大好,因為本篇作者尚未回文告知測試狀況,好奇之下再詳讀其中內容,才發現此編碼器為正旋波式輸出,並非為 ...

編碼器為正旋波式輸出,並非為一般傳統的脈波輸出,想請教其應用為何?

用途要看你是什麼需求,與脈波的一樣用於記錄位置,但是其輸出給相關電路的工作頻率可以更高.

正弦波編碼器基礎知識.
http://www.chinabaike.com/z/gyzd/309675.html

SINE WAVE ENCODER application.
http://www.micronor-ag.ch/englis ... Drehgeber-Sinus.php

更多應用的細節.
http://www.baldor.com/products/servomotors/BiSS_Datasheet.pdf

另您在圖三所示,其外加電壓為直流5V,而輸出為正旋波,但輸出端只接電壓表(AC電壓表),主要是觀察有無輸出?

我所畫的是簡易式測量方式,主要是看LED和光電晶體是否有在工作,因為是AC電壓,若在手動微低速時應該是DC V表與AC V表都可以測量,若是用AC表測量的話,感覺上會較靈敏.

還有圖一至圖三電源端(最右側),為3個不同符號,不知有何特別涵義?

圖一以5V供電做測量.
圖二以指針式電表R檔供電做測量.
圖三以數位式電表R檔供電做測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途要看你是什麼需求,與脈波的一樣用於記錄位置,但是測量的頻率可以更高.

正弦波編碼器基礎知識.

謝謝S大您的回覆,相關應用還要仔細研讀,多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先看看是否看得懂.

S大

請問您
1. 圖二及圖三最右邊分別為指針型及電子型電表? R代表轉到電阻檔嗎?
2. 圖二及圖三需供給5V的電壓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S大

請問您

R代表轉到電阻檔的最低檔,例如指針式電表的Rx1檔,因為它的對外供電量適合測量一般的LED,電晶體等等.

當然是圖一較好,圖一是以5V供電做測量.

圖二和圖三是在完全沒有5V電源時的克難做法,若是電池已不夠電力,也許效果就不好了.

圖二最右邊是以指針式電表Rx1檔供電以代替5V做測量,

圖三最右邊是以數位式電表R檔供電以代替5V做測量,因為數位式電表種類很多,例如200Ω,或測量二極體的檔位,自動檔位的,以200Ω檔或測量二極體的檔位做供電.

後來我又想到一種測量方式,就是光耦合部份,因為是與LED分開的,所以可以用電表的電阻檔較高檔位去測量光耦合兩端的阻值變化,方法與圖二圖三的電阻檔接法相同,檔位較高,這個就留給你去玩.

网友:
如果單純量測有無輸出?使用三用電表或許還可以
如要看它輸出的訊號是否穩定及正確的話?可能就需要
其他儀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