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學者求助 1.下載經常故障 2.下載後mcu沒動作!!(已解決!)

楼主(2013-03-14):
我先前使用的 STC89C52 每次都成功!! 現在同樣的 下載電路,也照著ISP 電路焊接!

http://www.stcmcu.com/STC-TOOL.pdf

http://www.stcmcu.com/

网友:
阿乾大:
閒閒沒事做(羨慕啊 ... ),又來出考題了 ...
先檢查所有的通訊連線.
若有scope的話,測量電腦端和Mcu端Rs232的Txd和Rxd線,還有相關的線路.

网友A:
usb下載????

如果是PL2303的晶片要特定版本的驅動才可以......

网友B:
看了一下圖片,
阿乾兄,你的接法沒有錯,
在第一部同步mcu晶振時已經pass了,
然後與內部rom通訊時停住了,
通常,以我的經驗來說,
把isp程式的min baud和max baud都固定在2400或更低,
然後再試試看,如果可以的話,
把baud rate這兩個值都設定為一樣,然後慢慢的往上加速率,
這樣就可以測出,usb com和這顆mcu的最佳速率了,
不要使用min到max自動判定的方式。

我曾經遇過,只能使用2400下載的,
然後,我猜測了一下,
因為,我都是使用usb connector後端接上usb轉ttl的板子來作isp,
請參考這一篇:自製的STC 單片機USB ISP 下載板,初學者可以參考!
在usb轉ttl的板子不變的狀況下,
usb connector的品質以及電路上是否雜訊太多,都會影響到stc 15系列的下載速率及成功率,
有機會,想來買一顆這個玩玩:自动STC下载线 单片机下载器 USB转TTL 免手动冷启 STCISP ISP,這個是第二代的,
第一代的ruten上有一堆,
給阿乾兄參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下載????

如果是PL2303的晶片要特定版本的驅動才可以......

imcrazy 大:
  我的是  PL2303 沒錯!! 特定版本的驅動程式!! 不太了解!! 不知道可否再提示一下,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圖片,
阿乾兄,你的接法沒有錯,
在第一部同步mcu晶振時已經pass了,

fatzeros 大:
  感謝經驗分享!! 我做 MCU檢驗都可以PASS!! 但是,一但做程式下載就幾乎次次失敗, 還有一個問題,設定 BAUD RATE 在2400 會造成系統異常把程式跳出!! 我在摸索看看!! 現在使用 1T的MCU 問題還不少!!
  另外: 下載完成(成功機率很小!)後,卻都不會動... 我用邏輯探棒點測,發現全都不動,狀態都是 HI,不知道這是何原因?

网友C:
引用 楼主:
imcrazy 大:
  我的是  PL2303 沒錯!! 特定版本的驅動程式!! 不太了解!! 不知道可否再提示一下,感恩!! ...

阿乾大,USB轉UART的部分,若可以,也可以考慮FT232系列的。
相容性都不錯,驅動方面也無太大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阿乾大,USB轉UART的部分,若可以,也可以考慮FT232系列的。
相容性都不錯,驅動方面也無太大問題。 ...

晴兒大:
   感謝!! 只是手頭沒有 FT232系列的IC!! 我兵分兩路吧!! 一方面解決此一問題,另一方面網路買一個!!

网友A:
引用 楼主:
imcrazy 大:
  我的是  PL2303 沒錯!! 特定版本的驅動程式!! 不太了解!! 不知道可否再提示一下,感恩!! ...

就是要找很舊的某一版本啦.....

應該google的到吧........找STC可用的..

新版本STC都有問題.........

舊版本STC 用115200傳輸沒問題....

你看看這個OK嗎?  不行的話我再找我電腦裡面的...

bbs.ednchina.com/BLOG_ARTICLE_3003293.HTM

网友B:
引用 楼主:
fatzeros 大:
  感謝經驗分享!! 我做 MCU檢驗都可以PASS!! 但是,一但做程式下載就幾乎次次失敗, 還有一個 ...

阿乾兄,
不用買啦!
我寄一張我現在用的usb轉uart的板子給你玩的啦!(我有兩張)
你會發現,atmel的isp真是有點複雜!
還有阿乾兄,有需要18650嗎?

stc的下載,在我的那一篇文章裡面,我記得有比較過了!
以SILIOCN LABS CP2102這個最簡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要找很舊的某一版本啦.....

應該google的到吧........找STC可用的..

imcrazy大:
   下載下來但是無法安裝!!一安裝就異常跳出!! 可能要麻煩再找別的程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阿乾兄,
不用買啦!
我寄一張我現在用的usb轉uart的板子給你玩的啦!(我有兩張)

fatzeros大:
   感謝啊!! 我看不用你的板子一時解決不了問題了!!
  還有為何下載成功卻不動作呢? 你有經驗嗎?
  18650 我拆筆電的電池有幾個,暫時不需要啦!!
   78L05 夠不夠用啊!! 我有1000個,需要的話 這次免費補充!! 93C66 有20個 LED 白光 紅 綠 黃 藍 三色 ...很多..
我已經很久沒用 89S52 上次買10個還有幾個沒用!! 我都是把程式確認後再燒錄到 89S52 真的是麻煩,89C2051也很麻煩...

网友D:
太淺了! 瓦看攏無

网友A:
引用 楼主:
imcrazy大:
   下載下來但是無法安裝!!一安裝就異常跳出!! 可能要麻煩再找別的程式... ...

你是xp or win7??
有試過....拔掉USB....解除安裝驅動......再安裝嗎??

這是我XP用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xp or win7??

我用的是XP!!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淺了! 瓦看攏無

P大:
  摸索久了!!多問!!就會有門道...

网友:
阿乾師,小弟玩玩泥巴就好,
高樓大廈由您去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圖片,
阿乾兄,你的接法沒有錯,
在第一部同步mcu晶振時已經pass了,

FAT兄高見太深奧,呵呵~統統看不懂
但是小弟要請教mcu晶振:
老型SCOPE內阻小,測試波形好像會停振,不然就是格子頻率太密無法計算
如果用計頻器來測試晶振,是不是就可解決我上述的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XP!!

你下載上面附件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xp or win7??
有試過....拔掉USB....解除安裝驅動......再安裝嗎??

imcrazy 大:
  感謝!! 已經完成了!! 先前還發生異常無法安裝!! 經過移除再重裝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阿乾兄,
不用買啦!
我寄一張我現在用的usb轉uart的板子給你玩的啦!(我有兩張)

fatzeros 大:
  感謝 imcrazy大的協助,我已經可以完成下載了並且這常使用了!!
  謝謝你的幫忙!! 板子應該不用寄過來了! 那天再回收場有撈到2片 PL2303的卡片,找時間測試看可不可以用... 小LCM 有需要資料再告知,2吋 小螢幕我沒辦法接出來(沒接頭)假如你有辦法請告知,我想玩但是"老鼠抓龜,無從著手"...

网友B:
引用 楼主:
fatzeros 大:
  感謝 imcrazy大的協助,我已經可以完成下載了並且這常使用了!!
  謝謝你的幫忙!! 板子應 ...

阿乾兄,
沒關係啦,我還是把東西寄過去好了,
讓你感受一下,不用max232轉接的isp方法,
可以少掉不少元件喔!

使用cp2102只要四條線就可以下載了,
vcc、gnd、txd、rxd就行了,
在電路設計上可以更活一點的啦!

另外,那個2吋的小lcd,可能有得找了,我這兩天找了一下,一點資料也沒有,
要土砲的話,可能要拿出神器來,一條一條飛線的啦!

還有,那個gps真的是好物啊!
那個lcd可以用12864的點陣lcm驅動方法(不帶字庫)試試看!
感覺他只有20pin還帶背光,跟12864的lcm很像。

网友:
原來還是pl2303的驅動問題啊!
之前有聽說過,但自己沒遇到,
沒想到阿乾兄遇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FAT兄高見太深奧,呵呵~統統看不懂
但是小弟要請教mcu晶振:
老型SCOPE內阻小,測試波形好像會停振,不然 ...

嗯~~~~
這個嘛,那個嘛,
我只是玩單片機入門一些啦!
那些下載問題,剛好有點經驗啦!

scope的話,問問eson0724兄啦!
他老兄,專門搞儀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阿乾兄,
沒關係啦,我還是把東西寄過去好了,
讓你感受一下,不用max232轉接的isp方法,

LCD 文字16 字*2行 外加 3led 2sw 我測試過了!!
pin 1=GND
pin2 DB4...
pin3 DB5
pin4 DB6
pin5 DB7
pin6 R/S
pin7 R/W
pin8 GND
pin9 E
pin10 GND
pin11 5V
pin12 5V
pin13 GND
pin14 陽極100歐姆+5v
pin15 Vo
pin16 綠上
pin17 紅上
pin18  綠中
pin19  紅中
pin20 綠下
pin21 紅下
pin22 sw2
pin23 sw1
pin24 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