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MF-AEG極沒有電壓-驅動IC沒有PWM輸入-PWM沒有EN信

楼主(2013-03-14):
GA-8I915沒有Vcore - Mosfet上下管沒有G極電壓 - 驅動IC沒有PWM輸入- PWM沒有EN信號
敬請先進們如何維修
一. 故障情況:
      主板上電偵錯卡顯示 - - - - 不能開起
二. 量測:
      1. Vcore沒有電壓
    2. 上管k3638下管k3639的G極都沒有電壓, 往上查
    3. DRIVER IC 5009M VCC有12V UGATE及LGATE都沒有輸出, 往上查
    4. PWM IC 5019MTC Vcc有12V  PWM1/PWM2/PWM3/PWM4都沒有電壓
    5. PWM的11腳EN竟然與地短路 所以PWM 5019沒有EN的高電位信號, 它就不工作了.

三. 求助:
      因為5019的11pin/EN已經短路, 相關的連結元件都導通, 用目視也無法看出11腳先接到那個電阻/電容
    請教先進們用什麼方法來判斷是5019內部短路壞了, 還是連結的那個電阻/電容損壞.

2013.03.15補充:
經思考再三後, 還是採用比較麻煩的方法, 但覺得比較有把握, 先把旁邊的2個電解電容解焊下來,
再用熱風槍請下PWM IC/5019MTC.
測主板的11腳/EN 蜂鳴檔有686, 不再與地短路,
因此應屬5019短路NG了
待換5019中
THX

网友A:
可以先將5019解焊後再量11腳對地直看是否還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將5019解焊後再量11腳對地直看是否還短路~

感謝您
5019不請下來
有沒有其它的方法

网友B:
輕輕把EN腳挑起來
在量看看PCB有無對地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輕輕把EN腳挑起來
在量看看PCB有無對地短路

直接剪斷嗎
還是烙鐵加熱後挑起
THX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直接剪斷嗎
還是烙鐵加熱後挑起
THX

思考一下,當剪斷後,還能還原嗎?受損程度會是如何?
EN由哪邊產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思考一下,當剪斷後,還能還原嗎?受損程度會是如何?
EN由哪邊產生?

剪斷還能焊回去
EN一般是12V經放大器如TSM104產生VTT_PWRGD--5019EN
但主板上找不到這個IC
THX

网友:
腳用鑷子或是刀片輕輕挑離PCB就好
你剪掉就不好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