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台灣專用液晶電視公板 TSUMV59XU 程序燒錄問題請教

楼主(2013-03-14):
請問各位同好~
願意提供一下這片電視公板整個程序燒錄的流程嗎?
或是注意事項!
因為我依步驟將程序燒錄至公板內,但是公板都不會開機,
按鍵遙控皆如此,
所以我想是否我有哪些步驟不對,才造成不開機
請各位同好幫忙一下,謝謝~

网友:
不要裝按鍵排線先短路3跟4腳看可不可以開機
但前提有沒有給對電源

网友A:
對不起沒看清楚問題~你應該是程序給錯了吧~
看一下這篇吧
http://bbs.pigoo.com/thread-4315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不起沒看清楚問題~你應該是程序給錯了吧~
看一下這篇吧
http://bbs.pigoo.com/thread-43154-1-1.html ...

如果程序給錯,造成key板不動作,但是遙控也該開機吧?
結果連遙控也不開機~
謝謝你的連結,文章我看過了還是沒頭緒~~~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程序給錯,造成key板不動作,但是遙控也該開機吧?
結果連遙控也不開機~
謝謝你的連結,文章我看過了還是 ...

會不會key線接錯
這就(無)任何動作喔

网友:
注意隨身碟插上後燈號是否有閃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