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傳統冷氣一對二 要如何接兩顆電錶

楼主(2013-03-14):
請問  傳統冷氣一對二  要如何接兩顆電錶
或者是否大大能提供一下  室外機的  電路配線圖
不知道  是否和小弟想的  線路圖一樣
這是一個朋友問我的   我也不知道該怎跟他說   因為沒有實體機  所以口說無憑阿   都自己的猜測
能否有高人指點   與解說呢??

网友:
其負載(使用)內外供電有別
傳統一對二冷氣都有獨立的控制線路
其室內機啟動冷氣線路就會有負載電流
這是以室內機供電(室內機有看到插座)之一對二冷氣為例
其內外控制線定為2條
可各裝電表計算電費

但如是室外機供電(室內機無插座,只有內外機連接線,其控制線至少為3條)
為何為至少3條,2條是室內機所需電源,另一條為控制迴路,但無負載壓縮機運轉電流
要釐清誰用的多其使用耗電,只能分攤

以上是小弟認知

网友A:
主要室外共電比較麻煩.只要找出主要供電點分成兩部分即可.圖面是參考用..
把a機1.3點.b機1.3點個別分離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室外共電比較麻煩.只要找出主要供電點分成兩部分即可.圖面是參考用..
把a機1.3點.b機1.3點個別分離即可 ...

恩恩  大大的圖小弟看懂了     就怕  電錶那邊出來的電  怕會接錯X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室外共電比較麻煩.只要找出主要供電點分成兩部分即可.圖面是參考用..
把a機1.3點.b機1.3點個別分離即可 ...

下面的繼電器  室內機裡面的控制接點   3那邊因該要再話一個A接點  當內機 壓縮機熔接點  電源起動
經過我的整合
我圖大概是這樣話吧

网友A:
你拍原外机的配線圖上來,會比較好辦事,
或是改為內机供電也行,要注意散熱風扇的供電方式,因為風扇馬達只有一稞,例如A机壓縮機先開,風扇馬達的電費算A機,B機壓縮機後動作的話,B電表只算B內机與B壓縮机的費用,,A壓縮机停机,那外机散熱風扇馬達的電費由B機付費,,,之類
簡單來說就是以RELA丫來控制風扇馬達的電由A机供應或是由B机供應,決對不能AB機同時對散熱馬達供電,,,會造成電源短路那就事情大條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面的繼電器  室內機裡面的控制接點   3那邊因該要再話一個A接點  當內機 壓縮機熔接點  電源起動
經過 ...

B機的電錶好像不會動~

网友:
電表線應該獨立接1.3腳.共點線要拿掉...才府和ab電表獨立迴路...

网友C:
無解
直接裝兩個獨立主機就好了
不然還是有公電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無解
直接裝兩個獨立主機就好了
不然還是有公電問題

如果能這樣   就部會來問啦XD

楼主:
引用 网友B:
B機的電錶好像不會動~

對吼  少話一條  感謝大大題醒
不知道這樣會不會有啥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拍原外机的配線圖上來,會比較好辦事,
或是改為內机供電也行,要注意散熱風扇的供電方式,因為風扇馬達 ...

可惜  如果可以看 其實我也滿想知道   他是怎工作的
等我有空話好圖貼上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惜  如果可以看 其實我也滿想知道   他是怎工作的
等我有空話好圖貼上來

一對二配線圖給你參考

网友C:
外機如是雙壓縮機雙風扇還有解
可是我沒見過
一般是共用同時用電費要算誰的----------------一般直能接一組電源到壓縮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對二配線圖給你參考

大大  據我所知   1  3  都是電源   2為控制
跟我  想的不大一樣XD  這樣比較簡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機如是雙壓縮機雙風扇還有解
可是我沒見過
一般是共用同時用電費要算誰的----------------一般直 ...

是有問過  他說因該沒關西

网友C:
這樣應該沒問題

這樣應該沒問題

原來]3跟6號接頭有連接線要移除
如果原來是三相220V不適用---需要完全隔離--需加繼電器

网友:
室外機風扇耗電都不屬於任何一台壓縮機或室內機

他是獨立於主電源

任何一台壓縮機運轉散熱風扇就會運轉

所以無法真正公平計電,因會有某人用的多的爭議

以上是小弟認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來]3跟6號接頭有連接線要移除
如果原來是三相220V不適用---需要完全隔離--需加繼電器 ...

電表箱內:
電表箱上游: 粗細紅線、粗細黑線系出同源,白色中性線不經電表.

圖中 220V "AC 共用" : 若是指紅色或黑色的任一條,假設是接上面電表(接粗紅線);另外,黑色線: 粗、細線各擇一( 雙電源)。
狀況: 1. 當電流走(上方)電表(粗紅、粗黑線),上方電表正常計算度數。
           2. 當電流走(下方)電表(細黑)與 "AC 共用" 粗紅線(上方電表): 則"兩電表"各自分擔計算一半用電。

有錯請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來]3跟6號接頭有連接線要移除
如果原來是三相220V不適用---需要完全隔離--需加繼電器 ...

這圖看起來很合理,但有盲點,
問題就出在 [ AC 共用 ] 這點上,共用未分離表示電錶後兩條線其中一條必須共接在一起,
當只有一台壓縮機啟動時,共用這條線的電流會流經兩個電錶,因此計算度數會不準確。

純技術討論沒有吐槽的意思,請maxcar大莫見怪,原本也認為這張圖是最佳解決方案,但畫了一下兩電錶接線圖才發現盲點。

所以必須連 共用 這條線也要分離,接下來還要克服風扇供電分離問題......個人認為換裝獨立式室外機比較正確。

補上圖片:

网友C:
這是完全切離
a用a電表
b用b電表
不過要多裝一個繼電器

网友E:
有沒想過裝三個電表
一個給散熱馬達用
再加一個A/B電磁接觸器切換散熱馬達
畢竟風扇馬達用電不多
算摳摳時除二分攤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是完全切離
a用a電表
b用b電表

讚!這張圖應該沒問題了,增加的繼電器也避免了L1,L2混接造成的短路問題。

只是要找得到願意承接修改室外機的業者,畢竟機體內線路變動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沒想過裝三個電表
一個給散熱馬達用
再加一個A/B電磁接觸器切換散熱馬達

善熱馬達  這方面  還會再跟  房東做討問  有必要  房東好像會去負擔這筆
可能會另外裝繼電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是完全切離
a用a電表
b用b電表

大大這張  就跟我想的  一對二的配線  一樣

网友F:
我覺得不用那麼麻煩 用三顆電表 一顆室外機,室內機各一顆
室外機的電費, 由二台室內機的比例去算出來就可以了

网友G:
房東如願意裝三顆電表公平計電,
如我是房客我一定願意分擔付錢
因為真是很公平
但真的不容易尋得此房東阿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房東如願意裝三顆電表公平計電,
如我是房客我一定願意分擔付錢
因為真是很公平

其實改室內各自供電就行 散熱風扇用很常用4棵繼電器組成 panasonic早期一對二很常用風扇控制器 a機先運轉就用a機的電走散熱風扇 b機先運轉 就用b機的電走散熱風扇 一起使用的話如達到溫度就會相互輪流 這樣的話電費相差不會很多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其實改室內各自供電就行 散熱風扇用很常用4棵繼電器組成 panasonic早期一對二很常用風扇控制器 a機先運轉 ...

單一耗電(室外機風扇)無法釐清哪台實際耗電,就算是由室內機供電也是無解,

繼電器再多也是做自保持動作,除非另一台冷氣關機室外機風扇耗電才會輪到你

就算裝4顆電表去加減還是無法得到哪台用較多電的數據

結論就是盡量避免租到裝一對二冷氣的房間,如不幸租到那你等他開冷氣你在跟著開

自己家裡當然就沒此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單一耗電(室外機風扇)無法釐清哪台實際耗電,就算是由室內機供電也是無解,

繼電器再多也是做自保持動作 ...

其實上述是自已本身遇到過的問題 1對二是本來已安裝好 屋主要求電分開吃電 當然不可能很公平 可是已經可以讓人接受的方法

网友:
一顆散熱風扇不過40-80瓦吃不了多少錢n_141|別爭喇n_081|

网友:
這點真的是難分,內機供電各做插座雖無法公平,

但較好處理(客戶認知)

所以安裝師傅只能做到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覺得不用那麼麻煩 用三顆電表 一顆室外機,室內機各一顆
室外機的電費, 由二台室內機的比例去算出來就可以 ...

若以兩台室內機的比例去算,我會把風量調小+溫度調低...
因為室內機只有風扇運轉的電,和壓縮機的耗電量差太多了,而開強風會讓室內機風扇較耗電...
1對2的要公平計算,實在不太可能..

楼主(2013-04-28):
內機  RY  我有看過 25A

我把它改成內機供電     2條線到外機   外機有多一顆8隻腳 RY  也善用了  他原本的RY
改成這樣的圖     不知道  這圖有啥BUG

風扇的電源  我也做好隔離   就算   內機   不同的相位  也不會因為這樣外機而短路   除非外機RY  吸住
我有量過   外機電流約 4.X A (單顆壓縮機)   所以  內機RY  絕對沒問題
-----------------------------------------------------
我的想法很簡單    如果壓縮機動做   那就會起動風扇   好比早期的大發改機方式  不過那時候我還沒還在吸手指吧@@

-----------------------------------------------------
不過今天接到電話.....
說啥  內機插頭有電  (是插頭還插座阿)      外機風扇   不會停   (壓縮機有停)

-------------------------------------------------------
因為人沒到現場     所以仙PO個文   請教大大們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是完全切離
a用a電表
b用b電表

此圖還是無法完全分離,若AB同時使用那還是只吃A的電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內機  RY  我有看過 25A

我把它改成內機供電     2條線到外機   外機有多一顆8隻腳 RY  也善用了  他原 ...

此圖也是無法分離,若AB同時使用,還是只吃B的電源

除非雙馬達或是三電表(馬達獨立一顆),應該無法完全分離

网友:
本來就共用電源
誰優先問題
他就是不能都單獨主機
不然何來問題
他還說風扇電費可以不考慮

网友:
如要更公平是可加定時器
當兩個都使用壓縮機時用定時器做切換
不過我看很困難主要是線路太複雜------------------------現在線路樓主都有點難了

楼主:
風扇費率已經不列入考慮了
很單純的就這樣子   大概  開冷氣的時間可能也都不一樣
所以風扇的費用  因該是不會太計較
我一直在想    我這圖   到底有錯嗎??
是有一個  學徒說他被電到    我想  大概是電容器放電  電到的   (不然就是靜電)  這樣很明顯的隔離阿
難道    我線路圖的理解能力還是真的有問題
真是令人難以捉模   這樣會讓我的電路圖設計  大大的失去信心!!

楼主:
耶   我終於找出這電路圖的BUG了
眼睛利害的大大找找看吧   !!!
關鍵提示  (自保持)

我燒了3塊機板   好悲劇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