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求助] SAMPO FG1617信號產生器無輸出

楼主(2013-03-14):
CIKO老師送的神秘禮物

COUNTER計數功能正常

函數測試:無頻率及振幅輸出。老師給的啟示: 想吃龍肉自己下海去撈

拆卸:裡面十幾顆IC~昏倒

面板功能

DVM測量,仍然無振幅

測量電源: 正負24、15、5VDC 皆正常

晶振 10MHZ,0.4 VPP

網路尋找出標準PCA板圖片(板號: SAMPO PWB 1554)

比對故障品:3顆IC(紅圈)有前人更換過,OUTPUT保險絲已被紅線取代
波段開關、電位計清洗,阻抗測量皆正常

貧焊、虛焊,在雙面板上補錫,猶如滄海桑田於事無補

下圖目視上的缺點,不影響功能
振幅輸出晶體兩顆(有散熱鰭片)測量正常
TP測試點不知標準規範? 請求電路圖支援分享~
重點: 我屬於TTL/CMOS一等殘,請求前輩指導~

网友A:
最後一張圖 R619燒黑了,是47或470歐姆?可能是輸出級的放大晶體的限流電阻,需跑一下線路才知道,
"振幅輸出晶體兩顆(有散熱鰭片)測量正常" 是怎樣判斷呢?這部份電路應是作DC放大的,
不拆下來量測是不準的,其B,C,E電壓如何?
沒有數據無法幫你........

還有第二張圖的計數器是不是產生器的心跳?不是有示波器嗎?量出波形產生的源頭,往下查下去.....

記得將所有調整鈕轉到 CAL 的位置再去追.....

网友B:
p大好,此為固緯公司類似產品簡易手冊,請參考第23頁,有相關電路方塊圖說明.

网友:
這是早期使用單顆IC,來完成函數波產生器的功能.也請一併參考其中原理.

网友C:
安安:

1. 那兩個有加上散熱片的電晶體,是用來放大波形用的,和面板上的 AMPLITUDE 有關
2.你這臺應該不是用 8038 IC 來當做波形產生器,這顆 IC 沒這麼高的工作頻率。所以在振盪器旁的 IC 編號是?
3. 計數器和波形是兩回事,可說是波形產生處理後(整波)再送至計數器顯示的
4. 一般這類都是先產生三角波,再轉為正弦波及方波

建議先量這兩顆波型放大電晶體(電壓)的輸入端有無波形(用示波器最方便了),若沒再往回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安安:

1. 那兩個有加上散熱片的電晶體,是用來放大波形用的,和面板上的 AMPLITUDE 有關

C大好,因無實際電路圖,只好暫時提供相關函數產生器的方塊圖,目的也是提醒維修者的思路.此類函數波產生器,其最源頭正是您文中所提及的三角波產生器,而此電路正是由方塊圖中的定電流電路對電容器充放電而形成.
至於在振盪器旁的IC,推測應是數位COUNTER IC.

网友B:
P大好,請問計頻器上所使用的IC型號為何?若為ICM7216,請參考其應用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後一張圖 R619燒黑了,是47或470歐姆?可能是輸出級的放大晶體的限流電阻,需跑一下線路才知道,
"振幅輸 ...

WOODEN 晚安,
早期相位輸出都是晶體配對,小弟只會測量順向扁壓
電阻燒黑我猜是輸出端被操作者短路過流造成(輸出端已無保險絲保護),燒黑47歐姆仍為良品
雙面板照元件實物追查,呵~ 眼睛都脫窗,沒有記錄下來
小弟的功力自認無完修的機會

產生器 GATE心跳會依照 1~1M檔位選擇,會有快慢閃爍
量出波形產生的源頭,往下查下去.........PCA 上的IC我都查過規範,問題是小弟不會判斷捏

記得將所有調整鈕轉到 CAL 的位置再去追.....修理小家電之餘,慢慢來消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安:

1. 那兩個有加上散熱片的電晶體,是用來放大波形用的,和面板上的 AMPLITUDE 有關

強伯晚安,
晶振旁的IC被CIKO老師說對:是 ICM7216
等我有閒就來蘑菇慢慢追

楼主:
引用 网友B:
p大好,此為固緯公司類似產品簡易手冊,請參考第23頁,有相關電路方塊圖說明. ...

真是辛苦老師囉! 包娶還包生孩子 ,感謝啦
原來我不懂的電子名詞或是縮寫字,手冊裡面都有提到
我怕學太多腦袋裝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P大好,請問計頻器上所使用的IC型號為何?若為ICM7216,請參考其應用線路

老師,PCA 18顆IC我都查過規範,問題我沒基礎,看無
沒有電路圖之前,繼續追查目視檢查上的疑點:
1. 兩顆BFQ15 6腳MOSFET 外表都有氧化粉末(其它鐵殼SVR/晶體上無),疑似曾有過熱跡象外表加速氧化
  MOSFET可以在板上測量嗎?還是一定要拆下來單件測量?

2.玻纖板有過熱痕跡
  3.3歐姆已被更換(TTL/CMOS輸出曾經短路),這顆電阻是老師換的嗎?

3.3歐曾短路燒毀(看似74HC04的輸出限流),這IC大概~~

將來如果不能完修,拿來當作計頻器也不錯用 ,謝謝老師~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師,PCA 18顆IC我都查過規範,問題我沒基礎,看無
沒有電路圖之前,繼續追查目視檢查上的疑點:
1. 兩顆 ...

p大好,3.3歐姆是我代換上的(原先已燒黑,數值不明),推測VCF輸入端先前有被燒毀過.請參考固緯的方塊圖,從其最左端查起,看是否能比對至此故障板相對位置.

网友A:
早期有裝過音響技術的 sfg-1000 ,和這台應是同類型的產品,
我會找個時間去翻藏書,裏面有很完整的線路說明和裝機測試,
是一篇很有價值的文章,作者沒記錯是一位白金弘前輩,
待我找出來和各位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p大好,3.3歐姆是我代換上的(原先已燒黑,數值不明),推測VCF輸入端先前有被燒毀過.請參考固緯的方塊圖,從其 ...

呵呵!老師高估我了,小弟的功力只能更換目視損傷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期有裝過音響技術的 sfg-1000 ,和這台應是同類型的產品,
我會找個時間去翻藏書,裏面有很完整的線路說 ...

Synthesized Function Generator 1000 系列比我手中的高級多了
期待WOO大的分享

网友:
從源頭三角波振盪電路開始查起,
有示波器應該不難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Synthesized Function Generator 1000 系列比我手中的高級多了
期待WOO大的分享

P大辛苦了,根據您提供的資料,因此部為數位示信號產器(SFG-1000系列是根據DDS(直接數位合成技術)和FPGA晶片設計的具有高精確度和高穩定度輸出的函數信號發生器),而送修的為存類比式產生器,線路部分應存在極大差異.可能還是須從基礎電路找起.

网友:
另外提供一個有關數位式信號產生器的專用IC(由AD公司出品,如AD9833,AD9850),網路上已有成品及半成品(可自寫微控器控制)銷售,售價及功能相當有吸引力,有興趣自製者,可從此入門.(在露天或掏寶網輸入關鍵字DDS即可)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4230178592

网友:
引用 楼主:
Synthesized Function Generator 1000 系列比我手中的高級多了
期待WOO大的分享

SFG-1000 這台全功能訊號產生器是完全仿自 B+K 3020,當年音響技術總共發表了6期,

從線路原理解說,裝機故障排除等等鉅細霏靡,先來個開胃菜..........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tid=43979#lastpost

网友D:
voltcraft_fg1617_sm.part1.rar (1 MB, 下載次數: 66) voltcraft_fg1617_sm.part2.rar (1 MB, 下載次數: 67) voltcraft_fg1617_sm.part3.rar (563.47 KB, 下載次數: 56)

我提供一下維修手冊~popcorn大祝您維修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提供一下維修手冊~popcorn大祝您維修成功

et大好,非常感謝您提供的寶貴資料,我會好好仔細閱讀,再次感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師,PCA 18顆IC我都查過規範,問題我沒基礎,看無
沒有電路圖之前,繼續追查目視檢查上的疑點:
1. 兩顆 ...

p大好,感謝樓上大大提供的線路圖,麻煩先檢查下列測試點是否正常?
1.請確認被更換過的3.3歐姆電阻(Rxxx),實際值為何?(可參考零件表)先換回正確值.
2.參考第5頁,測試TP2直流電壓值,應會隨2M的頻率旋鈕轉動而高低改變.(估計此迴路已故障)
3.參考第7頁,測試TP4電壓波形(應為三角波),其頻率應會隨2M的頻率旋鈕轉動而改變.(至此應該就可找到故障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提供一下維修手冊~popcorn大祝您維修成功

感恩! 有您提供SM,機會就來了~
印象中et大是大同的站長,MANUAL這聲~是不是代表您在Sampo高昇

楼主:
引用 网友B:
p大好,感謝樓上大大提供的線路圖,麻煩先檢查下列測試點是否正常?
1.請確認被更換過的3.3歐姆電阻(Rxxx), ...

謝謝老師指導
焊移P09接座及電阻,自左起:R507 R506 R309
3.3歐位置為R506 22歐,明天來換,阿彌陀佛~希望三太子會趕來褓仳
第5頁,測試TP2直流電壓值;第7頁,測試TP4電壓波形(應為三角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老師指導
焊移P09接座及電阻,自左起:R507 R506 R309
3.3歐位置為R506 22歐,明天來換,阿 ...

P大好,R506為TTL/CMOS輸出端的限流電阻,應不致影響類比輸出,看來需要跳到下一步了.檢查"第5頁,測試TP2直流電壓值;第7頁,測試TP4電壓波形(應為三角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恩! 有您提供SM,機會就來了~
印象中et大是大同的站長,MANUAL這聲~是不是代表您在Sampo高昇 ...

哈哈~popcorn大您過獎了
我不是大同的站長只是在大同當過小小服修員
現在已經轉換跑道在小醫院當個小小的總務其實也是跟您一樣不務正業
修儀器水電諸如此類的....

网友E:
popcorn大:FG1617我有買,原廠說明書還在,除了電路圖還有電路原理及調整方法與再校正,有需要說明書或量波形請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P大好,R506為TTL/CMOS輸出端的限流電阻,應不致影響類比輸出,看來需要跳到下一步了.檢查"第5頁,測試TP2直 ...

老師好!
今天家電收件多,好忙~ P09接座及電阻來不及回裝,即測試

TP2直流電壓值(5V/DIV),頻率旋鈕在:
MAX  -8VDC
MIN  -14VDC

TP4電壓波形無三角波(2V/DIV),頻率旋鈕在:
MAX -3.8VDC
MIN -3.8VDC >> 3秒升至 +4.2V >> 15秒降為+3.8V恆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popcorn大您過獎了
我不是大同的站長只是在大同當過小小服修員
現在已經轉換跑道在小醫院當個小小的 ...

小醫院是臨時跑道,福利應該不錯吧
等在醫界火後名聲聚集,跳槽薪資福利會屢創新高
祝福您喔~

楼主:
引用 网友E:
popcorn大:FG1617我有買,原廠說明書還在,除了電路圖還有電路原理及調整方法與再校正,有需要說明書或量波形 ...

感謝新朋友PJ加入
電路原理及調整方法與再校正,如果能掃描成PDF分享,使用者都能受惠
28樓PT2/PT4波形能幫忙確認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師好!
今天家電收件多,好忙~ P09接座及電阻來不及回裝,即測試

1.TP2直流位準有變化,但電壓範圍還待確認.
2.TP4輸出波型變化不大,應是出現故障了.(此三角波形,推測應與外部頻率選擇按鍵開關同步,並須按下任一波形選擇鍵)

网友E:
popcorn大:因白天要上班無法及時回應,看到紙箱請問您住羊肉+蜂蜜+天上飛的學校的地方嗎?如果是我拿去您自己比對會快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1.TP2直流位準有變化,但電壓範圍還待確認.
2.TP4輸出波型變化不大,應是出現故障了.(此三角波形,推測應與 ...

呵呵!昨天太忙,天黑後趕著亂測,我操作錯囉
謝謝老師提醒正確操作測試方式
常打攪老師也不是辦法,
等樓下pj大提供良品比對,有點眉目後小弟再發問~

楼主:
引用 网友E:
popcorn大:因白天要上班無法及時回應,看到紙箱請問您住羊肉+蜂蜜+天上飛的學校的地方嗎?如果是我拿去您自己 ...

哈哈!遇到阿公店~ 等您喔
小弟手拙,修理方面都靠論壇裡的貴人相助

网友E:
popcorn大:收到!等級太低無法發送消息借用版面回應,我明天會將FG1617及使用說明書拿過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popcorn大:收到!等級太低無法發送消息借用版面回應,我明天會將FG1617及使用說明書拿過去 ...

PJ 真是論壇裡熱情的新癖友
來的快,走的急,咖啡都來不及喝
明天你有放假就過來坐坐聊聊
我喜歡錢,假日照常營業

楼主:
引用 网友B:
1.TP2直流位準有變化,但電壓範圍還待確認.
2.TP4輸出波型變化不大,應是出現故障了.(此三角波形,推測應與 ...

PJ今天中午送來FG1617信號產生器良品及維修手冊
打開外殼,輸出端也是沒有保險絲

按照CIKO老師指導:波形及旋鈕設定相同,
先取得TP1/TP2相同頻率控制電壓+-12VDC

下一步比對三角波電路 TP3/TP4/TP5 波形(綠圈內為良品)
CIKO老師真厲害,都知道問題出在這塊電路

向前追,IC301 MC1741 良品OP第六腳輸出電壓為+13VDC
故障品第六腳輸出電壓為+25VDC (IC302差異不大,略過)

IC301零件配置

原來藏在深處,難怪老師不願意花時間修理,藍老師~

翻翻沒幾顆IC的盒子,哈哈! MC1741 竟然手中有七顆新品,以前真是愛亂買
也多虧阿乾師之前寄來殺肉板,給我練習單烙鐵解焊IC
零件挑勾 ,沒有吸錫器也可以輕易將雙面板穿錫孔

三太子有保佑,出頻了~

振幅調整,無負載下可達 20 VPP

右機為完修後頻率輸出20.022 KHZ,左為良品接收計頻
順便幫PJ的信號產生器OUTPUT裝上0.5A FUSE保護(內裝多附兩顆備份),聊表謝意

癖酷論壇,滿滿都是人情味
煩請版主幫忙修改標題"已解決"

网友F:
引用 楼主:
PJ今天中午送來FG1617信號產生器良品及維修手冊
打開外殼,輸出端也是沒有保險絲

恭喜喔!
完修囉!
爆包玉米花來慶祝一下的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PJ今天中午送來FG1617信號產生器良品及維修手冊
打開外殼,輸出端也是沒有保險絲

P大果然好功力,也感謝PJ大從旁鼎力的協助.我不是藍老師,也試著做了一些基本的維修工作,更恐在無資料下,胡亂更換零件後果,會經加往後維修的困難度.還好P大平日樂善好施,更拯救了這部孤獨已久的儀器,相信它內心也充滿了滿滿的感激....

网友:
這是一部耐操的好機器 小弟本來想買一台,後來改買別牌的作實驗
網路仍很多二手的再出售 價錢一千元以內吧...真的是好器材耐操壽命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恭喜喔!
完修囉!
爆包玉米花來慶祝一下的啦!

呵呵!爆米花超好吃滴,流口水了
不過好幾年沒吃囉! 太鹹太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P大果然好功力,也感謝PJ大從旁鼎力的協助.我不是藍老師,也試著做了一些基本的維修工作,更恐在無資料下,胡 ...

老師您太謙虛了,都是您的指導,加上PJ 支援,小弟只是操手
這台太補了~ ....不甘離開有你的記誌~

网友F:
其實還是要弱弱的問一下,
信號產生器,
主要的用途在那裡啊?
是代替故障件送出信號,
以辦別是否故障的嗎?晶振嗎?
謝謝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實還是要弱弱的問一下,
信號產生器,
主要的用途在那裡啊?

零脂兄淺淺的提,問到無底深淵
小弟的程度是貢在香案,好看滴
看看有沒高手幫助您恢復記憶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實還是要弱弱的問一下,
信號產生器,
主要的用途在那裡啊?

f大好,一般信號產生器其輸出分為類比(主要為正旋波)及數位(TTL/CMOS)輸出.而正旋波主要用來作為交流放大器(OPA,功率放大器,高低通濾波器等)的頻率響應測試.數位信號一般用於計數器(BCD COUNTER,計頻器,RPM表),數位邏輯閘等測試用途.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實還是要弱弱的問一下,
信號產生器,
主要的用途在那裡啊?

一般信號產生器輸分為類比(主要為正旋波)及數位(TTL/CMOS)信號輸出.而正旋波主要用於交流放大器(OPA,功率放大器,高低通濾波器,三用電表ACV檔,示波器頻寬,頻譜分析儀等)頻率響應測試.數位信號主要用於計數器(Binary,BCD Counter,計頻器,RPM表等),數位邏輯閘測試.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其實還是要弱弱的問一下,
信號產生器,
主要的用途在那裡啊?

http://www.shs.edu.tw/works/essay/2012/04/2012040309220163.pdf <隨手找的資料
基本上有很多地方都會用到~舉凡電子電路研發,維修,製造...等
舉例來說~以前高職去考丙級視聽電子的證照時裡面有一個題目就是要你做一個
OCL&OTL(二抽一)的放大器,做完後要求的功能是從信號產生器輸出一個1Vp-p 1kHZ
的方波然後接上你製作的電路輸入端輸出接示波器並調整為輸出20Vp-p通過了才能到下一關

网友:
這樣啊!
感謝指導的啦!
那之前五燈兄發的那個全功能信號產生器,
就很有價值的啦!

网友:
嘩~~~三十年了,機器還是很勇。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www.shs.edu.tw/works/essay/2012/04/2012040309220163.pdf

考照題目用抽籤決定,啊~昏倒
有沒有哪種證照:我會什麼,考官就考什麼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考照題目用抽籤決定,啊~昏倒
有沒有哪種證照:我會什麼,考官就考什麼

1."考照題目用抽籤決定",至少已限定出題範圍,如考生還不能通過,那不限定題目的試題,又有幾人可通過?
2."有沒有哪種證照:我會什麼,考官就考什麼",P大不是時麼電器都來一手嗎?社區的考官出的題目,您不是一件一件都解決了嗎?這些深入的技術,並不是一般考生都會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考照題目用抽籤決定",至少已限定出題範圍,如考生還不能通過,那不限定題目的試題,又有幾人可通過?
2." ...

老師只看到少數完修個案,社區考官要是不出我會的考題,一律殺肉

网友:
引用 楼主:
考照題目用抽籤決定,啊~昏倒
有沒有哪種證照:我會什麼,考官就考什麼

p大要過三關哩~我說的是第一站比較簡單是製作電路與調整量測
第二站就是收音機檢修 OR 擴大機檢修~第三站就是電視檢修
後面這兩關還要填寫你是如何判斷並找出故障點的n_081|
雖然有線路圖可以看但是一站只有20還是30分鐘而已n_094|
所以證照都要很認真的準備......

网友G:
無意中逛到這裡.那個函數波產生器當年是聲寶公司技術員地個人基本配備.包刮60Mhz示波器.數位電表.函數波+計頻器+訊號產生器.高解析的14吋CRT顯示器(修錄影機用的).那時技術人員都可以用很優惠的價格購入.我就有一套.是透過同學買的.最近打算把維修儀器全部更新.還要兩套.因為我有兩個維修線.音響.電腦+螢幕.不打算買太克的.因為對岸的200Mhz 2CHh才18500.數位訊號產生器8500.兩套60000有找.如果買太克的光示波器200Mhz一台就要超過6萬.

网友:
引用 网友G:
無意中逛到這裡.那個函數波產生器當年是聲寶公司技術員地個人基本配備.包刮60Mhz示波器.數位電表.函數波+計 ...

petrel大好,就儀器功能而言,對岸的儀器價格已相當迷人,在功能上應已無太大差異,算是合適的選擇,而國產固緯的設備也可參考(雖然價格稍高).而數位式函數波產生器,在輸出上皆已配備雙組獨立輸出,或外部計頻器輸入功能,實是多功能性的儀表.希望能早日見到您的使用心得,並預祝您生意欣欣向榮.

楼主:
引用 网友G:
無意中逛到這裡.那個函數波產生器當年是聲寶公司技術員地個人基本配備.包刮60Mhz示波器.數位電表.函數波+計 ...

兩位老師本領好,裝備優
小弟資愚,只有兩個優勢工具:
烙鐵- 會焊的就黏一黏,不會焊的就拿榔頭敲,再拿烙鐵拆一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