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簡易風扇轉速感應電路

楼主(2013-03-15):
請教站上各位前輩,請問PC用3PIN風扇,怎麼讓風扇轉速只用一棵或兩棵LED來顯示有無正常轉動?

网友:
1. 在風扇兩邊面對面,用紅外線Ir LED燈發射與接收,發射的LED以NE555產生振盪信號,接收的LED以NPN電晶體接收,經過一個電容後再以另一個NPN電晶體推動指示用的LED.

2. 用高亮度LED燈和CDS,在風扇兩邊面對面,發射的LED以NE555產生振盪信號,接收的CDS以NPN電晶體接收,經過一個電容後再以另一個NPN電晶體推動指示用的LED.

3. 若是另一邊沒有空間,則改用反射式的Ir LED,在葉片上貼貼紙,發射的LED以NE555產生振盪信號,接收的LED以NPN電晶體接收,經過一個電容後再以另一個NPN電晶體推動指示用的LED.

网友A:
用衛生紙就可以了,不用LED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衛生紙就可以了,不用LED !!

這個是常用於冷氣出風口,或者小型風扇裝得比較高,不易查覺扇葉是否有轉動,若是電腦的外殼沒裝,應該不用LED也知道風扇是否有轉,若是裝了外殼,用衛生紙就不知怎麼看了 ...

楼主:
先謝謝兩位前輩的回覆
風扇是應用在非PC上的電源供應器,因為是大電流輸出
所以想弄個小電路板去注意風扇有無轉動

請問scottwang前輩,有無辦法是直接用第3PIN(黃色線)去做感應?

网友B:
有沒有風扇照片和規格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沒有風扇照片和規格資料?

沒有,就一般pc用的8公分3pin風扇

只需要有轉動,led燈亮(或不亮),停止轉動就led燈不亮(或有亮)

网友:
這個網頁看一下有無靈感可尋:PC-Fan Silenser and Guard

Indikátor zastaveného ventilátoru 2 (Fan failure indicator 2)

网友:
這種電路我做過,我找看看工作室有無剩餘的餘料可拍照片再貼上來。

网友:
>找看看工作室有無剩餘的餘料

Wish大吃了肉,要弄些湯來給ColaBear喝 ...

网友:
如果直接串四顆Led在回路上,不知可不可以

网友:
風散的轉速限好像室開集極
所以加一顆電阻接+v
就可以取得脈波信號

用風扇轉速感應外
建議加裝溫度感應
避免溫度過高
導致power損毀

网友:
我想重點是熱,不是風。
風扇裏面也有霍爾IC(像276),可以從這邊下手,從直流電源接電阻再接LED到276的第2PIN,第2顆LED用相同方法接到第3PIN。風扇轉時,2個LED會輪流亮,不轉時(或風扇卡住時),會亮一顆吧。
取脈波信號不是根本做法。

网友:
如果你的風扇是像winrar070所說的OC,你可以像以下的方式試做.

楼主:
小弟拜謝各位前輩指導n_109|

這幾天有空就來試作,有結果會上來回報的

网友:
LED是以2V/5mm/20mA規格 (實際用80%電流),若更改的話,請自行計算阻值.

网友:
風扇轉速啊,記得很久以前有作過類似的
如果只是從轉速輸出拉出來作信號時可以以下列方式取得,

風扇在轉時大約會在輸出78-80hz左右
當風扇快停止時則輸出頻率會一直往下掉
不過這個會有點不太準確,因為當風扇完全停止時,要看停在那個角度,
會造成輸出為固定hi或low,不過都快掛時led應都己閃個不停了
再煩麻一點的話,輸出改成一棵4040或4020的計數器
平時動作要閃快或慢可自由選擇,電源直接接12v
如果只想取出作led顯示,結構是蠻簡單的,
或是把光耦拿掉直接串上led也是可以的,
單看是否有後部還有電路的使用
但這種接法無法從電路中去偵測風扇通過工作電流
僅是從轉速輸出去作偵測信號來源而己,參考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