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Agilent U1242B敗入分享

楼主(2013-03-15):
上個月我電表UT61E因測試線差在電流孔,被人拿去量電壓,燒壞了n_071| 因禍得福,考慮了好久,有三個選擇
1. 再買一台UT61E
2. 買台二手FLUKE189
3. Agilent 1242B OR U1241B
後來二手FLUKE 189 $6000~6500,問了Agilent有特價貼少許錢就能買Agilent U1242B,U1241B更不用6000於是選擇了這台,準被開箱~
到超商拿到貨回到家來張照片

拆開袋子,見外包裝

看見本尊了

背面銘牌馬來西亞製,不是中x製,有那麼一點的喜悅,上電池開機

沒背光跟有背光時文字都相當清楚

附兩種表筆

測試線裡的香焦頭怎麼是塑膠~怪怪硬上之後量110&dc22v表頭也都正常顯示

附四張面板,你喜歡那一種,我還是喜歡機上的樣子

Agilent LOG爽度增加了不少。

入門手冊及校驗正明

初次使用時發現,轉盤相當的順,段段分明又不會很緊,轉動時不用一手抓住機體,這感覺真的與價格成正比。
報告完畢~~

网友A:
國外的儀表絕非台灣或大陸等能夠相比的,一台好儀表會讓你的工作事半功倍。

网友B:
可變換的面板非常漂亮,可是在測量時會不會轉錯或看錯啊?
請問你想買此規格的原因是看重它的蛇麼?
依我自己的需求來說,電容,頻率檔測量範圍低了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國外的儀表絕非台灣或大陸等能夠相比的,一台好儀表會讓你的工作事半功倍。 ...

wish大,我真希望它能陪我長長久久,才用力敗下去n_08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變換的面板非常漂亮,可是在測量時會不會轉錯或看錯啊?
請問你想買此規格的原因是看重它的蛇麼?
依我自己 ...

scottwang大說實話看上他的品牌,及雙溫及校驗正明,面板真的是有給他花花的,看時的確需要花點眼力,規格來說比UT61E好很多,AC&DC可測量至1000v比FLUKE的話,就差了許多,我比較心儀FLUKE189但價格讓我縮手也停產

网友C:
Agilent 1242B 與Escort 179同樣有k type與J type量測熱電偶功能(進口設備用的到)此款電錶設計是台灣富貴電子被美國安捷倫購併,所以台灣電子量測設備品質有一定的水準.此款1242A藍色護套部份還可以找到是台灣代工.....恭喜找到好錶

网友B:
引用 楼主:
scottwang大說實話看上他的品牌,及雙溫及校驗正明,面板真的是有給他花花的,看時的確需要花點眼力,規 ...

有溫測不錯,不過好像沒有電腦連線有些可惜.
UT61E DC同樣是測到1000V,AC只能到750V.

U1242B 4 位數手持式數位萬用電錶手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溫測不錯,不過好像沒有電腦連線有些可惜.
UT61E DC同樣是測到1000V,AC只能到750V.

scottwang大它是有usb連線,但是選配n_065| 而他配件又超貴,目前我功力淺用到極少就不敗了n_131|

來張與ut61e合照

楼主:
引用 网友C:
Agilent 1242B 與Escort 179同樣有k type與J type量測熱電偶功能(進口設備用的到)此款電錶設計是台灣富貴電 ...

drew5198大
A係列不是都停產了,這台應該也可能接近停產,說實在那藍綠色的殼比較耐看,橘色殼很容易卡污垢一下就被看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scottwang大它是有usb連線,但是選配 而他配件又超貴,目前我功力淺用到極少就不敗了

我只查RS232,結果它是更先進用Ir USB,看整台的價格對比於ut61e,可想而知配備一定不便宜.
兩台相比之下,感覺ut61e土了些,果然Coco不是花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查RS232,結果它是更先進用Ir USB,看整台的價格對比於ut61e,可想而知配備一定不便宜.
兩台相比之下,感 ...

scottwang大當初訪價是7600,目前特惠價6400才狠下心敗下去n_081|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溫測不錯,不過好像沒有電腦連線有些可惜.
UT61E DC同樣是測到1000V,AC只能到750V.

S大好,根據所附規格書,其ACV的交流頻響<2kHz,為何也能號稱True RMS Multimeter?不知如何定義?

楼主:
該表沒附jk-type轉接頭,本想敗但賣家好心說弄個香蕉頭接上即可拿了UT61E的探棒剪下後DIY接上量會跑,不知這樣會不會影響準度

网友:
配的面板贴好卡通,还是本色好看。

网友E:
Dave,不要貼貼紙啦 >_<

另外,若記得沒錯,你曾有管道拿到 UT61E 的 MCU,怎麼沒自己修一下。

最近大嫂管的較少了 ^_^

网友B:
引用 网友D:
S大好,根據所附規格書,其ACV的交流頻響

看了以下兩篇和video,可能就會覺得許多的標示有可能是呼嚨的.

What is the meaning of "true RMS"?

True RMS vs AC Average Rectified Multimeter Readings when a Phase Cutting Speed Control is Used.

In the Know: What is True RMS? (video)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了以下兩篇和video,可能就會覺得許多的標示有可能是呼嚨的.

What is the meaning of "true RMS"?

感謝S大回應.一般號稱True RMS電表,除了可測試不同電壓波型外,其交流頻率響應應可到達數拾kHz以上,才具實用價值.而目前市面上True RMS數位電表,常用AD536或AD636來達成此運算功能.至於等級稍高的6位半電表(HP34401A),則採用AD637來運算.有興趣此IC者,請參考附錄配線自製.

楼主:
引用 网友E:
Dave,不要貼貼紙啦 >_<

另外,若記得沒錯,你曾有管道拿到 UT61E 的 MCU,怎麼沒自己修一下。

cremaker 大,不是大嫂啦是弟妹
您記性真好,上次買兩顆,換一顆,盧大有需要跟我買去用,我跟她說我沒的二個電表不能修理這個壞掉的電表,然後謊報這電表3000發票開3000報帳請款,自己再貼錢買,不然光這價位她鐵跳腳n_056|

貼紙被偶冰起來了n_111|

楼主:
scottwang&ciko.ciko大大說的太深了,有沒有白話一點的呢?我是不是買到黑心謊標的阿n_081|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謝S大回應.一般號稱True RMS電表,除了可測試不同電壓波型外,其交流頻率響應應可到達數拾kHz以上,才具實 ...

這些資料很不錯,不過要自製也並不容易,一般自製的4 1/2就已快到極限了,5 1/2就得有點功力去處理雜訊問題,那要做6 1/2的,可得有頂級的功力才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scottwang&ciko.ciko大大說的太深了,有沒有白話一點的呢?我是不是買到黑心謊標的阿 ...

Dave大好,基本上廠商敢在面板上特別標示"True RMS",就應在其交流響應(ACV/ACI)上,有特別設計的電路,來凸顯其差異性.至於ACV檔的特異性,一般會著重在作交流放大器特性測試,如高頻響應等.而一般作為維修用途時,因只用其來測試60Hz電壓(正旋波),故並無影響.

楼主:
引用 网友D:
Dave大好,基本上廠商敢在面板上特別標示"True RMS",就應在其交流響應(ACV/ACI)上,有特別設計的電路,來凸 ...

這樣一說心裡安心了一些n_136|

网友F:
其實大家不要認為大陸製不好!! 現在最夯的手機"愛瘋"就是大陸做的啊!! 重點在"安傑倫"設計督造!!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其實大家不要認為大陸製不好!! 現在最夯的手機"愛瘋"就是大陸做的啊!! 重點在"安傑倫"設計督造!! ...

同感 +1

台灣不是也是這樣走過來的嗎?以前的 MIT 和現在的 MIC 不過是經濟發展的一種過程。每個發展中國家在邁向己開發國家無一例外的。

再去看一些資料,歐美先進國家也是一路這樣走過來的。

所以不樣對大陸產品太多苛求,台灣很多產品現在是比不上大陸的。

舉個例子,大陸武器、先進科技產品、太空領域 .. 這些台灣我想要追得上有點給它難。

所以我們對大陸商品,要有著 “物、價皆實” 的觀念(用多少錢買多少的商品),而不是一再要求 ”物美價廉“。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感 +1

台灣不是也是這樣走過來的嗎?以前的 MIT 和現在的 MIC 不過是經濟發展的一種過程。每個發展中 ...

我很羡慕大陸同胞,電子零件易買價亷!

网友G:
SANWA PC5000老當益壯中,都換不了新表n_118|

网友:
引用 网友G:
SANWA PC5000老當益壯中,都換不了新表

這台真的沒話說,好啊.
用不壞可以省錢,好啊.
y拍還賣將近10K耶,好貴啊 ...

网友H:
好羡慕的機子
等我這台操死了,自然也會考慮升高一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羡慕的機子
等我這台操死了,自然也會考慮升高一等的。

u1241b好像是5xxx

网友:
引用 网友D:
Dave大好,基本上廠商敢在面板上特別標示"True RMS",就應在其交流響應(ACV/ACI)上,有特別設計的電路,來凸 ...

>>而一般作為維修用途時,因只用其來測試60Hz電壓(正旋波),故並無影響.
如果這樣說的話....

那一般的便宜電表就很好用了

因為對於固定波形....RMS電壓跟平均電壓的比例關係是固定的...

所以結論就是RMS電表根本就不太需要

不過要滿足上面條件有時很不容易...

网友I:
引用 楼主:
該表沒附jk-type轉接頭,本想敗但賣家好心說弄個香蕉頭接上即可拿了UT61E的探棒剪下後DIY接上量會跑,不知 ...

TC 出現第三種金屬接合,需要做Cold Junction Compensation
不然會出現誤差,自用則不須要求太高
http://digital.ni.com/public.nsf ... 0F9862574440010D25B

楼主:
引用 网友I:
TC 出現第三種金屬接合,需要做Cold Junction Compensation
不然會出現誤差,自用則不須要求太高
http:/ ...

感謝popcorn大解釋,原來不同金屬也會產生誤差,看來要是想要得到更精確的還是要買原廠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popcorn大解釋,原來不同金屬也會產生誤差,看來要是想要得到更精確的還是要買原廠的了。 ...

如果原廠TC插頭、插座不是相同TYPE 合金,就把錢省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