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2n-e 開機異常訊號......

楼主(2013-03-15):
本人有2張 m2n-e 狀況都一樣,開機出現 " Warning ! CPU has been changed !please re-enter cpu settings in the cmos setup and remember to save before quit! "雖然仍可使用,但開機看到這訊息總是怪怪的,不知是否有人修過這類的問題,雖然聽說這是華碩板子的通病......
本人做過以下處理:
1.刷bios 換bios ic-無效
2.換電池-無效
3.換cmos jump帽-無效
4.bios 載入最佳設定-無效
5.換cpu 記憶體-無效
6.觀察主板外觀-看起來正常

m2n-e(圖片借來的)
故障訊息

网友A:
不就進bios後儲存就好了嗎

网友B:
BIOS版本似乎是最早量產的版本0203?
有刷過新ㄧ點的版本試試看?

网友C:
印象中~偵測 CPU 的3級管 壞囉
會這樣

网友D:
之前有聽華碩工程師講是IO的問題也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就進bios後儲存就好了嗎

試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BIOS版本似乎是最早量產的版本0203?
有刷過新ㄧ點的版本試試看?

其實我是刷過好幾個版本的bios囉~~最新,中間的,最早期的都刷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有聽華碩工程師講是IO的問題也是有的

啥~~換io 實在沒把握的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印象中~偵測 CPU 的3級管 壞囉
會這樣

嗯~~那我回去量量看好囉~~請問那應該會是在cpu或io附近吧?以前都沒碰過的說,m2n-e 一次來2張~~

网友E:
可以用就別理他了~最近弄了幾張主機板IO焊起來要換的時候我習慣從新上錫可是腳都會有幾根斷線最近才會喔很怪之前都不會~還是我焊工退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就別理他了~最近弄了幾張主機板IO焊起來要換的時候我習慣從新上錫可是腳都會有幾根斷線最近才會喔很 ...

其實我也是醬想,只是想看能否簡單處理就好~~

网友F:
應該是1.CPU供電不穩定.MOS晶體旁的電感看看是不是因為高熱造成錫裂接觸不良.產生高熱
         2.跟散熱有關.因為散熱片無法貼合橋造成散熱不良.
以上是我處理的過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應該是1.CPU供電不穩定.MOS晶體旁的電感看看是不是因為高熱造成錫裂接觸不良.產生高熱
         2.跟散熱有 ...

您的意思是對所有的cpu供電的電感焊點重新補焊嗎?好方法~~回家試試看,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