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3252WXMI 不過電

楼主(2013-03-15):
如圖
在右上方有一根螢幕壓桿的右邊 有一顆貼片電容
在插上電源的狀態下 用電表量 無過電
但是不知道此型號為何
所以請問各位大大們
此電容為哪種型號

楼主:
插上電源時 指示燈有閃一下 按電源鍵 無效 按鍵經測量過正常
貼片電容 為米黃色那一顆

网友:
這顆沒過電應該是正常的,有過電就短路了

您的電源鍵在上電後有電壓嗎

楼主:
感謝大大的回覆

小弟有量過其他鍵的數據
量出的結果跟電源鍵一樣
所以暫時判定按鍵正常
待小弟下班後再量量看

再次感謝大大的指導喔!

网友:
樓主,小弟說的是電壓不是電阻,一般來說電源鍵端點會有3.3V

楼主:
changold2大大
了解
小弟下班時再回家上電量量看

謝謝大大的指導!

楼主:
changold2大大
電壓量出來 是2V

請問這樣是不正常嗎?

楼主:
再補一張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