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MSI PM8MZ-V主機板常當機

楼主(2013-03-15):
這片主機板,最近常無緣無故重開機,或者當機,後來發覺是南橋電路故障

量測南橋電源電路 MOSFET 管不太正常 如下圖標示

拆焊時,赫然發現MOS 管G ,S 腳位有焊接. 但D腳位卻是鬆脫了,沒焊上,可能使用久造成.而且MOS管Drian 腳位已氧化如下圖

更換此MOSFET 管已完修,目前燒機2個小時了.
上述這種情形不常見吧.

网友:
ㄏㄏ~我的最近也開始有這樣的問題發生~趕快來測一下~
恭喜完修

网友:
不常見
不過我個人倒是製造過這種錯誤

网友A:
那您運氣真好,銅箔居然沒被你扯下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您運氣真好,銅箔居然沒被你扯下來.......

您好:
MOS FET 在拆解焊時,須在周圍加助焊膏.
焊回時先清洗乾淨,在加助焊膏焊接回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