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各位大大 GH-311我要製作成感應後 輸出警告聲音

楼主(2013-03-15):
請教各位大大 GH-311我要製作成感應後 輸出警告聲音,請問有線路圖嗎?
拜託!

GH-311

GH-311

网友A:
您可以先去找一下該模組資料
看看感應後輸出是哪種訊號
再來討救兵也不遲

网友B:
GH-311 Ultrasound Motion Sensor

User Guide[1].pdf (242.32 KB, 下載次數: 39)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可以先去找一下該模組資料
看看感應後輸出是哪種訊號
再來討救兵也不遲

我是依據Datasheet內資料接線,但有輸出電壓但是蜂鳴器不會響
謝謝大大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B:
GH-311 Ultrasound Motion Sensor

謝謝大大資料,請問我依照下圖內接圖蜂鳴器要接到哪個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555

請問大大"555"是?

网友D:
說明書已經有例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說明書已經有例子了!!

抱歉!antlu 大
因為我不是很懂!
1.所以您指的是我po上來的圖接上去就可以了嗎?
2.請問蜂鳴器是要接到哪個地方呢?
謝謝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資料,請問我依照下圖內接圖蜂鳴器要接到哪個位置?

買一個12V的蜂嗚器裝上去 ,注意極性!接在J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買一個12V的蜂嗚器裝上去 ,注意極性!接在J的位置。

謝謝antlu 大大,明天去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