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ASUS EAH3450(無畫面)

楼主(2013-03-15):
從網拍上買的來練習,左下:ASUS EAH3450/HTP/512M/A(無畫面)
拿到顯示卡外觀正常,試機無畫面,拆下後量MDS是否短路
結果發現下管有短路現象,原P0903BDC更換成9918H 一樣20V
測試OK!完工
網拍截圖片上
網拍截圖片下
ASUS EAH3450全圖主角
故障兇手
測試OK,完工!又賺到一片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賺到了,是4片100元標到的?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A(2013-04-17):
我想問一下,有短路的話不是會上機自動斷電?  還是就只有不顯示而已?

网友:
恭喜完修~~謝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問一下,有短路的話不是會上機自動斷電?  還是就只有不顯示而已?

不清楚也.因為拍賣上寫故障無畫面.我拿到時先測是否短路.就把它換掉.而未先測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