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N3206W 無畫面

楼主(2013-03-16):
各位大大好
插上電緣,無待機燈-->所以先查電源板,有+5V(待機電壓),接上電阻後有產生+24(接ad板的) ,+24(高壓板的)--->電源板正常
但有個奇怪的現象,插上電源後,大約等3~5分鐘,按下電緣開關--->power On亮燈但無畫面,
由於是新手,想請教大大們要怎麼查下去

3~5按下電緣亮燈

3~5按下電緣亮燈

网友:
這種很多情況是 高壓版壞 導致背光不亮

网友:
POWER AD T.COM 高壓版都有可能

网友:
再加一項..視訊盒也可能會發生(雖然機率不高)

沒經驗這台拿來練功剛好..順便練練身體

网友A:
高壓版的on/off腳看有沒有3-5v電壓確認24v有無送到高壓版

答案就出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壓版的on/off腳看有沒有3-5v電壓確認24v有無送到高壓版

答案就出來了

板大,謝謝您的提示,我量過了,上電源的時後高壓板上有5V,1V,24V,此時按電源開關無反應
3~5分鐘後,後面背光會閃一下,這時高壓板上就會有5V,3V, 1V,這是按電源開關會量燈
按電源開關後.高壓板電壓如下
請大大們指點一下要往那個方向查下去,謝謝

网友B:
我手邊 有多這一台 整組的 零件 你在台南的話 可以借你試
這 一台 AD 的 記憶體 會空焊~還有 AD板上的 大部分 SMD 電容 幾乎的 沒溶質
22UF 跟 10UF ~

网友:
背光沒亮..但有沒有聲音?如有聲音就是高壓版問題了或背光模組

网友C:
高壓線圈都拆下來測量看看!!
你說的情形是高壓進保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邊 有多這一台 整組的 零件 你在台南的話 可以借你試
這 一台 AD 的 記憶體 會空焊~還有 AD板上的 大部 ...

謝謝carzy1kimo大大,不過我人在台北,我有上網訂了一片高壓板了,因為是新手,所以想弄一片正常的來比對,慢慢借此學習,謝謝大大您的佛心,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carzy1kimo大大,不過我人在台北,我有上網訂了一片高壓板了,因為是新手,所以想弄一片正常的來比對,慢 ...

可以先確定一下燈管或其他物件沒問題的話 比較不容易花冤枉錢~
如9#大大所說 很有可能是異常原因 高壓跳保護
上正常物件前 先排除其他故障原因 可避免 正常物件受損的風險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壓線圈都拆下來測量看看!!
你說的情形是高壓進保護了!!

大大想請教您,您是指高壓板上的高壓線圈嗎?我有換了一張高壓板,狀況還是一樣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大想請教您,您是指高壓板上的高壓線圈嗎?我有換了一張高壓板,狀況還是一樣耶 ...

應該燈管掛了

网友:
依我的經驗,液晶電視螢幕燈管壞掉機率不高,我目前也是使用這台來當店面機使用(喇叭不錯)
如果你住在北部,可以找 L3那位大大..店址在泰山泰林路那裏 or 可以來找我..我在後新莊這裡!!

网友D:
感覺好像高壓保護,之前有修過一台22吋的,後來跑線路,查出8隻腳的晶片輸出給高壓線圈的電壓過大,
還找不到零件,因為是韓國的,最後拿去給別人改,試試看吧~我也不知道對不對,不過你可以用比對法
比對高壓線圈前八隻腳各個晶片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依我的經驗,液晶螢幕燈管壞掉機率不高,我目前也是使用這台來當店面機使用(喇叭不錯)
如果你住在北部,可以找 ...

大大可以請教您一下嗎?您的機器插上電源時會有待機燈嗎?是不是紅燈?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覺好像高壓保護,之前有修過一台22吋的,後來跑線路,查出8隻腳的晶片輸出給高壓線圈的電壓過大,
還找不 ...

謝謝大大熱心提供意見,高壓板我有換過了(拍賣賣的良品),不過一樣的狀況,不會兩塊高壓板都掛一樣的晶片,呵呵,如果是這樣我可以去簽樂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應該燈管掛了

大大謝謝您的回覆,3~5分鐘背光燈管閃一下後3V就會正常出現,請問您有遇過燈管掛點會有這情形嗎?

网友F: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熱心提供意見,高壓板我有換過了(拍賣賣的良品),不過一樣的狀況,不會兩塊高壓板都掛一樣的晶片,呵 ...

故障問題在(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故障問題在(主板)

呵呵,大大您出聲了,可以給各建議如何查下去嗎?

网友:
引用 网友E:
依我的經驗,液晶螢幕燈管壞掉機率不高,我目前也是使用這台來當店面機使用(喇叭不錯)
如果你住在北部,可以找 ...

燈管沒測試過都說不準的!!

我這幾天才修理一台,燈管掛點連帶高壓變壓器一起去了???

用家電測試儀測試燈管,4支其中一支耗電流1A多,正常值約在420mA左右

拆下確認燈管一支點亮變紅色光,換新的燈管後仍是一上電進保護

查修變壓器,耐壓值有一端偏高一些,這部分量阻值是不準的

改高壓公版後完修!!  所以這類型有關高壓及燈管部分的故障

一定要先測量燈管的好壞,再來查修高壓部分,新的燈管要上前也要先測試過比較保險

因為新的不一定代表是好的!!   共勉!!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可以請教您一下嗎?您的機器插上電源時會有待機燈嗎?是不是紅燈?謝謝 ...

我店內這台無待機燈,使用夏普的面板
上次修這台機器的時候,就像 L7大大所提到的狀況(主板)+視訊盒+電源板+少部分高壓線路
所以我有說過..這台機器適合拿來練功,順便練練身體

网友:
總之修這台的重點,就是 L7與 W大大所提的狀況..

我店內機的圖片如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大大您出聲了,可以給各建議如何查下去嗎?

上線時
在說明
測一下喔

网友:
視訊盒要接.才能正常開機測試,故障點在主板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熱心提供意見,高壓板我有換過了(拍賣賣的良品),不過一樣的狀況,不會兩塊高壓板都掛一樣的晶片,呵 ...

還是需要量測一下~這樣才有方向
當初我是先買燈管回來換,結果燈管沒壞,最後才跑線路跑到電源進入高壓線圈電壓比對其他高壓線圈
所進入的電壓偏高,才確定前面有電子零件故障~提供小弟意見僅供參考~

网友B:
插上電緣,無待機燈 這一台 本來就這樣~ 要接視訊盒 才能開ㄐ
應該是 主版故障~ 你量下~所有的 電壓 對不對~~輸出IC
U25 U11 U7 U19 U23 U24 U22 U20 U33 U34

U17 要注意下(這顆很容易空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上電緣,無待機燈 這一台 本來就這樣~ 要接視訊盒 才能開ㄐ
應該是 主版故障~ 你量下~所有的 電壓 對不對~ ...

原來這台要接視訊盒才能開,之前想說先單純化,把不是一定要的東西先排除,所以都把視訊盒先拿掉,謝謝大大的提醒,先來去把視訊盒找出來

楼主:
謝謝各位板大的回覆,不過小弟最近突然需要搬家,所以大概會有兩各星期忙著搬家,所以沒有控可以處理這台電視,等小弟安定好,一定會跟各位良師們回報小弟處理的情形,跟各位板大說聲抱歉,讓各位教導了那麼多卻沒消沒息,特此抽空上來跟各位說聲抱歉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板大的回覆,不過小弟最近突然需要搬家,所以大概會有兩各星期忙著搬家,所以沒有控可以處理這台電視, ...

記得 安定了 要上來完成 未修的(故障點)
一起 加油喔 一起成長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