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故障ASUS P5K SE/EPU100

楼主(2013-03-22):
從網拍上買的主機板,上面寫故障開機就1長三短音.換新的DRAM也一樣..
拿到主機板外觀正常,只是CPU周圍有許多粉塵,先用氣槍吹乾淨
用水彩扁刷,將記憶體凹槽及其他插槽都清理,未上記憶體測試結果是1長2短音,
與網拍寫的不同,上記憶體測試結果可開機,都正常跑碼阿!
研判問題可能為記憶體凹槽有頭髮或粉塵,所以記憶接觸不良或是記憶體不支援
這不知是完修嗎?
網拍截圖片上~故障ASUS P5K SE/EPU100
網拍截圖片下~故障開機就1長三短音.換新的DRAM也一樣..
主角全圖~ASUS P5K SE/EPU100
開機畫面
測試
測試跑碼,完工!

网友A:
恭喜完修,這種問題很常見,提醒您燒機測試,與多次開機測試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這種問題很常見,提醒您燒機測試,與多次開機測試ㄛ.

了解.這主機板較新.所以自己用.現在就用著回復你的問題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有可能賣家的記憶體有問題吧..我也遇過類似狀況

网友:
運氣好喔~~我的是上 pci-e帶燈假負載,硬是有個燈不亮,我猜插槽有倒針......

网友B:
ASUS的板子我都會先把灰塵清乾淨後拔掉CMOS電池
然後靜置一晚放電~隔天再測!!
通常5-6成機率就開機了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ASUS的板子我都會先把灰塵清乾淨後拔掉CMOS電池
然後靜置一晚放電~隔天再測!!
通常5-6成機率就開機了

啥~~有這招,我學起來囉~~感謝~~

网友:
很有用
謝謝分享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ASUS的板子我都會先把灰塵清乾淨後拔掉CMOS電池
然後靜置一晚放電~隔天再測!!
通常5-6成機率就開機了

這招~好像不錯~~嘿嘿!!!!~學起來~

网友:
引用 网友B:
ASUS的板子我都會先把灰塵清乾淨後拔掉CMOS電池
然後靜置一晚放電~隔天再測!!
通常5-6成機率就開機了

快速放電的方法是:
拔掉電池後,短路電池插座的正負腳1分鐘即可

网友:
賺到了!!
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