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小power維修方法

楼主(2013-03-16):
大家好
有修過acer的電腦小power前輩請教一下
就是它原本故障是電腦開機後傳出很重燒焦味
但我拆開後發現四顆電容長毛了,但它那種電容有塑膠套包著那種
我拿一般電容取代, 但是沒法觸發開機一直不知問題點
量atx各腳沒短路,紫線5v 綠線3.12v

我有把電容引腳在重焊還是不行請問如接下查修呢??

主角

內部電路

更換電容地方

网友:
電容爆掉的味道不是燒焦味。

燒焦味是有其他東西元件燒掉了吧!

网友:
先檢查 PWM & Monitor IC 有無正常工作吧~
有工作就在看是否進保護了

网友A:
二次側環形電感已經燒黑失效了
其他元件應該也有受損,此電源應是風扇失效嚴重過熱導致故障

网友B:
好可怕.....電感燒黑

网友:
狼大眼力真好
頭一次看到電感燒成這樣
其他零件應該也不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次側環形電感已經燒黑失效了
其他元件應該也有受損,此電源應是風扇失效嚴重過熱導致故障 ...

琅大你說的是電容旁邊那顆大電感嗎??

當時的味道是很很重的塑膠味道,我想因該是當時電感一直被燒吧???

看來棄修機率比較高囉~因不知道哪些零件也ko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可怕.....電感燒黑

沒辦法~我們公司三位工程師要處理一兩千件資訊設備維護

很多都是長期過熱掛掉的

网友:
一兩千件.......滿頭包

网友:
嗯~認同狼大說的 : 二次側環形電感已經燒黑失效了
我也遇到過這種案例~~~
我的能力是修不強...
曾拆換其他廠家類似的環形電感來替代...也是失敗...

网友A:
有同型殺肉拆還比較好,問題是除電感外其他元件也會被熱影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同型殺肉拆還比較好,問題是除電感外其他元件也會被熱影響

目前手上沒有同款的~上網找找囉!
謝謝悢大幫忙囉~因該試凶多吉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