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HP34401A維修(面板按鍵失效-已完修)

楼主(2013-03-16):
1.此為Agilent/HP34401A-6位半電表維修實例.
2.故障情形-面板按鍵大部分失效.
3.維修步驟:首先上安捷倫網站下載維修手冊(輸入儀器型號),並找出面板控制線路板電路圖
先找出最關鍵元件更換(74HC194),但因此為停產元件,且為寬體(7.2mm)尺寸SOP.先從露天,再到RSTAIWAN都找不到合適尺寸元件,後再到掏寶網買到稍接近尺寸(5.2mm)的元件,先進行顯示器VFD拆解,準備更換新元件,並經功能/長時間熱機測試,其餘稍晚待續
以下為維修品之部分功能測試,請參考圖片.

网友A:
CIKO大:
   我的情況和你相似喔!! 我的 AGILENT E3631A 電源,輸出 +25V ..幾個鍵失效,要找線路圖找不到,零件上面被 VFD 蓋住... 已經一個星期了還不敢動手,不知道你對 VFD拆解有無好的方法不傷到PC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IKO大:
   我的情況和你相似喔!! 我的 AGILENT E3631A 電源,輸出 +25V ..幾個鍵失效,要找線路圖找不到,零 ...

你要線路圖發個mail給我寄給你

网友:
老師,原來喜好自修
不要擔心給我修,保證快速解決.......殺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CIKO大:
   我的情況和你相似喔!! 我的 AGILENT E3631A 電源,輸出 +25V ..幾個鍵失效,要找線路圖找不到,零 ...

antlu大好,我的IC也是位在VFD下方,所幸此VFD的銲孔還超大(約2mm)的,直接用吸錫槍即可處理.代換完零件後,再將此VFD接腳剪短,並插入圓形針孔腳座,再焊入PCB,則以後萬一要再更換時,即可使用直接拔起方式,來更換下方零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要線路圖發個mail給我寄給你

pengchln大:
  感謝囉!!已經發消息給你了,期待!!

网友A:
引用 楼主:
antlu大好,我的IC也是位在VFD下方,所幸此VFD的銲孔還超大(約2mm)的,直接用吸錫槍即可處理.代換完零件後, ...

ciko.ciko 大:
    感謝經驗分享!! 等我拿到線路圖之後,再找個黃道吉日並且焚香禱告開始動手!!

网友B:
ciko大 也是修儀器高手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ciko.ciko 大:
    感謝經驗分享!! 等我拿到線路圖之後,再找個黃道吉日並且焚香禱告開始動手!! ...

antlu大,我猜其電路應是類似的,若也是使用74HC194(寬體SMD),我還有備品可提供.以下為其維修手冊請參考,但無線路圖.

楼主:
引用 网友B:
ciko大 也是修儀器高手恭喜完修

pengchin大好,因儀器維修利潤較高,剛好又有較固定客戶,會不定期有各式不同功能儀器送修,藉此還可擴增維修能力,真是一舉數得.而本維修案例還有部分圖片及說明(如功能測試或校正),因將資料留在公司內未帶回,恐怕要等下星期一後再繼續補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antlu大,我猜其電路應是類似的,若也是使用74HC194(寬體SMD),我還有備品可提供.以下為其維修手冊請參考,但 ...

ciko.ciko大:
   感謝提供資料,希望同一家公司設計相同!! 你的電路圖好像用串列輸入信號並列輸出再讀取信號...其他我就看不懂了,希望可以修好,這一部可要好幾萬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pengchln大:
  感謝囉!!已經發消息給你了,期待!!

我已寄給你了等你的維修文

楼主:
有關本維修未完成部分已提供相關圖片於1",請參考.
維修品為HP34401A(6位半電表),參考標準件為HP33120A(數位信號產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