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hz 24hz 25hz 共振 水流

楼主(2013-03-16):
http://www.youtube.com/v/uENITui5_jU

网友:
好神奇哦!水流會自動轉彎!

网友:
當初以為是音波直接形成的水流改變現象,但因此水管出口是位於音箱出口下方,故推斷是因水管與音箱固定在一起,是為音箱振動現象而造成水流改變.就如同用手抓住水管甩動而造成的相同情況.

网友:
影片看看就好,作者有說明,此實驗是無法在現實世界用眼睛去看的,只能經由比眼睛更高速的攝影機,才能抓到水波的共振頻率,我們肉眼是看不到的,也就是目前在影片裡看到的,即使你在現場也是看不到的.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ENITui5_jU
Just so everyone knows, only the camera sees the water this way. The naked eye would not see this. Its because the water is oscillating at the same rate as the camera speed.

The main thing to keep in mind for this project is that you need a camera that shoots 24 fps.

楼主:
樓上的描述可能有一些"誤"
只能經由比眼睛更高速的攝影機

人眼看 24fps 是還好,流暢度還可以,往上到30fps,一般人可以看出更流暢,60fps就超出一般人的極限了
在這個project,現實中人眼的取樣率太高,反而看不到這樣的結果

用攝影機,取樣率在 24fps 時,正好變成"定格"
忽略掉其它結果

就是說,如果在人眼與水流間,加入一個電風扇
可以控制掉 fps,即可肉眼看到這樣的效果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樓上的描述可能有一些"誤"

人眼看 24fps 是還好,流暢度還可以,往上到30fps,一般人可以看出更流暢,60fp ...

>就是說,如果在人眼與水流間,加入一個電風扇
>可以控制掉 fps,即可肉眼看到這樣的效果啦~

用燈光與風扇,燈光現在可以用LED燈,以PWM調整風扇的速度,等扇葉與水流的頻率相同時,水流看起來就是靜止的.
以上就是測量紡紗機轉速的方法,一般只要比風扇馬達頻率低的應該都可以測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