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M5A78L-M/USB3-說不出哪有問題

楼主(2013-03-16):
華碩保內的主機板-有時能開機有時卻無法開機(主機板有過電/內顯測試/)-是主機板本身有問題點存在-還是獨顯ASUS-ENGT520 有問題(過電開機等待畫面有輕微破圖現象)-感謝賜教

网友A:
若只用內顯就時開時不開,最好連記憶體一起抱去皇家,請他們幫你測,小弟認為bios有問題......至於顯卡,趁保內趕快送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只用內顯就時開時不開,最好連記憶體一起抱去皇家,請他們幫你測,小弟認為bios有問題......至於顯卡,趁保內 ...

是插上獨顯時才如此~所以懷疑獨顯有問題~加上都保內~暫時不想動硬體~bios版本問題嗎?感謝賜教

网友B:
wanjonwan指的主機板bios可以試著更新看看n_111|
諾是顯卡插上去有破圖.....
顯卡建議盡快送修:on_141|

网友C:
引用 网友B:
wanjonwan指的主機板bios可以試著更新看看
諾是顯卡插上去有破圖.....
顯卡建議 ...

顯卡建或主機板若都在保內請送原廠吧!這是最好的建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顯卡建或主機板若都在保內請送原廠吧!這是最好的建議.

嘗試送原廠了~但因此機是大賣場機種~保內送修必須連同機殼整機送修(軟體W7改XP了/電源器也升級)~華碩皇家不收由契約店或個人送修的大賣場機~而是要由原購買大賣場送修才受理~所以我現在正頭大中~感謝建議

网友D:
引用 楼主:
嘗試送原廠了~但因此機是大賣場機種~保內送修必須連同機殼整機送修(軟體W7改XP了/電源器也升級)~華碩皇家 ...

拆下主機板送修即可!
我送修好幾次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嘗試送原廠了~但因此機是大賣場機種~保內送修必須連同機殼整機送修(軟體W7改XP了/電源器也升級)~華碩皇家 ...

什麼!!! 大賣場買的不能送修華碩皇家.  真的假的?  小弟我還想推薦朋友去撿便宜...畢竟對於電腦都不懂的人,大品牌套裝機是他們不錯的選擇.

网友:
引用 楼主:
嘗試送原廠了~但因此機是大賣場機種~保內送修必須連同機殼整機送修(軟體W7改XP了/電源器也升級)~華碩皇家 ...

啥~~原來大賣場買的電腦送修是醬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下主機板送修即可!
我送修好幾次了

我是拆下主機板和顯卡送去~結果檢視相關序號貼紙後跟我說~拍謝~此型號和序號只能由原購買大賣場能整機送修@@傻眼~我也送修過粉多了~第一次碰上有點傻眼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麼!!! 大賣場買的不能送修華碩皇家.  真的假的?  小弟我還想推薦朋友去撿便宜...畢竟對於電腦都不懂的 ...

是無法以個人名義送修~而是要由原賣場送修

网友:
我猜是因為量販店一次大量採購,價格跟賣給3C門市的不同,所以必須專業
處理做客服(待遇不同~我猜)

网友:
人家也是想要賺錢才不給送修吧.維修也是一筆收費.如果是我發生這個事情我就自己搞了跑來跑去油錢花更多.可是如果是客人的那就請客人自己送摟

网友(2013-04-16):
手邊若有其它顯卡, 可以自行更換是看看, 不然就真的要趁保內送修了

网友:
( 保內 ) 一定送公司維修 , 只要動手修公司就不保固 , 切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