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MV 222H 白屏 求助...

楼主(2013-03-16):
因為手上有兩台 一台好的  一台白屏

已經確定 ad 跟 pi 沒問題了  因為是從好的拆下來測試ok

我電表測過T-con 就紅色圈圈處 跟 好的那台 電壓不太一樣

我量到的電壓  不知道量法對不對 我量了2種

直接 接地 跟 接那顆L1117LG的中間

直接接地  三隻腳 從上到下= 4.95 v   2.87v   -1.2v
接L1117LG  中間 從上到下= 2.06v    2.87v    1.6v

上面這個是白屏那台的  跟好的電壓差很多 不知道該如何下手

抱歉新手 .... 如有敘述不良的地方 麻煩告知

网友:
直接換一顆L1117-3.3V就好了.

楼主:
對換過了 不是那顆的問題

楼主:
T-con 右邊 電壓都怪怪的 偏低

网友:
量測t-con上的所有電容

可能有答案喔

楼主:
你是說那個 小小褐色的電壓嘛? 還是怎麼測量呢?

楼主:
還是要使用電容表?....那個我好像沒有

楼主:
今天電容表到  量了一下 都沒出現異常 ...可是 L1117 那顆 電壓就是跟正常的不一樣....

楼主:
剛剛量到的 D1 正常的12v左右   我故障的4.7v
上面字看不清楚....

楼主:
好像寫baf 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