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東元32吋液晶螢幕TL3286TW(超級軟維修)

楼主(2013-03-16):
收了一台號稱無法開機的32吋LED液晶螢幕
本想說電源板修一修應該可以 結果接上電源竟然...正常
接著接上訊號及接上電視訊號~測機正常

這台外面都是膠 除膠花了一點時間 算超級軟維修吧

面板及整機除膠後開機測試8小時無異狀 算超軟了吧

面板及整機除膠後開機測試8小時無異狀 算超軟了吧

送上PC訊號也正常

送上PC訊號也正常

先上電源測試看燈號 待機燈正常

先上電源測試看燈號 待機燈正常

网友A:
電源板故障
顏色過白
電源板電容檢查一下吧
4.7uf 小電容換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板故障
顏色過白
電源板電容檢查一下吧

那是我的手機爛+光線問題 色澤跟亮度是正常的

网友B:
所以是沒有壞....

网友A:
真的是(好運連連)讚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是沒有壞....

因購進前已先爬文過 好像LED目前比較不容易損壞 所以才想說買台來試試看
卻沒想到是好的
猜想客戶很有可能搖控器故障或無電 所以造成開不了機~ 誤判為損壞
因為寄來時所附電源線也是正常~ 就是沒搖控器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是(好運連連)讚啦

有好有壞 打平之前購買一堆練完功賣不掉的

网友C:
恭喜大大撿到這麼優的機器,不過這台是LCD不是LE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大大撿到這麼優的機器,不過這台是LCD不是LED的

賣家標題寫:TECO 東元 32" 液晶電視 LED (故障品)出售 賣1500元

瞬間從天堂掉到地嶽 我被騙了~

网友:
fakedeireas大
LCD也不錯!不用維修就完修了
賺到了

网友:
嗯~我也覺得是LCD~LED電源好像在底座~看他底座跟一般LCD座一樣

网友:
TECO面板不知道用哪家的....
小弟在賣場比較過,TECO近看畫面似乎比較容易有油畫的感覺.
朋友買過,實際看起來顆粒感也比較粗...不知為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