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AGILENT E3631A 拆解

楼主(2013-03-16):
異常現象 部分按鍵無法動作,先拆解清理拍照分享,...

网友:
少一顆旋鈕,直徑多少mm ,我看看有沒有~

网友A:
這麼快就拆解維修了祝好運!

网友:
大大加油

這應該是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麼快就拆解維修了祝好運!

pengchln大:
   幾天前拆的,又恢復回去了!!

這幾個按鍵不動作!! OUT ON/OFF   +25V  RECALL  ..

网友B:
請參考第133頁,按鍵連至8051CPU,推測是按鍵碳墨電阻變大,請自行測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找到線路圖,請參考.
http://elektrotanya.com/hp_agilent_e3631a_dc-power-supply_sm.pdf/download.html ...

CIKO大:
   感謝!! PENGCHLN大 已經傳給我了!! 先了解電路再動手,希望是軟柿子,POPCORN大 旋鈕還在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麼快就拆解維修了祝好運!

pengchln大:
   剛剛看了 一下電路圖,不是最好就是最壞!!
  最好 8051的P1^1 接觸不良 因為這一條線牽動了 3個功能開關
  最壞 8051內部這一條線掛了(這個MCU毀了一個PORT) 這樣就只能跟原廠買了,花大錢!!
上天保佑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參考第133頁,按鍵連至8051CPU,推測是按鍵碳墨電阻變大,請自行測試看看.

CIKO大:
  先前拆過,發現它的用料實在,這些都是鍍金PCB 加上導電橡皮按鍵, 不太像"按鍵碳墨電阻變大" 我用力按也沒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pengchln大:
   幾天前拆的,又恢復回去了!!

如ciko大說的比較可能是接觸不良
1.都是同一個邏輯IC控制按常理要就全壞不會只壞單排
2.接上示波器連至S1看有無觸發信號如有在比對S2有無觸發
3.直接短路一下S2電路看有無反應就可判斷了
4.電路板有無斷線
5.找尋25V的周邊電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pengchln大:
   剛剛看了 一下電路圖,不是最好就是最壞!!
  最好 8051的P1^1 接觸不良 因為這一條線牽動 ...

請留意8051的電源,圖上顯示為-16.4V及-11.4V.(取代了傳統的0V及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ciko大說的比較可能是接觸不良
1.都是同一個邏輯IC控制按常理要就全壞不會只壞單排
2.接上示波器連至S1 ...

先前查修結果, 利用拆下來的導電橡皮 按下 S1 S2 S3 發現 只有S2沒動作 按S9 有動作 S10沒動作!! 所以判斷應該是 P1^1 KEY_SENSE[1] 這一條線不良,我"那時"側面看了一下好像是到MCU MCU沒有裝IC座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前查修結果, 利用拆下來的導電橡皮 按下 S1 S2 S3 發現 只有S2沒動作 按S9 有動作 S10沒動作!! 所以判 ...

按照你判斷的結果你可能要查25V的周邊來源電路(應該不是U17的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前查修結果, 利用拆下來的導電橡皮 按下 S1 S2 S3 發現 只有S2沒動作 按S9 有動作 S10沒動作!! 所以判 ...

用示波器觀查一下電壓準位(P1.0-P1.3)是否相同(按下相關按鍵時)?或試試P1.0-01.3接10K提升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判斷的結果你可能要查25V的周邊來源電路(應該不是U17的問題)

25V週邊?

网友A:
引用 楼主:
25V週邊?

這是我的判斷供你參考看看
1.你的電源輸出正常嗎?還是只有單純的S2 S9 沒動作 其他按鍵都正常?
2.你的±25V有輸出嗎?因為你沒說有 還有你可能要先查各節點的電壓是否正確
3.如有±25V才可以再回來判斷U17 因為±25V若不正確按S2 S9是不會有動作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25V週邊?

按下相關按鍵時,VFD顯示器下方小字,可顯示出正確相關字符(+25V,Recall,Out on/off)?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下相關按鍵時,VFD顯示器下方小字,可顯示出正確相關字符(+25V,Recall,Out on/off)? ...

這三個按鍵確定按下去沒有動作,小方字沒有顯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我的判斷供你參考看看
1.你的電源輸出正常嗎?還是只有單純的S2 S9 沒動作 其他按鍵都正常?
2.你的 ...

這三個按鍵因為按下去沒有反應, 所以才懷疑這一條掃描線不良,我按 +6V 和-25V都可以來回跳動,其他鍵<> 也都有 摳 摳 的聲音 CONFIG 鍵則會 跳出RS232涉定... 電壓一值沒有輸出,我猜想是因為 OUT ON/OFF 鍵失效所導致...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三個按鍵因為按下去沒有反應, 所以才懷疑這一條掃描線不良,我按 +6V 和-25V都可以來回跳動,其他鍵 也都 ...

阿乾大我沒修過這台機器只能隔空抓藥
我的思緒可能會從我以下的判斷你參考看看
0. 0-6V的輸出是否正常是否可以調整電壓(如都正確可調無誤)
1.在從S2啦一條跳線直接到U17的對應腳位短路一下看結果確認是否有斷線如沒斷線就不是按鍵的問題
2.參照電路圖清查各節點的電壓是否有到位(有助釐清相互影響的程面)
3.S2是25V單獨輸出的開關可能要查25V的電源是否有正常跟著線路會到一組運算放大可能是要追查的重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阿乾大我沒修過這台機器只能隔空抓藥
我的思緒可能會從我以下的判斷你參考看看
0. 0-6V的輸出是否正常是 ...

pengchln大:
   我想先從按鍵方向著手!! 因為自我診斷上面並無異常!! 下週我先把面板VFD拆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阿乾大我沒修過這台機器只能隔空抓藥
我的思緒可能會從我以下的判斷你參考看看
0. 0-6V的輸出是否正常是 ...

所有輸出都沒有!! 因為 OUT ON/OFF都沒動作!! 按鍵也都沒反應!! 下週拆機再量量看!!

网友:
有沒有直接測量MCU端按下按鈕電位有無改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有輸出都沒有!! 因為 OUT ON/OFF都沒動作!! 按鍵也都沒反應!! 下週拆機再量量看!! ...

大大,請參考下列連結.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20518984355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808154760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請參考下列連結.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0.0.0.0.zFt1T9&id=20518984355
http://item ...

ciko.ciko大:
   萬歲!! 我今天已經把 VFD拆下來了!! 很不幸的事! 我量過 掃描的線一直到 80C51的第3腳都導通沒斷路!! 這表示 假如不是 這片 IC板故障,就是其他電路故障... 我的板子編號是 E3631-60003 這幾天測試後再決定找人代購!!  您也太威了吧!! 這種寶貝都找得到...

楼主:
好不容易拆了下來,量過了,都跟第3腳有通ㄟ!!  ㄟ害,判斷錯誤!! 或者是 MCU沒有動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ciko.ciko大:
   萬歲!! 我今天已經把 VFD拆下來了!! 很不幸的事! 我量過 掃描的線一直到 80C51的第3腳都 ...

1.阿乾師,還要感謝您提供此篇維修文(還好您沒太快就完工了.),我才有機會找到更多的寶貝(線路圖及維修備品),連我的hp34401A電表斷掉的手提柄,.也都好運找著了,真是感動啊.
2.我將拆下的VFD接腳剪短,並插入圓孔腳座,以便下次維修可較容易拆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阿乾師,還要感謝您提供此篇維修文(還好您沒太快就完工了.),我才有機會找到更多的寶貝(線路圖及維修備品), ...

ciko.ciko 大:
   那我就等您下單囉!! 運費我出!! 不知道您方不方便!! 大陸我沒去過,淘寶我以前有託人買過,只是那位先生也託人代購,代購人已經回台灣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ciko.ciko 大:
   那我就等您下單囉!! 運費我出!! 不知道您方不方便!! 大陸我沒去過,淘寶我以前有託人買 ...

不客氣,我也常向淘寶下單,實際費用等確認後再告知.(請留意,掏寶的標價,實際上僅供參考,最終售價還須雙方確認.),可能要等明天才有消息.(買標價299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客氣,我也常向淘寶下單,實際費用等確認後再告知.(請留意,掏寶的標價,實際上僅供參考,最終售價還須雙方 ...

感恩!! 沒錯標價是 299!! 上面的物品有好幾型  我的型號是 E3631-60003 .

网友A:
引用 楼主:
ciko.ciko 大:
   那我就等您下單囉!! 運費我出!! 不知道您方不方便!! 大陸我沒去過,淘寶我以前有託人買 ...

antlu 大 你不在考慮決定買下 我個人感覺不大像U7壞掉(之前打錯一直打成U17 罪過!罪過)
U8 U9 U10 你有查過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tlu 大 你不在考慮決定買下 我個人感覺不大像U7壞掉(之前打錯一直打成U17 罪過!罪過)
U8 U9 U1 ...

pengchln大:
   剛剛我用示波器量了一下波形發現一個現象,KEY_DRIVE 有脈衝信號輸出,按下按鍵時候發現 KEY_SENSE的腳位 其他正常腳位都有脈衝輸出,但是故障這一隻腳輸出卻被吃掉似的,輸出沒有信號,維持在一定的負電位,我用三用電表量測  MCU 2. 3 .4 .5 對地的電阻值為 12M 3M 12M 12M 也就是故障的腳位電阻值偏低,不知道何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pengchln大:
   剛剛我用示波器量了一下波形發現一個現象,KEY_DRIVE 有脈衝信號輸出,按下按鍵時候發現 KE ...

antlu大
可否請你從新描述機器更仔細一 點的問題
1.開機時有無畫面?畫面停留何處?顯示甚麼?...
2.面板按鍵問題.是單獨3個按鍵失效還是全無反應(包含按下有聲響但無法達到想要的工作的目標皆算失效)
3.基準電壓是否正確 5V 6V 11V 25V ....
4.面板前方接線柱有無輸出電壓..

网友C:
引用 楼主:
pengchln大:
   剛剛我用示波器量了一下波形發現一個現象,KEY_DRIVE 有脈衝信號輸出,按下按鍵時候發現 KE ...

我上次有作過一次掃描鍵盤的電路,
原理是「行」或「列」的mcu輸出端口,
會不斷的送出高或低電位,時間大約都是us或是ms等級,
用以掃描電路上的某個按鍵是否導通(按下),造成電位的改變。

從阿乾兄,用示波器量測輸出端口來說,
沒有脈衝輸出,可能就是mcu的那支輸出端口有問題了,
解決方法,就是換一個mcu吧!
手冊的第111頁,有agilent的part number,
不知道叫不叫得到,還是版上有神人可以訂得到!
弄一顆回來代換!
但是為什麼燒掉的原因還是要找一下,
省得又燒了!

以這類儀表來說,應該是找不到hex檔可以自己燒一個換上去吧!
要不然就是自己寫一個來試!
看了電路圖,這顆n80c51的工作還不少,
①本次故障點,矩陣掃描鍵盤
②轉盤訊號IO
③VFD顯示IO
④電位訊號IO
這個要自己寫一個,真的是有點難度,
逆工程的話,這個就~~~~~~~~我自己也不會,
也不建議這樣作!

再要不就是換個整組囉!
只是一組二手拆機件要近300RMB折合台幣約1500,
還沒加上運費,以這台機器的身價來說,不知道值不值得!
給阿乾兄參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上次有作過一次掃描鍵盤的電路,
原理是「行」或「列」的mcu輸出端口,
會不斷的送出高或低電位,時間 ...

露拍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3050685158 <===九成新 $26000-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7030968907 <=== $24000-

印象中,安捷倫原廠全新報價$4xxxx-

网友:
引用 网友D:
露拍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3050685158

嗯,一組前面板,
2000內搞定,
值得啊!
值得啊!

可惜,這次阿乾兄沒碰到軟的!
也不知道我的分析對不對,
還請大家指導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tlu大
可否請你從新描述機器更仔細一 點的問題
1.開機時有無畫面?畫面停留何處?顯示甚麼?...

掃描輸出波形 驅動輸出
放大倍率加大

掃描SENSE回授輸入(未按下)有電壓出現表示接腳有通

示波器未接 0V

正常的接腳按鍵後輸入信號(請老婆大人拍照)

異常接腳按鍵後輸入信號

開刀把接腳切開判斷
對地阻抗 3M歐姆(正常腳位 12M歐姆)
對該MCU的VSS 阻抗12K(正常腳位4.9M歐姆)
對VCC 只有5歐姆 看樣子沒救了(正常應該3M歐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上次有作過一次掃描鍵盤的電路,
原理是「行」或「列」的mcu輸出端口,
會不斷的送出高或低電位,時間 ...

FAT0S大:
   好像還有一招就是 使用 RS232下指令給他讓他動作,BYPASS 面板的操作,但是這困難度更高...又不方便...

网友C:
引用 楼主:
FAT0S大:
   好像還有一招就是 使用 RS232下指令給他讓他動作,BYPASS 面板的操作,但是這困難度更高...又 ...

不知道有沒有得單買啊!
看樣子,我應該猜對了!

也說不定,單買和二手整組的價格差不多,
那還是換整組的好了!

還有多的vfd可以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有沒有得單買啊!
看樣子,我應該猜對了!

Fatzeros大:
   我有VFD可以玩,等你想要玩微控趨動VFD時我再寄一個給你玩!
   請Ciko大幫忙購買,我沒去過大陸,所以沒有門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掃描輸出波形 驅動輸出

放大倍率加大

你已確認要買了那就等你買回來換上再說囉!(希望買回來換上就好了)
可是我還是感覺問題不是出在MCU上希望我判斷錯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已確認要買了那就等你買回來換上再說囉!(希望買回來換上就好了)
可是我還是感覺問題不是出在MCU上希 ...

pengchln 大:
  我用3用表量過,那一跟接腳對VCC只有5 歐姆ㄟ 就算拆的下來好像也不能燒錄!!

网友:
引用 楼主:
掃描輸出波形 驅動輸出

放大倍率加大

請問示波器探棒設在10:1?

网友A:
引用 楼主:
pengchln 大:
  我用3用表量過,那一跟接腳對VCC只有5 歐姆ㄟ 就算拆的下來好像也不能燒錄!!  ...

antlu大 編程的東西我比較不懂
我是依據你告訴我的方向來做判斷可是你好像都還未告知個基準電壓是否正確

所以我也比較不知如何協助你判斷
每個人修理的思緒皆不相同
通常我會先看電路圖對每個個基準電壓作量測看是否有電壓短缺或測不到在做下一步的判斷
如果認為是MCU故障我通常會在先往回推前一級的電路是否有問題
(建議可以檢查 ROM  &  RAM 是否正常有時這也是問題的一種我有遇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ntlu大 編程的東西我比較不懂
我是依據你告訴我的方向來做判斷可是你好像都還未告知個基準電壓是否正確

pen大好,antlu大在38"有描述故障腳位(已從pcb上將腳位分離)已經接近與VCC短路了.此也可由示波器圖形看出(接近5V電壓).
另在VFD下方小字也會顯示出相對應按鍵的符號文字,但只有此3鍵並未正常出現.其餘按鍵皆能正常顯示.意即若其他線路也異常,應也不致影響顯示部分.這也是為何要推測試此部分已經故障的原因了.

网友:
可能是碰到ESD被打穿

网友:
引用 网友B:
pen大好,antlu大在38"有描述故障腳位(已從pcb上將腳位分離)已經接近與VCC短路了.此也可由示波器圖形看出( ...

ciko大 謝謝你的開釋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tlu大 編程的東西我比較不懂
我是依據你告訴我的方向來做判斷可是你好像都還未告知個基準電壓是否正確

pengchln大:
   我找時間檢查後在報告,先前我都聚焦在面板部分!!

网友B:
引用 楼主:
pengchln大:
   我找時間檢查後在報告,先前我都聚焦在面板部分!!

阿乾大,替換面板已寄到(速度算快了_2天),我有先打開檢查了一下,目視固定VFD的金屬框有些生鏽,其他部分看似正常,但一切還是以實測結果為準.請發消息給我取件方式,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阿乾大,替換面板已寄到(速度算快了_2天),我有先打開檢查了一下,目視固定VFD的金屬框有些生鏽,其他部分看 ...

ciko.ciko大:
    感恩!! 已經留訊息給你了!!

楼主:
感謝 CIKO大的幫忙,從對岸 買了一片"面板"回來,裝上去就OK了!!
先試用一下 感覺真棒!!

供電給玩具使用!!

按鍵也更換了,原先的按鍵 OUT ON/OFF 有點磨損!!

网友:
恭喜你完修了花了1500還好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 CIKO大的幫忙,從對岸 買了一片"面板"回來,裝上去就OK了!!
先試用一下 感覺真棒!!

恭喜阿乾兄,
雖然,成本高了點,
但是能修好再繼續用就是無價的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恭喜阿乾兄,
雖然,成本高了點,
但是能修好再繼續用就是無價的啦!

f大好,一般稍具知名度的儀器,最便宜要價約NTD50,000.以上,且其零配件更難購買得到.一般皆須整部送回公司檢測維修,其費用更是天價.除非您有特殊管道...
且其部分零件更不具共通性,故對一般小型工作室或個人而言,其維修困難度相對提高,還好這類儀器的維修報價或利潤都比其他電子產品要好些(或好很多).所以2-3千的零件費,相對於報價還是算較低的.

楼主:
感謝大家的幫忙!更感謝ciko大的幫助跨海調零件還有資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大好,一般稍具知名度的儀器,最便宜要價約NTD50,000.以上,且其零配件更難購買得到.一般皆須整部送回公司 ...

這樣啊!
感謝ciko兄指導的啦!
因為來痞酷之前,
都有便宜的好料可以撿,
所以就覺得好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樣啊!
感謝ciko兄指導的啦!
因為來痞酷之前,

fatzeros大:
   我到回收場都會幫你物色!! 今天有去回收場沒發現 這類可調的電源供應!! 好像有 50V2A的SWITCHING POWER 有興趣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fatzeros大:
   我到回收場都會幫你物色!! 今天有去回收場沒發現 這類可調的電源供應!! 好像有 50V2A的SW ...

回阿乾兄,不急的啦!
但是switching power實在是不太會改啊!
所以就不考慮了,謝謝謝謝!

网友:
實驗室等級的儀器質感就是不同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