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anasonic TH-L32B10W型電視 有聲無影

楼主(2013-03-16):
家中電視有聲無影
剛開機時有1-2秒會出現影像
附上高壓板檢測電源請各位痞友指教
是否正常??
一張為小弟的變壓器及燈管測試器
變壓器接電源時電源燈會亮
接上測試器燈滅(不知是否正常)小弟很久沒用
本想先測試燈管 但不知測試器是否正常??

网友A:
不要做無差岡的事(台語)要高壓我有全新的。

网友:
這台之前有討論過
另外標題的品牌拼法是否可以改為正確的呢?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9B%2B32&page=1

网友:
這不是冷陰極管.而且他的燈口是要驅動所有燈管.不是一支.沒有辦法用您那點燈器點.

話說您這點燈器是小尺寸用.要驅動電視長燈管也沒有辦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要做無差岡的事(台語)要高壓我有全新的。

褚兄有好東西都沒跟我說.

之前找這雙擊板也找好久.

网友:
對了!
希望可以看一下共同板規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標題上註明(廠牌)產品型號+問題簡述,內文請詳述故障起因及故障情形

3.技術問題標題上註明(廠牌)產品型號+問題簡述,內文請詳述故障起因及故障情形。例如︰

       EX︰國際 Panasonic TH-L32B10W 有聲無影
       請勿用"救救我"、"我該怎麼辦?"、"某某人請進"、"急"等籠統或點名方式標題。
       請減少或避免使用注音文、符號文或火星文等,若有文不達意情形而妨礙他人閱讀者,將移至回收區或逕行刪除。

网友:
引用 网友B:
褚兄有好東西都沒跟我說.

之前找這雙擊板也找好久.

gkjnn大
這台TH-L32B10W不是只有一片高壓版嗎?
在ledtv大文章提到的似乎指向燈管
不知道我的意會是否有誤?

感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褚兄有好東西都沒跟我說.

之前找這雙擊板也找好久.

g大 , 這雙擊式… 您不是有改過單擊式的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g大 , 這雙擊式… 您不是有改過單擊式的 !

我有啦
2改1 啦(全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有啦
2改1 啦(全新)

謝謝 w大 …… 有需要時,再麻煩您了 !

感恩喔 !

网友:
引用 网友C:
g大 , 這雙擊式… 您不是有改過單擊式的 !

有啦!我是要做測試用.

网友:
通病!准備拆到燈管處吧!

网友:
這台真是又愛又恨
愛...IPS面板
恨...燈管

楼主:
RE: panasonic TH-L32B10W型電視有聲無影

感謝各位痞友大大的指正

剛爬了bigger12痞友大大所提供的貼文
高壓接頭互換 螢幕有了但右邊偏暗
先去買塊高壓版  等換好在測試看看
不知板上大大有人可賣我的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謝謝 w大 …… 有需要時,再麻煩您了 !

感恩喔 !

您不會缺
真急用時
說一下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褚兄有好東西都沒跟我說.

之前找這雙擊板也找好久.

很多死人骨頭.沒問哪可能拿出來溜.............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很多死人骨頭.沒問哪可能拿出來溜.............

阿~我問你都說沒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不會缺
真急用時
說一下喔

謝謝 ! ok 的 !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阿~我問你都說沒有~

2013-03-17  一時沒有不是代表爾後都沒.

楼主:
聽了褚兄大大的建議
準備搬去給曾兄處理處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時沒有不是代表爾後都沒.

嗯  !

果然 … 大腕就是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