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POWER換電容問題!!

楼主(2013-03-17):
我自己DIY換掉一些爆漿的電容..但是發現電路板有些錫都很厚.約3到4MM厚..沒辦法融錫(我是用40W烙鐵)請問還有什麼方法可以把很厚的錫融掉~~

网友:
換個高功率的焊槍 烙鐵頭面積換大一點 用熱風槍輔助
用錫鍋 上預熱台

网友:
可以到電子材料店買1支木柄80~100W的電烙鐵價格應該不會超過100元
但要注意解銲時間不可過久不然電路板銅箔會脫起

网友:
這裡有些討論  可以參考看看

如何有效的焊接主機板的零件?
http://bbs.pigoo.com/thread-4368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