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省錢大作戰!! 改電子式日光燈!!

楼主(2013-03-17):
大家好, 小弟借用#127樓Popcorn大大的相片, 請問各位先進達人, PL13W燈啟動器那個小氖燈泡, 台北市附近哪裡有賣? (洛陽街附近都找過了).
小弟手中有三隻PL燈管, 平均使用壽命不到一年, 都是小氖燈燒黑, 而燈管狀況良好, 因捨不得丟棄故上來請教, 謝謝大家.

网友:
拆一般1P的日光燈啟動器內就有...

楼主:
謝謝Tuned26大熱心的回答.
首先小弟要說明, 因這是我第一次在本版發文, 而原本應該發表在小莉莉樓主開版的(省錢大作戰!! 改電子式日光燈!!)內, 不知為何竟然變成開新版, 因此如有造成大家混淆或冒犯之處, 請接受小弟我的道歉.
我曾拆過一般1P的日光燈啟動器, 這啟動器的氖燈(高2.8cm直徑1.2cm), 較PL燈頭的小氖燈(高2.3cm直徑0.9cm), 尺寸大很多, 無法裝回原燈頭內, 故上來問哪裡有賣小氖燈或詢問有無其他解決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Tuned26大熱心的回答.
首先小弟要說明, 因這是我第一次在本版發文, 而原本應該發表在小莉莉樓主開版的( ...

那不是小氖燈,是雙金屬啟動器,小顆的哪裡買我也不知道。

网友:
開新版是因為"省錢大作戰!! 改電子式日光燈!!"這篇已鎖定(好像是開板多久沒人回覆後就鎖死...詳細要查版規)
另,啟動器黑黑的是正常的,其設計壽命一般比燈管要長的多...是否有確認燈具內的燈絲尚未燒毀(要用電錶歐姆檔量),一般傳統燈具大都是燒燈絲掛點的多(詳"燈泡壽命千小時的陰謀")...
我剛量了PL13W的方形插頭端尺寸是12x15.5x22(深度)mm,所以硬插困難...真要改只能挖孔引線外接...
或者直接改用省電燈泡的驅動電路直接推會更好(驅動板可以用殺肉貨,論壇有教學).
祝改裝順利n_062|

楼主:
謝謝Tuned26大熱心回答.
既然小氖燈買不到又無替代品只好放棄原案.
關於使用外接或改安定器的方法, 改天有時間來試試.
Thanks again.

网友:
不知各位大大有發現到
電子式安定器,只要燈絲阻抗太大
就無法啟動了
小弟前些有改一支T8 20瓦日光燈
電子安定器為21瓦
有一次插電沒反應
以為安定器掛了
結果,是燈管的燈絲阻抗變大(約10毆姆)
換一支燈管既可繼續使用
換下來的燈管用傳統安定器點,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