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 『轉載』液晶顯示器LVDS輸出接口概述

楼主(2013-03-18):
  1.LVDS輸出接口概述
  液晶顯示器驅動板輸出的數字信號中,除了包括RGB數據信號外,還包括行同步、場同步、像素時鐘等信號,其中像素時鐘信號的最高頻率可超過28MHz。採用TTL接口,數據傳輸速率不高,傳輸距離較短,且抗電磁干擾(EMI)能力也比較差,會對RGB數據造成一定的影響;另外,TTL多路數據信號採用排綫的方式來傳送,整個排綫數量達幾十路,不但連接不便,而且不適合超薄化的趨勢。採用LVDS輸出接口傳輸數據,可以使這些問題迎刃而解,實現數據的高速率、低噪聲、遠距離、高準確度的傳輸。  那麼,什麼是LVDS輸出接口呢?LVDS,即Low Voltage Differential Signaling,是一種低壓差分信號技術接口。它是美國NS公司(美國國家半導體公司)爲克服以TTL電平方式傳輸寬帶高碼率數據時功耗大、EMI電磁干擾大等缺點而研製的一種數字視頻信號傳輸方式。  LVDS輸出接口利用非常低的電壓擺幅(約350mV)在兩條PCB走綫或一對平衡電纜上通過差分進行數據的傳輸,即低壓差分信號傳輸。採用LVDS輸出接口,可以使得信號在差分PCB綫或平衡電纜上以幾百Mbit/s的速率傳輸,由於採用低壓和低電流驅動方式,因此,實現了低噪聲和低功耗。目前,LVDS輸出接口在17in及以上液晶顯示器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  2.LVDS接口電路的組成
在液晶顯示器中,LVDS接口電路包括兩部分,即驅動板側的LVDS輸出接口電路(LVDS發送器)和液晶面板側的LVDS輸入接口電路(LVDS接收器)。LVDS發送器將驅動板主控芯片輸出的17L電平並行RGB數據信號和控制信號轉換成低電壓串行LVDS信號,然後通過驅動板與液晶面板之間的柔性電纜(排綫)將信號傳送到液晶面板側的LVDS接收器,LVDS接收器再將串行信號轉換爲TTL電平的並行信號,送往液晶屏時序控制與行列驅動電路。圖1所示爲LVDS接口電路的組成示意圖。

   圖1 LVDS接口電路的組成示意圖  在數據傳輸過程中,還必須有時鐘信號的參與,LVDS接口無論傳輸數據還是傳輸時鐘,都採用差分信號對的形式進行傳輸。所謂信號對,是指LVDS接口電路中,每一個數據傳輸通道或時鐘傳輸通道的輸出都爲兩個信號(正輸出端和負輸出端)。  需要說明的是,不同的液晶顯示器,其驅動板上的LVDS發送器不盡相同,有些LVDS發送器爲一片或兩片獨立的芯片(如DS90C383),有些則集成在主控芯片中(如主控芯片gm5221內部就集成了LVDS發送器)。  3.LVDS輸出接口電路類型
  與TTL輸出接口相同,LVDS輸出接口也分爲以下四種類型:  (l)單路6位LVDS輸出接口
  這種接口電路中,採用單路方式傳輸,每個基色信號採用6位數據,共18位RGB數據,因此,也稱18位或18bit LVDS接口。此,也稱18位或18bit LVDS接口。  (2)雙路6位LVDS輸出接口
這種接口電路中,採用雙路方式傳輸,每個基色信號採用6位數據,其中奇路數據爲18位,偶路數據爲18位,共36位RGB數據,因此,也稱36位或36bit LVDS接口。  (3)單路8位1TL輸出接口
這種接口電路中,採用單路方式傳輸,每個基色信號採用8位數據,共24位RGB數據,因此,也稱24位或24bit LVDS接口。  (4)雙路8位1TL輸出位接口
這種接口電路中,採用雙路方式傳輸,每個基色信號採用8位數據,其中奇路數據爲24位,偶路數據爲24位,共48位RGB數據,因此,也稱48位或48bit LVDS接口

  4.典型LVDS發送芯片介紹
  典型的LVDS發送芯片分爲四通道、五通道和十通道幾種,下面簡要進行介紹。  (1)四通道LVDS發送芯片
  圖2 所示爲四通道LVDS發送芯片(DS90C365)內部框圖。包含了三個數據信號(其中包括RGB、數據使能DE、行同步信號HS、場同步信號VS)通道和一個時鐘信號發送通道。

  圖2 4通道LVDS發送芯片內部框圖  4通道LVDS發送芯片主要用於驅動6bit液晶面板。使用四通道LVDS發送芯片可以構成單路6bit LVDS接自電路和奇/偶雙路6bit LVDS接口電路。  (2)五通道LVDS發送芯片
   圖3 所示爲五通道LVDS發送芯片(DS90C385)內部框圖。包含了四個數據信號(其中包括RGB、數據使能DE、行同步信號IIS、場同步信號vs)通道和一個時鐘信號發送通道。

  圖3 5通道LVDS發送芯片內部框圖

  五通道LVDS發送芯片主要用於驅動8bit液晶面板。使用五通道LVDS發送芯片主要用來構成單路8bit LVDS接口電路和奇/偶雙路8bit LVDS接口電路。

  (3)十通道LVDS發送芯片
   圖4所示爲十通道LVDS發送芯片(DS90C387)內部框圖。包含了八個數據信號(其中包括RGB、數據使能DE、行同步信號HS、場同步信號VS)通道和兩個時鐘信號發送通道。

  圖4 十通道LV DS發送芯片內部框圖

  十通道LVDS發送芯片主要用於驅動8bit液晶面板。使用十通道LYDS發送芯片主要用來構成奇/偶雙路8bit LVDS位接口電路。  在十通道LVDS發送芯片中,設置了兩個時鐘脈衝輸出通道,這樣做的目的是可以更加靈活的適應不同類型的LVDS接收芯片。當LVDS接收電路同樣使用一片十通道LVDS接收芯片時,只需使用一個通道的時鐘信號即可;當LVDS接收電路使用兩片五通道LVDS接收芯片時,十通道LYDS發送芯片需要爲每個LVDS接收芯片提供單獨的時鐘信號。

  5.LVDS發送芯片的輸入與輸出信號
  (1)LVDS發送芯片的輸入信號
   LVDS發送芯片的輸入信號來自主控芯片,輸入信號包含RGB數據信號、時鐘信號和控制信號三大類。   ①數據信號:爲了說明的方便,將RGB信號以及數據選通DE和行場同步信號都算作數據信號。   在供6bit液晶面板使用的四通道LVDS發送芯片中,共有十八個RGB信號輸入引腳,分別是R0~R5紅基色數據(6bit紅基色數據,R0爲最低有效位,R5爲最高有效位)六個,G0~G5綠基色數據六個,B0~B5藍基色數據六個;一個顯示數據使能信號DE(數據有效信號)輸入引腳;一個行同步信號HS輸入引腳;一個場同步信號VS輸入引腳。也就是說,在四通道LYDS發送芯片中,共有二十一個數據信號輸入引腳。  在供8bit液晶面板使用的五通道LVDS發送芯片中,共有二十四個RGB信號輸入引腳,分別是紅基色數據R0~W(8bit紅基色數據,R0爲最低有效位,R7爲最高有效位)八個,綠基色數據G0~G7八個,藍基色數據B0~B7八個;一個有效顯示數據使能信號DE(數據有效信號)輸入引腳;一個行同步信號HS輸入引腳;一個場同步信號VS輸入引腳;一個各用輸入引腳。也就是說,在五通道LVDS發送芯片中,共有二十八個數據信號輸入引腳。  應該注意的是,液晶面板的輸入信號中都必須要有DE信號,但有的液晶面板只使用單一的DE信號而不使用行場同步信號。因此,應用於不同的液晶面板時,有的LVDS發送芯片可能只需輸入DE信號,而有的需要同時輸入DE和行場同步信號。  ②輸入時鐘信號:即像素時鐘信號,也稱爲數據移位時鐘(在LVDS發送芯片中,將輸入的並行RGB數據轉換成串行數據時要使用移位寄存器)。像素時鐘信號是傳輸數據和對數據信號進行讀取的基準。  ③待機控制信號(POWER DOWN):當此信號有效時(一般爲低電平時),將關閉LVDS發送芯片中時鐘PLL鎖相環電路的供電,停止IC的輸出。

  ④數據取樣點選擇信號:用來選擇使用時鐘脈衝的上升沿還是下降沿讀取所輸入的RGB數據。有的LVDS發送芯片可能並不設置待機控制信號和數據取樣點選擇信號,但也有的除了上述兩個控制信號還設置有其他一些控制信號。(2)LVDS發送芯片的輸出信號
  LVDS發送芯片將以並行方式輸入的TTL電平RGB數據信號轉換成串行的LVDS信號後,直接送往液晶面板側的LVDS接收芯片。  LVDS發送芯片的輸出是低擺幅差分對信號,一般包含一個通道的時鐘信號和幾個通道的串行數據信號。由於LVDS發送芯片是以差分信號的形式進行輸出,因此,輸出信號爲兩條綫,一條綫輸出正信號,另一條綫輸出負信號。   ①時鐘信號輸出:LVDS發送芯片輸出的時鐘信號頻率與輸入時鐘信號(像素時鐘信號)頻率相同。時鐘信號的輸出常表示爲:TXCLK+和TXCLK-,時鐘信號佔用LVDS發送芯片的一個通道。  ②LVDS串行數據信號輸出:對於四通道LVDS發送芯片,串行數據佔用三個通道,其數據輸出信號常表示爲TXOUT0+、TXOUT0-,TXOUT1+、TXOUT1-,TXOUT2+、TXOUT2-。  對於五通道LYDS發送芯片,串行數據佔用四個通道,其數據輸出信號常表示爲TXOUT0+、TXOUT0-,TXOUT1+、TXOUTI-,TXOUT2+、TXOUT2-,TXOUT3+、TXOUT3-。  對於十通道LVDS發送芯片,串行數據佔用八個通道,其數據輸出信號常表示爲TXOUT0+、TXOUT0-,TXOUT1+、TXOUT1-,TXOUT2+、TXOUT2-,TXOUT3+、TXOUT3-,TXOUT4+、TXOUT4-,TXOUT5+、TXOUT5-,TXOUT6+、TXOUT6-,TXOUT7+、TXOLT7-。  如果只看電路圖,是不能從LVDS發送芯片的輸出信號TXOUT-、TXOUT0+中看出其內部到底包含哪些信號數據,以及這些數據是怎樣排列的(或者說這些數據的格式是怎樣的)。事實上,不同廠家生產的LVDS發送芯片,其輸出數據排列方式可能是不同的。因此,液晶顯示器驅動板上的LVDS發送芯片的輸出數據格式必須與液晶面板LVDS接收芯片要求的數據格式相同,否則,驅動板與液晶面板不匹配。這也是更換液晶面板時必須考慮的一個問題。

液晶顯示器TTL輸出接口概述

  1.TTL輸出接口概述  TTL(Transistor Transistor Logic)即晶體管-晶體管邏輯,TTL電平信號由TTL器件產生。TTL器件是數字集成電路的一大門類,它採用雙極型工藝製造,具有高速度、低功耗和品種多等特點。

  TTL接口屬於並行方式傳輸數據的接口,採用這種接口時,不必在液晶顯示器的驅動板端和液晶面板端使用專用的接口電路,而是由驅動板主控芯片輸出的TTL數據信號經電纜綫直接傳送到液晶面板的輸人接口。由於TTL接口信號電壓高、連綫多、傳輸電纜長,因此,電路的抗干擾能力比較差,而且容易產生電磁干擾(EMI)。

  在實際應用中,TTL接口電路多用來驅動小尺寸(15in以下)或低分辨率的液晶面板。另外,在筆記本電腦中也常使用1TL接口形式。  2.TTL輸出接口的分類  TTL輸出接口可分爲以下幾類:
  (1)單路(或單通道)6bit TTL輸出接口
  這種接口電路中,採用單路方式傳輸,每個基色信號採用6bit數據(R0~R5,CO~G5,B0~B5)。由於基色RGB數據爲18bit,因此,也稱18位或18bit TTL接口。(2)雙路6bit TTL輸出接口
  這種接口電路中,採用雙路方式傳輸,每個基色信號採用6bit數據(奇路爲0RO~OR5,OG0~OG5,OB0~OB5;偶路爲BRO~ER5,EC0~EG5,EB0~EB5)。由於基色ROB數據爲36bit,因此,也稱36位或36bit rrL接口。  (3)單路8bit TTL輸出接口
  這種接口電路中,採用單路方式傳輸,每個基色信號採用8bit數據(R0~R7,G0~G7,B0~B7)。由於基色RGB數據爲24bit,因此,也稱24位或24bit 1TL接口。  (4)雙路8bit TTL輸出位接口
  這種接口電路中,採用雙路方式傳輸,每個基色信號採用8bit數據(奇路爲OR0~OR7,OG0~0G7,OB0~OB7;偶路爲ER0~ER7,EC0~EG7,EB0~EB7),由於基色RGB數據爲48bit,因此,也稱48位或48bit TTL接口。

  3.TLL輸出接口中的信號
驅動板TTL輸出接口中一般包含RGB數據信號、時鐘信號和控制信號這三大類信號。  (1)RGB數據信號
  對於6bit單路TTL輸出接口,共有18條RGB數據綫,分別是R0~R5紅基色數據6條,C0~C5綠基色數據6條,B0~B5藍基色數據6條。  對於8bit單路TTI,輸出接口,共有24條RGB數據綫,分別是R0~R7紅基色數據8條,B0~B7綠基色數據8
條,BO~B7藍基色數據8條。  對於6bit雙路TTL,輸出接口,共有36條RGB數據綫,分別是奇路RGB數據綫18條,偶路RGB數據綫18條。  對於8bit雙路TTL輸出接口,共有48條RGB數據綫,分別是奇路RGB數據綫24條,偶路RGB數據綫24條。  (2)時鐘信號
  時鐘信號是指像素時鐘信號,是傳輸數據和對數據信號進行讀取的基準。像素時鐘常用DCLK表示。在使用奇/偶像素雙路方式傳輸RGB數據時,不同的輸出接口使用像素時鐘的方法有所不同。有的輸出接口奇/偶像素雙路數據共用一個像素時鐘信號,有的輸出接口奇/偶兩路分別設置奇數像素數據時鐘和偶數像素兩個時鐘信號,以適應不同液晶面板的需要。  (3)控制信號
  控制信號包括數據使能信號(或有效顯示數據選通信號)DE、行同步信號HS、場同步信號VS。

液晶顯示器TMDS輸出接口介紹

  前面介紹液晶顯示器DVI輸入接口時,曾提到,DVI是一種基於TMDS(最小化傳輸差分信號)電子協議的數字接口。作爲一個重要的接口,TMDS不僅可用於液晶顯示器的輸入接口(用於接收DVI信號),而且還可用於液晶顯示器的輸出接口(發送TMDS信號,去驅動TMDS接口液晶面板)。  那麼,什麼是TMDS呢?TMDS(Transition Minimized Differential Signaling),即最小化傳輸差分信號,它是一種微分信號機制,採用了小電壓振幅和差分信號傳送,進行數據傳輸時,也需要一個發送器和一個接收器,這一點和LVDS是一致的。不同的是,TMDS比LVDS需要更少的信號綫,有較好的電磁兼容性能,可以用低成本的專用電纜實現長距離、高質量的數字信號傳輸。

  當TMDS用做驅動板的輸入接口時,在液晶顯示器驅動板上需要一片TMDS接收器(可以集成在主控芯片中),這樣,驅動板通過DVI輸入接口,就可以接收主機顯卡TMDS發送芯片發送的TMDS數據信號。  當TMDS用做驅動板的輸出接口時,在液晶顯示器驅動板上需要一片TMDS發送器(可以集成在主控芯片中),這樣,驅動板通過TMDS輸出接口,發送TMDS數據信號,經液晶面板的TMDS接收器接收後,就可以驅動液晶屏顯示出圖像。圖1所示是TMDS接口組成示意圖。

  圖1 TMDS接口組成示意圖  TMDS輸出接口也有單路和雙路之分,圖2所示爲雙路TMDS輸出接口示意圖,圖中的0通道、1通道、2通道爲第一鏈路,3通道、4通道、5通道爲第二鏈路。當只使用0通道、1通道、2通道時爲單路TMDS接口;當使用0~6全部通道時,爲雙路TMDS接口。

  圖2 雙路TMDS輸出接口示意圖TMDS發送器可以把8bit並行RGB數據信號,通過最小轉換編碼爲串行10bit數據(包含行場同步信息、時鐘信息、數據DE、糾錯等),經過DC平衡後,再由液晶面板TMDS接收器對串行數據解碼,將串行數據變成並行數據。  TMDS接口應用較少,有關TMDS接口的應用將在介紹TMDS接口液晶面板內容時再做介紹。

液晶顯示器RSDS輸出接口介紹

  RSDS(Reduced Swing Differential Signaling),即低擺幅差分信號,在某些方面,RSDS和低壓差分信號LVDS相似,但它們的使用方式卻截然不同。採用LVDS接口的系統則應用在主控芯片和時序控制器(TCON)之間,而採用RSDS接口的系統應用在時序控制器(TCON)與液晶屏源驅動器之間。現在,一些性能優良的主控芯片已集成了TC0N和RSDS發送器,也就是說,此類主控芯片可以輸出RSDS信號,經RSDS接收器接收後,直接驅動液晶屏的源驅動器。RSDS輸出接口組成示意圖如圖所示。

  圖 RSDS輸出接口組成示意圖

  液晶屏採用RSDS接口進行連接有諸多優點,包括加速性能、低功耗以及低EMI。RSDS使用約±200mV低壓差分擺幅,比採用TTL接口低得多。採用RSDS接口的源驅動器能工作在高壓85MHz的時鐘速率。除了低電壓擺幅,RSDS還支持差分信號對的體繫結構,能抑制EMI沿快速信號路徑的產生。  RSDS按串行模式傳送數據,信號觸發是雙沿的。整個總綫寬度含九對數據信號和一對時鐘信號。相對於TTL接口,可大大減少連接綫數量。

  RSDS接口應用較少,有關RSDS接口的應用將在介紹RSDS接口液晶面板內容時再做介紹。

液晶顯示器TCON輸出接口介紹

  TCON(Timer Control),即定時控制器,也稱時序控制器,主要由時序發生器、顯示存儲器及管理電路、控制電路組成。它接收]TL電平信號,經處理後控制柵極和源極驅動IC,驅動液晶屏顯示圖像。  對於一般的液晶顯示器,TC0N大都安裝在液晶面板中,而不是直接裝在驅動板中。但現在也有部分驅動板,其上的主控芯片集成有TC0N電路,這樣的驅動板可以輸出TC0N信號,直接驅動具有TC0N接口的液晶面板。TC0N輸出接口組成示意圖如圖所示。

轉載出處   http://tc.toopao.com/digi/detail/470.html

网友:
感謝樓主提供對新手相當有用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