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 『轉載』筆記本液晶屏改液晶顯示器方法

楼主(2013-03-18):
一、所有TFT-LCD的數據接口種類:

        單TTL6位(8位)

        雙TTL6位(8位)

        單LVDS6位(8位)

        雙LVDS6位(8位)

        單TMDS6位(8位)

        雙TMDS6位(8位)

        還有最新出來的標準RSDS

    6位和8位是用來表示屏能顯示顏色多少,6位屏可以顯示顏色爲 2的6次方X2的6次方X2的6次方分別代表

R G B 三基色,算下來6位屏最多可以顯示的顏色爲262144種顏色,8位屏爲16777216種顏色。屏顯示顏色的

多少隻和屏的位數有關。我們本本用的屏一般都是6位的。

    早期的本本都是用12寸以下的屏,該種屏分辯率一般爲640X480(VGA) 800X600(SVGA),採用的接口

爲單TTL6位,屏上接針腳爲41針和31針,12寸以41針居多(800X600),10寸以31針居多(640X480)。TTL

信號是TFT-LCD能識別的標準信號,就算是以後用到的LVDS TMDS 都是在它的基礎上編碼得來的。TTL信號綫

一共有22根(最少的,沒有算地和電源的)分另爲R G B 三基色信號,兩個HS VS 行場同步信號,一個數據

使能信號DE 一個時鐘信號CLK,其中R G G三基色中的每一基色又根據屏的位數不同,而有不同的數據綫數

(6位,和8位之分)6位屏和8位屏三基色分別有R0--R5(R7) G0--G5(G7) B0--B5(B7)三基色信號是顏

色信號,接錯會使屏顯示的顏色錯亂。另外的4根信號(HS VS DE CLK)是控制信號,接錯會使屏點不亮,

不能正常顯示。

    由於TTL信號電平有3V左右,對於高速率的長距離傳輸影響很大,且抗干擾能力也比較差。所以之後又

出現了LVDS接口的屏,只要是XGA以上分辯率的屏都是用LVDS方式。LVDS也分單通道,雙通道,6位,8位,

之分,原理和TTL分法是一樣的。

    LVDS(低壓差分信號)的工作原理是用一顆專門的IC,把輸入的TTL信編碼成LVDS 信號,6位爲4組差分

,8位爲5組差分,數據綫名稱爲D0- D0+ D1- D1+ D2- D2+ CK- CK+ D3- D3+ 其中如果是6位屏就沒有D3-

D3+這一組信號,這個編碼過程是在我們電腦主板上完成的。在屏的另一邊,也有一顆相同功能的解碼IC,

把LVDS信號變成TTL信號,屏最終用的還是TTL信號,因爲LVDS信號電平爲1V左右,而且-綫和+綫之間的干擾

還能相互抵消。所以抗干擾能力非常強。很適合用在高分辯率所帶來高碼率的屏上。

    由於高分屏1400X1050(SXGA+) 1600X1200(UXGA) 的分辯率實在太高,信號的碼率也相應提高,單*

一路LVDS傳輸已不堪重負,所以都用的是雙路的LVDS接口,以降低每一路LVDS的速率。保證信號的穩定度。

    對於筆記本上用的XGA屏,一般都是20針扁平接口,對應的接口定義爲

        1 VCC

        2 VCC

        3 GND

        4 GND

        5 D0-

        6 D0+

        7 GND

        8 D1-

        9 D1+

        10 GND

        11 D2-

        12 D2+

        13 GND

        14 CK-

        15 CK+

        16 GND

        17 空

        18 空

        19 空

        20 空。

    高分屏用的是30針扁平接口,對應定義爲:

        1 GND

        2 VCC

        3 VCC

        4 空

        5 空

        6 空

        7 空

        8 DA0-

        9 DA0+

        10 GND

        11 DA1-

        12 DA1+

        13 GND

        14 DA2-

        15 DA2+

        16 GND

        17 CKA-

        18 CKA+

        19 GND

        20 DB0-

        21 DB0+

        22 GND

        23 DB1-

        24 DB1+

        25 GND

        26 DB2-

        27 DB2+

        28 GND

        29 CKB-

        30 CKB+

    二、對LCD的結構分析:

    現在LCD主要由玻璃基板加背光板組成。玻璃基板本身是不發光的,是*後邊的背光源發出的光透射過玻

璃基板,我們才能看的到圖像的。在玻璃基板最外邊,也就是對着我們眼睛的這一面,有一層偏光膜,通常

我們說屏劃傷,也就是劃傷這層膜,可以換,基本上不需要什麼工具的,把屏拆開,拿掉外框,用一把小刀

輕輕的把這層膜刮下來,偏光膜都是粘的很緊的,只能用小刀一點點刮。千萬要細心,如果不小心把玻璃基

板給劃傷了,呵呵!!!那可就是永久的傷痕哦,舊的偏光膜拿下來後,首先要清理玻璃基板,可用好一點

的紙巾加一點無水酒精。一定要把它搽的明亮亮的,不要有一點灰塵落在上面,不然裝好後那個灰塵就是一

個髒點,看起來很不爽的。然後把新的偏光膜上的一層保護膜去掉,去掉之後的偏光膜就像是一塊不乾膠一

樣的,把粘的一面對着玻璃基板,對整齊粘好就OK了,粘的時候要一定要慢慢的來,千萬不要留下氣泡,如

果有氣泡就重複剛纔的過程,直到完好爲止。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偏光膜都能通用的,偏光膜也有角度之

分的,有135度,90度。45度幾種,如果角度和LCD不對應,顯示出來的顏色會反色,就像應該紅的地方變藍

了。黑的地方變白一樣。有一個方法可以先知道偏光膜的角度,就是把舊膜弄下來後,用新的膜在屏上比一

下,看有沒有正常的圖像出來(前提是要把屏點亮中)。有就是對的。現在一張14 15寸的偏光膜賣14塊左

右,但JS換要收100元,你們就知道JS有多黑了吧。呵呵!

2 筆記本液晶屏改液晶顯示器方法

!!

    當LCD用一段時間之後亮度會有一定程度的降低,對於輕微的亮度變暗,可以更換燈管來解決,更換後

可恢復到和新屏一樣。但有些LCD老化的實在嚴重,比如嚴重發黃,邊角有黃邊的,這些屏一般都是燈管老

化加背光板老化。只是更換燈管可以改善亮度問題,但換過之後還是會發黃,只有邊背光板一起更換纔有好

的效果,更換燈管時,要拆開屏到最底層,也就是要拿掉背光源裏面的幾層反光膜,和朔料板。因爲燈管一

般是裝在LCD下面的外框上的,注意事項還是那幾點,防塵,拿背光源裏那幾張反光膜的時候最好是拿它們

的邊邊。千萬不要用手直接去捏它們的中間,不然會留下指紋,裝好後會留下像指紋一樣的白斑,晚上看起

來可恐怖了。呵呵,如果你已經印上指紋了,可用紙巾加清水搽去,搽到你看不到指紋爲止。對於有的屏會

出綫,是因爲綁定在玻璃基板上和電路板相邊的軟排綫中有一根斷了,或者是接確不好所致。屏出綫了一般

是不建議修的。因爲要重新綁定軟排綫是要有專門的壓綫設備的,但國內有些修屏的設備終究是比不上原廠

的好,往往是剛修的那幾天是好的,但過一段時間後,壓綫的地方就會脫落,因修屏的時候換軟排綫是一組

一組的換(一般一組有200根綫),用一段時間後就可能會一組一組的掉,這時出的綫會更多。如果你是要

修好賣給JS還可以考慮。而且能修有綫屏的公司收費奇貴,深圳這邊的價是150元一根綫.修好後的售後服務

是:出門不保。呵呵!!!!

    總之如果是要拆屏的話,最好找一間乾淨房間,換膜,換燈管,LCD裏面都不能落有可見的灰塵。另個

加一點,筆記本用的LCD響應速度大概爲 30MS左右,看DVD,和TV的時候,感覺拖尾不是很嚴重。可以接受

的。

    三、VGA接口的LCD的顯示器顯示原理:

    模擬PC信號(R G B HS VS )輸入到一顆專門的LCD驅動IC,在IC內部先進行ADC轉換,把模擬信號變成

數字信號,然後在經過SHRINK縮放處理。因爲屏的分辯率是一定的,比如1024X768的屏,那屏上就有

1024X768XRGB個像素點,如果我們要顯示爲640X480的模式,就要經過特殊的算法,把三個像素點合併成兩

個,或一個。如果縮放處理不好的話,就會出來像我們IBM T2X系列筆記本電腦用在640X480 800X600模式的

全屏顯示的效果。簡直是差到極點。不過現在顯示器用的驅動IC在這,方面處理的都還很好,基本上看起來

和在1024X768的效果一樣,字符邊也很平滑。在數據信號出來之前IC內部還要疊加一個OSD控制界面。也就

是我們用的顯示器的控製圖標,經過這一系列的信號處理之後,IC就輸出屏能識別的TTL信號。對於TTL接口

屏就可以直接用的了。LVDS接口的還要加一顆到兩顆(對應單通道和雙道通)LVDS編碼IC,變成LVDS信號。

現在有很多驅動IC內部都已經集成了LVDSIC 所以那些驅動IC輸出來的就是LVDS信號,可以直接驅動LVDS接

口的屏.現在驅動IC市場佔有率比較大的是美國GENESIS公司,還有我國臺灣的晨星公司。

    對於TMDS的接口,原理和LVDS是一樣的,上面說過了。TMDS編碼方式比LVDS更先進,傳輸距離和抗干擾

能力都要好的多,但基本上不用在本本上的,以臺式機的TV PANEL 爲多。所以我們不多討論。

    一般來說LCD驅動板的硬件部分是不變的,帶我上面提到的所有接口形式(不包括TMDS)只會根據不用

的LCD來改MCU裏面的屏參來達到適應屏的目的。因爲不廠家,不用型號,不用尺寸屏的控制時序不是完全一

致的。如果該驅動板和所要驅動的LCD 屏參(時序)不對應。也是點不亮屏的。每一種型號的屏廠家都會有

一個DATE SHEET給用戶,裏面就有屏的詳細說明,包括時序圖。不過以我的經驗,只要接口一樣,屏的分辯

率一樣,不管它實際尺寸(12。14)是否相同,大部分是可以通用的。

    上面說的只是LCD改PC,如果要增加AV -SVIDEO 接口,驅動板上也就要多一顆視頻解碼IC(VIDEO

DECODE)。把輸入的VIDEO。CVBS信號或,S-SIDEO。信號轉換成 LCD驅動IC能識別的YUV656格式的數字信號

。而且在選擇驅動IC時也要選有帶YUV格式輸入的IC,成本也會相應高一些。如果要加TV功能,就必須在以

上基礎上加一個全數字的高頻頭。把天綫上的信號轉換成視頻解碼IC所需要的CVBS信號,來實現收電視的功

能。另外電視還要增加音頻的功能,這些都比較好辦,加一個音頻功放就行了。接上喇叭就可以聽電視裏的

聲音了。

    我上面說改AV PC只是硬件上的改動,但如果增加這些功能,對於驅動板的軟件工作量非常大。通常都

是廠家調試好了給客戶的,客戶自已改是不可能的,就算你自已會改,別人軟件的源代碼也不會給你。

    屏的工作電壓,這一點非常重要,接高了會把LCD燒掉, 筆記本屏一般用電電壓爲3。3V,最好不要高

過這個電壓,不過屏都有一定的耐壓值,如果上到5V在短時間內不會燒毀。

    所以說要點亮一塊LCD,要注意以下幾點:

        1、接口

        2、軟件時序

        3、工作電壓

轉載出處  http://tc.toopao.com/digi/detail/47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