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1燒錄器簡易改裝測試

楼主(2013-03-18):
這是由yuchiuan大大在"好康報報"區贈送的89C51燒錄器...小弟發現很晚(排在29樓)

但是yuchiuan大大還是把燒錄器贈送給小弟....在此再次感謝yuchiuan大大的贈與!!!....

http://bbs.pigoo.com/thread-42227-1-1.html

收到燒錄器已有一段時間(去年12月份)....但是小弟剛剛在入門階段...什麼都不懂..只能一步一腳印..慢慢學習中

下列6張圖片是全部內含物品(整套都齊全)...有說明書.線路圖.變壓器.連接線.主板....

在大概摸索一段時間以後...突然想起antlu大大曾經送給小弟一堆零配件...有散熱片和3M 40P  TEXTOOL  IC 測試座 .......
看了一下說明書...上面原本就有散熱片和IC 測試座....就興起加裝的念頭....加強它的完整性與便利性.....

拆下原有的40P  IC座 和7805..7812穩壓 IC...裝上散熱片和測試座....看起來更高級一點......

接下來順便次測試一下功能.... 先將HEX檔案放到緩衝區.....

檢查89C51單晶片是否為空白.....

將緩衝區的資料燒入89C51單晶片...再次驗證資料是否有燒入.....

學習心得 :

     1. 小弟剛進痞酷不久(還算菜鳥).... 看到多位大大在玩單晶片...感覺很好玩...就一路撩落去.....
        承蒙antlu大大...scottwang版主..yuchiuan大大.....(及其他數不完......).....多位前輩不吝賜教.....
        贈與相關零配件..燒錄器.線路圖.程式範例等等...實感窩心.....

     2.希望各位前輩們本著提攜後進的初衷......若小弟能做出"玩具"......能繼續多多指導指導.......

     3.如果發文放錯了地方!!!....  還望請相關版主移動正確位置.....謝謝大家....

网友A:
ARTHUR大:
     開始有進展了!! 恭喜!! 微控路上大家手牽手一起做玩具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THUR大:
     開始有進展了!! 恭喜!! 微控路上大家手牽手一起做玩具去...

antlu師傅您好!!.....感謝您對小弟的支持.....

我會追隨您的腳步.....一步一腳印........

搖搖棒.....十字旋轉燈....LED跑馬燈.........我都喜歡!!!!.......

到時候若做不出來......還請antlu師傅出面多多指導指導!!!.....謝謝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antlu師傅您好!!.....感謝您對小弟的支持.....

我會追隨您的腳步.....一步一腳印........

不會吧!!還不睡覺去!!
我現在 頭抱著燒呢!!  望 MCU 15F204EA 興嘆!! 睡覺去也...

网友B:
arthur0518兄,
我手上有一張簡單的8051學習板,
雖然是自己焊的,品像也有點差,
但功能還算正常,
有沒有需要?我送你!

嘿嘿,版上有多了一個學習作玩具的好朋友啦!
歡迎加入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arthur0518兄,
我手上有一張簡單的8051學習板,
雖然是自己焊的,品像也有點差,

fatzeros兄您好!!
      小弟剛剛在學習....有想過自己焊一塊學習板來玩.....礙於時間上的限制....一直遲遲無法完成
感謝您的贈與....只怕小弟不才....有負fatzeros兄的美意.......在此有一事相求....不知是否可行.....
能否拍個照片讓小弟參考一下.......小弟若有能力便自行銲接....若不行的話....在麻煩fatzeros兄郵寄
不知這樣是否可行???....麻煩您了.......
爾後若有發表"玩具"....也請fatzeros兄多多指導指導!!!!.....謝謝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fatzeros兄您好!!
      小弟剛剛在學習....有想過自己焊一塊學習板來玩.....礙於時間上的限制....一直遲 ...

給:

其他相關的資料,請收訊息的啦!
其實不要在意是不是一定要自己焊一個,
畢竟,arthur0518兄也是有一定電路的基礎的先進啦!

程式上的編寫和運行,我覺得比較重要一些,
週圍器件的配合和程式邏輯還是有一定的難度,
所以,先別管電路了,
雖然,之後電路配合程式,程式配合電路,都有一定的重要性,
但是初期,我還是覺得阿乾兄說得沒錯,
先弄一張回來參透一下,比較實惠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給:

fatzeros兄您好!!
             剛開始我還以為是您自己用洞洞板銲接的學習板!!!....看了圖以後才知道是套件式的...
當初買這塊應該不便宜吧!!!.....如果您用不到的話.....小弟希望您能便宜賣給我.......
如果當初有附贈軟體程式的話....也希望fatzeros兄也能幫小弟備份......
誠如阿乾兄所說的...先弄一張回來參透一下...省時省力........

阿乾兄有送小弟一套學習板的程式....大都適用C語言寫程式....簡單的看懂一些....複雜得就不懂了
求學時只學過Z80和6502的組合語言..還是用機械碼輸入微處理機的....所以組合語言比較能看懂一些....
如果方便的話...麻煩fatzeros兄將帳號PM給我....小弟先將$$$匯過去....謝謝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給:

FATZEROS大;
    我不是好示範喔!!  今晚都耗在 KEIL V4裡面,好複雜啊!! 要不是 LEGION大住在天邊的高雄,我真想去請他跟我上個課,真的沒人教+資質魯鈍=學不會~學很慢!!  唉!! 苦啊!! 還有一台除濕機要修 程式電源要修 1TMCU程式要改...

网友B:
引用 楼主:
fatzeros兄您好!!
             剛開始我還以為是您自己用洞洞板銲接的學習板!!!....看了圖以後才知道是 ...

這一張是從對岸弄回來,花不了什麼錢的啦!大約才不到二百新台票,
送你的啦!pm給我地址,電話,我寄去的啦!不用這麼客氣,
我手頭上還有一張「大張」一點的學習板的啦!不用擔心,
東西有他的好歸宿才是比較重要的!
學習資料的話,不用擔心,我會一起寄下去的!
只是要請你幫個忙幫我轉給阿乾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一張是從對岸弄回來,花不了什麼錢的啦!大約才不到二百新台票,
送你的啦!pm給我地址,電話,我寄去 ...

fatzeros大大您好!!

小弟已PM個人資料給您!!......阿乾師傅的東西我會幫您處理!!!...

小弟就不客氣!!!....麻煩您啦!!!.....謝謝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一張是從對岸弄回來,花不了什麼錢的啦!大約才不到二百新台票,
送你的啦!pm給我地址,電話,我寄去 ...

fatzeros大大您好!!

        8051學習板,今天收到了!!!.....

        學習資料很豐富...這下可以好好研究研究!!!.....

        等我處理完資料,就將隨身碟寄給阿乾師傅!!!.....

        謝謝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fatzeros大大您好!!

        8051學習板,今天收到了!!!.....

OK,有收到就好啦!
好好的k書吧!
讀一讀,可以使用mcu 8051 ide,
這支寫一個簡單的然後模擬一下,
最後在上機實作驗證,
這樣就對了!

网友C:
有個問題小弟斗膽一問
我對自控是很有興趣
之前為了一個多段計時開關差點來k單晶片
可是搜尋了一下我發現好像Arduino的整合性更高
8051系列跟Arduino哪個好學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個問題小弟斗膽一問
我對自控是很有興趣
之前為了一個多段計時開關差點來k單晶片

http://Arduino.tw

网友A:
引用 网友B:
OK,有收到就好啦!
好好的k書吧!
讀一讀,可以使用mcu 8051 ide,

fatzeros 大:
   感謝啊!! 這幾天因為還在玩"寶物" TI 的 EV2300 所以好幾天沒有管程式了!! V4 版本下載了 也有一點感覺了,已經可以跑出波形來了, 但是發現一個問題(可能我沒操作對!) 我把 1T 和 12T的MCU 跑相同的頻率結果卻 相同!! 不知道 KEIL V4的高手有沒有此一問題!!
   老是呆呆的看程式想東西,老婆說我要"痴呆"了!! 所以也要做玩具一下!! 順便還要把"烤箱控制"的電路修改一下,...
   樓上有人問 8051 和 ARDUINO 哪一個好學!! 我只學過 8051 我發現 口袋深的網友 玩ARDUINO 較合適,網路上賣的相關配件都好貴,回收場又沒賣這些配件,望而止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fatzeros 大:
   感謝啊!! 這幾天因為還在玩"寶物" TI 的 EV2300 所以好幾天沒有管程式了!! V4 版本下載 ...

在KEIL里,不管那個版本,V2V3V4都一樣,基本上在MCU的選擇上是要處理的
在Target的device的Database要選你的MCU型號,不然在軟體模擬里12T或1T都是視同為一樣的
忘記在那看過有人在教還是下載STC系列的MCU-DATA到V4里
之前都是用MEGAWIN的1T-MCU,製造商本身就有免費提供這個資料DATA就沒再去想太多了
ARDUINO和8051都各有自己的用處,幾個小動作或是小程式,例如只用到5支I/O就用不到ARDUINO了
至於也看過不少人說因為如何所以要學會單晶片的,但大都往往止步於起頭
畢竟不管成不成功動了手才會有結果,可惜這也算是一種浪費時間的事
若興趣沒到一定程度時,往往都停在閃燈那里,動力就消失了,剩下的就只有理論了
就像在一個偶然間看到一個部落格,里面寫著有一個東西如何如何,
按照他的個性一定會搞懂自己會寫一個出來之類的,還好沒斬雞頭吧
不過過了兩年又去看了一下,就還是那樣,因為他要作的是以前我丟出來的一個東西,才會多看一眼
其實作作玩具,順手就好,按照當時的現境去找個方便的東西就能用了,
ARDUINO的好處是都成了模組化,花錢也能解決不少問題,這就因人而異了
antlu大你就加油了,現在是你最努力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在KEIL里,不管那個版本,V2V3V4都一樣,基本上在MCU的選擇上是要處理的
在Target的device的Database要選你 ...

legion 大:
   感謝您一直不斷的鼓勵!!  先前把頭文字到 INC 目錄裡面,但是在 DEVICE 表卻一直找不到.網路上有人教導用 STC系列的資料 UV3.cdb 改名成為 UV4.cdb 然後把它 覆蓋到 keil/uv4/uv4.cdb . 果然在 device 內就可以選到 STC15F204EA 但是我跑出來後把波形放大發現時間都一樣...再找時間看看.

   我手頭的 realView ICE ARM 你有興趣玩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fatzeros兄您好!!
             剛開始我還以為是您自己用洞洞板銲接的學習板!!!....看了圖以後才知道是 ...

arthur0518 大:
   F大給你的 實驗套件有沒有附上 LCM1602? 沒有的話我這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thur0518 大:
   F大給你的 實驗套件有沒有附上 LCM1602? 沒有的話我這裡有!

阿乾師傅
              我這裡沒有 LCM1602......請保留一個給我....等下次再一起寄....我還在學習中..

              這兩天會先買stc下載器來測試fatzeros大送的學習板.....可能被我弄掛了!!!....

              我這有幾支PS2故障手把....可拆磨菇頭搖桿....用於ARDUINO方面....先幫您預留幾個!!!!...

网友E:
阿SIR是MCU幫,發文我都不知道,原來沒加好友
看不懂咧~ 你們都好厲害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阿SIR是MCU幫,發文我都不知道,原來沒加好友
看不懂咧~ 你們都好厲害 ...

沒有啦!!!...學生時代懂一點皮毛.....

剛好遇到名師......阿乾師傅......知識上物質上無條件的支援........

我是加入"痞酷"以後才開始學的!!!!.....歡迎您也來加入MCU幫.....當同門師兄弟的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legion 大:
   感謝您一直不斷的鼓勵!!  先前把頭文字到 INC 目錄裡面,但是在 DEVICE 表卻一直找不到.網 ...

這個ARM的ICE是蠻不錯的,記得好像還要和另一個好像是TRACER之類的一起使用效果會更好
這個應該有支援到ARM7-ARM11的,是蠻好的東西,不過用那個大概是要比較大的東西的
之前雄爸給的那個簡易ICE都組合好了,ARM7也都焊好只差送電,剛好一忙起來就供在那里天天看著它
去年工作了約320天左右,現實問題錢也蠻重要的,結果除了時間外也還沒找到什麼有的東西可以作作
去年的GPS我也作成一個時鐘,也有15組定時功能作些事,除定時還要定週和定星期,但也賣給客戶了

現在除了工作外,幫朋友作個電話撥號還放放語音作作簡易的防盗,
一天打個幾行字焊幾個元件也快完成了,不過朋友打算拿去作商業用途就不適合公告了
有時作作玩具也能賣點小錢貼補私房錢,但就沒辦法公開來談
還找不到有什麼有趣的坃具能來玩,沒時間也沒題目,有點
還是antlu大你有什麼比較有趣的想法,簡單又有趣的,而且剛好是不一定都每個人有的東西
也許可以再來玩玩,大家能參與的玩具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這個ARM的ICE是蠻不錯的,記得好像還要和另一個好像是TRACER之類的一起使用效果會更好
這個應該有支援到AR ...

legion 大:
      1. 聽說 ICE 已經很強了,TRACE 更棒但是 都需要配上軟體!! 網路上 (很久以前)說 ICE+TRACE 要價 USD7000 但是軟體價格更高 USD12000... 這東西對我來說充其量是一個"供品"罷了!!
     2.  玩具 因為想要進階所以才 買了 stc15f204ea 有a/d 轉換功能,上次作了 一個控溫烙鐵 一個溫控烤箱,都使用 74ls373 或是 74hc573 +r2r+比較器 雖然學到不少技巧,但畢竟用 ad mcu 會更省事(也進階), 只是沒想到 發覺 這一階有點大,一來是 ISP 不良 二來 1T 12T的問題,也因為這樣而多學到 UV4的邏輯分析儀功能(還沒有答案), 就繼續摸索囉!!
    3. 新玩具的方向!! 溫度紀錄器  電壓紀錄器 這對於很多網友應該是有需要的,有了這個才可以了解 相關的 變化!! 紀錄器又分為 A.存在自己內部透過 RS232上傳給 PC 以及 B.直接外存到 SD卡 C.直接顯示在較大型的LCM上面. 紀錄器外面動則上千近萬元要是可以完成的話,應該對同好們很有幫助!! ..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gion 大:
      1. 聽說 ICE 已經很強了,TRACE 更棒但是 都需要配上軟體!! 網路上 (很久以前)說 ICE+TR ...

一般來說如果要寫軟體又要包含硬體實作的話,有了ICE便能省去很多DEBUG的時間及問題
可惜的是如果不打算發展較大的系統,自行發展OS的話,那個ICE算是大材小用了
而UV4的邏輯分析儀有個好處,就是至少在軟體模擬RUN了一圈後
你能參考看看完整的運作模式,至少能看清楚整個I/O的流程
可惜的是KEIL都視STC為12T的模式,時間軸上可能就要自行計算了
而溫度紀錄器  電壓紀錄器應該都不是太大的問題,也不是太大的玩具
存在內部記憶也只作堆疊模式,有點像FIFO的模式,或者作整入整出模式也可以
存入值的多少就由記憶體大小來決定
內部多加棵CP2102或PL2303就能換成是USB與PC連結
或用個較大的LCM也能直接作顯示,或寫個PC端的介面,大概就能直接作PC顯示
這個並沒有太大的問題,不過就不知用在那里,也要看誰有時間去作這個了

网友A:
LEGION大:
  "新的一年以為沒事了,結果到都4月1日了還在每天作苦工
作到想去死了,都不知是錢重要還是命重要..."
   當然是 "命重要"!! 沒了命!! 錢只是給老婆孩子花而已!!
   少接一點外務,勞基法的制度下應該不太會累死人...
  KEIL 視 STC都是 12T 那麼我再試ATMEL MCU 看看!! 應該有 12T 與 6T 或是 4T或是 1T的MCU吧!! 應該是改元件就可以吧!!
   另外一個玩具也不錯就是 數位電源供應,雖然 安結倫的電源很棒,但是 自己可以作一個可以輸出電壓定電流 顯示電壓電流也不錯啊!!  FATZEROS大不是一值想要一個這東西嗎?
   PL2303 我有10個 只是轉接板還沒"尋到寶"!! ...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GION大:
  "新的一年以為沒事了,結果到都4月1日了還在每天作苦工
作到想去死了,都不知是錢重要還是命重要 ...

電源供應啊,應該也不是太複雜的東西,但是有個問題
現在自己使用的有一台固緯雙電源30V5A和一台單電源30V5A還有一台固緯30V20A
這個再作電源供應就不知道自己要幹什麼了,手上還有一台類比有限流功能的30V3A都很少用了
電源供應是有點作不下去了
還是由antlu大你來作,先作好標準電壓輸出控制,按鍵式輸入選擇及顥示電壓,
取回電壓值作回授再自動修正,電壓好了再作電流控制,電壓比較解決,電流控制比較麻煩一點
類比好作,改成數位就要考慮比較多一點,antlu大你要作看看嗎

网友:
LEGION大:
    我的功力不足,我想網路上抄電路,程式自己寫!! 雖然這不算是原創,但是成就感還是十足!! 作當然一定要做,時間上可能會拖很久!! 平時先收集電路 和相關知識,每周騰一點時間 把 KEIL 熟悉,還有 FATZEROS給的教學資料看一看,這樣寫程式問題會少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