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C89C52 12T 與STC15F204EA 1T 對 LCM1602
火..

楼主(2013-03-18):
各位先進:
  又來麻煩大家了!! 前一陣子一時手癢買的 1T的MCU STC 15F204EA 這個MCU從未用過, 1T的MCU也從未用過,我把 1602的程式用在 89S52 或是 STC89C52 可以用的,可是用在 1T的MCU 發現會有跳字..現象,把頻率降成一半 11.0592/2=5.5296 跳字的現象改善"些"!! 我已經摸索了幾天,程式加了一些 _NOP_() 可是我看別人的程式 超簡單 好像也沒有時序的問題...

這是我的程式在 89S52 可以正常顯示
  void LCD_Write_Com(char com) //命令寫入 4bit
{
while(LCD_Check_Busy()); //忙则等待 1=while loop still;
RS_CLR; //指令功能
RW_CLR; //寫入
EN_SET; //下降緣 由HI變成LO
DataPort= com; // 指令設定
_nop_();
EN_CLR;//
com<<=4;
EN_SET; //下降緣 由HI變成LO
_nop_();
DataPort= com; // 指令設定
EN_CLR;//
}

這是網路上的程式給 LCM12864的
void LcdCommand(unsigned char Com)//并行68写指令
{
  RS=0;        _RD=1;_WR=0;
  P2 =Com; _RD=0;
}
void LcdDataWrite(unsigned char Data)//并行68写数据
{
RS=1;_RD=1;_WR=0;
  P2 = Data;        _RD=0;
}

請先進 提示一下 12T 與 1T MCU時間上的差別應該注意哪些?

网友A:
1T的MCU在動作時,大概速度是12T的MCU6-7倍左右
而且這是指在相同的工作頻率下
因此若外接週邊本身速度夠快時倒是不用改太多
若週邊速度跑不上時,則要作相當的DELAY動作
相對的輸出在""有效""時序上要作DELAY,
別人的程式沒加什麼delay動作的原因也有很多
是不是用1T的MCU也要先確認,使用的LCM不同速度也不同
說不定只是使用6T或4T的MCU,那麼基本上也不用加DELAY的
15F204EA應該是只有4K的程式記憶體
相同於89C51的空間,程式一變大就有點麻煩了,
不過一般的動作應該是足夠的

网友B:
Power On時送給LCM初始化指令之間的延遲也要配合延長.......
一般傳送字元或指令時也要注意LCM對指令的反應時間,兩指令之間的間隔時間也要配合修正。

网友C:
阿乾兄:

其實STC給的ISP程式,有很多小工具可以利用的啦!
以下上圖給你看,很多以前要算得很煩的東西,直接就給你程式碼了,
但是,工具好用,程式原理還是得要靠自己理解的啦(給我這個新手參考)!

還有因為他是大陸的工具,
所以,請參考我這一篇:解決程式語言編碼的問題,pApploc
將程式使用簡體模式來運行,以下上圖:

ISP主程式畫面:

波特率計算器,也就是算BAUD RATE的:

演示區是一片亂碼,沒關係,只要關閉程式,使用正常的ENGLISH模式再開一遍就行了!

定時器計算器,也就是算timer的:

軟件延時計算器,也就是算delay時間的:

以上為三大計算器,都可以按不同的MCU來計算產生程式碼,不論你要ASM還是要C都有。

以下為二大程式碼區,也一樣都有分型號來產生。

頭文件,也就是head file,這個C51編程很需要:

範例程序,也就是STC公司自己放出來的範例程式:

以上介紹!

還是要再說一遍,雖然工具很方便好用,
但是程式的原理還是要自己了解一遍才行,
我一直對自己這樣說,才不會學一半!

阿乾兄,就直接拿來用吧!
真的是加速開發的好工具!

附上網路上看到的頭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1T的MCU在動作時,大概速度是12T的MCU6-7倍左右
而且這是指在相同的工作頻率下
因此若外接週邊本身速度夠快 ...

legion大:
   我手上的LCM種類約有不下10種,我把89S52的程式拿來測試這些LCM
都能夠顯示正常,這次改用1T的MCU試過2種LCM
都不行,改了許多次程式的DELAY,(我是用 _NOP_() 加了幾個當作 DELAY),我要先把這個問題解決!! 這樣可以水平展開到 I2C  DS1302 ...

楼主:
引用 网友B:
Power On時送給LCM初始化指令之間的延遲也要配合延長.......
一般傳送字元或指令時也要注意LCM對指令的反應 ...

YSC大:
   這我有試過!但是還沒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阿乾兄:

其實STC給的ISP程式,有很多小工具可以利用的啦!

fatzeros 大:
   寄來的東西已收到!!非常感謝!! 這個開發工具我有看到!! 也試用了一下,努力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legion大:
   我手上的LCM種類約有不下10種,我把89S52的程式拿來測試這些LCM
都能夠顯示正常,這次改用1T ...

其實在KEIL-C的環境下應該很好處理的
使用keil本身的simulator模擬,
在ctrl-F5後在單步執行下,你就能看到右下方有個time計數的t1
每執行一步就能看到執行的Cycle和執行的時間值
查看一下同一工作頻率下,89s52在LCM的執行時間週期
再回頭查一下使用1T的執行動作週期,應該就能看到差了多少
至於NOP是1個CLK而己,對1T和12T的MCU而言,差距是有限的
而且EN,RS,RD,WR本身在資料有效是有指定至少要多少時間的
在I2C和DS1302時都會碰到的,
即然都在KEILC的環境下了,使用KEILC本身的模擬執行就能看清楚問題在那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fatzeros 大:
   寄來的東西已收到!!非常感謝!! 這個開發工具我有看到!! 也試用了一下,努力中.. ...

要記得,去抓cp2102的driver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記得,去抓cp2102的driver喔!

FATZEROS大:
    感謝!!我會去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在KEIL-C的環境下應該很好處理的
使用keil本身的simulator模擬,
在ctrl-F5後在單步執行下,你就能看到 ...

legion 大:
  你提到的 使用keil本身的simulator模擬,在ctrl-F5後在單步執行下.... 這些資料我完全陌生,可否提供一下相關的中文資料或是相關書籍. 感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legion 大:
  你提到的 使用keil本身的simulator模擬,在ctrl-F5後在單步執行下.... 這些資料我完全陌生, ...

antlu大
這個有點奇怪,該不會你還沒用過KEILC本身的一些附加功能吧
在程式編譯後,你是直接用ISP下載嗎,沒有先在KEILC的IDE環境下作程式模擬執行嗎
KEILC本身如果接上ICE,也可以直接作硬體單步執行作DEBUG,
沒有ICE也可以作軟體模擬單步作DEBUG,除了輸出PORT狀態外,也有可以指定輸出的圖形顯示
執行到一個地步時,可以看到類似邏輯分析儀的各點較為完整的波形狀態,
嗯,,,,這個要講的話,要花點時間,但這些功能在時序上有要求時就還蠻好用的
KEILC本身的IDE,上面的選項都不是很複雜,而且也很好直接解讀
以前自己有自己翻譯一個V8.5的中文版在用,因為大陸版的看的有點辛苦
後來更新版本後也都是在用英文版也不是太大的問題
多玩幾次應該是很容易上手的,試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tlu大
這個有點奇怪,該不會你還沒用過KEILC本身的一些附加功能吧
在程式編譯後,你是直接用ISP下載嗎,沒 ...

legion大:
    我是還沒用過 KEILC的附加功能!!  我程式編譯之後就直接 ISP下載!! 並沒有先在 KEILC 的 IDE 環境下做程式模擬執行... 我目前用的是附贈的軟體,我不知道有哪些功能!!
   可否提供一下這方面的相關中文網站,感恩!!

网友A:
引用 楼主:
legion大:
    我是還沒用過 KEILC的附加功能!!  我程式編譯之後就直接 ISP下載!! 並沒有先在 KEILC 的 I ...

antlu大
中文網站啊,這個就不知道有沒有了,因為大部份有用到的摸索個幾次應該就能上手吧
大陸那邊應該有簡體中文版之類的,不過因為有些文詞實在看不太下去
所以v8.5時自己有改個中文主程式,以台灣原始電子的用法來編
後來習慣了,也就沒有再改中文版來用,大概就那幾項而己
而上列的模擬功能,剛才抓了幾張圖給你看一下,可以自己試看看對照位置作參考
keilc不是編譯方便的好不好用,而己實際上有模擬器的功能才是最重要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tlu大
中文網站啊,這個就不知道有沒有了,因為大部份有用到的摸索個幾次應該就能上手吧
大陸那邊應該有 ...

LEGION大:
  這些功能在我的 畫面中都沒有!! 我想下載新的版本應該會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LEGION大:
  這些功能在我的 畫面中都沒有!! 我想下載新的版本應該會有!!

其實我之前介紹的mcu 8051 ide也有類似的功能,
但是還要學sdcc有點麻煩!

网友A:
引用 楼主:
LEGION大:
  這些功能在我的 畫面中都沒有!! 我想下載新的版本應該會有!!

這個該怎麼說呢,
你仔細看一下,你使用的是v2.xx版,c51是v7.06
上面使用的中文IDE是V3.XX版,C51是V8.XX
現在新的版本是V4.XX版,C51是V9.XX
V3當然會比V2來的多功能,若沒特殊需求功能時
V4系列就感覺和V3的差異不大
一個不錯的IDE結果只拿來作編譯而己,這反而是奇怪了點
不過東西因人而異,有時順手就好,新版用不順手反而奇怪
早期都是用PE2去編輯,編好再組譯,怕麻煩還要寫個BAT來用
只要是順手反而比什麼都來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該怎麼說呢,
你仔細看一下,你使用的是v2.xx版,c51是v7.06
上面使用的中文IDE是V3.XX版,C51是V8.XX

LEGION大:
以前一直不知道有一些先進的功能,你看看我的畫面,還是說有隱藏的畫面功能我沒"開出來"...

我已經在另一部電腦下載 V4版,我再把畫面上傳給你看.

楼主:
這是V4的畫面

网友D:
(1)在 EN_CLR 指令後,也要插入 _nop_() 指令

(2)_nop_()  指令最好能Delay >300ns (放20個垃圾指令應該會大於300ns很多了吧!)

阿乾兄你可試試看

网友E:
如果會跳字,照說應該是時序的問題。
如果是11Mhz的話每一個指令也得要1/11M=90ns時間來執行。看了下常用的HD44780規格,最長時間好像也還可以啊。除非電壓用小於4.5v。

有沒有可能是初始化或指令間隔沒做好啊?初始化的指令通常要等個2ms後再做下一個,初始化完後,通常下完一個指令後,最好等個50us後才做下一個。

网友C:
引用 楼主:
LEGION大:
以前一直不知道有一些先進的功能,你看看我的畫面,還是說有隱藏的畫面功能我沒"開出來"...

如有不當情況,請儘速連絡修正,謝謝謝謝!
給:
《Keil Software –Cx51 编译器用户手册 中文完整版》(403页).pdf (1.74 MB, 下載次數: 20)

其實在一開始學單片機的時候,
為了不被限制在某套軟體下,
我都是找開源免費的東西來用,
所以,keil我也不太會,
資料給阿乾兄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在 EN_CLR 指令後,也要插入 _nop_() 指令

(2)_nop_()  指令最好能Delay >300ns (放20個垃圾指令應 ...

yesjarmail大:
  心臟沒那麼強!!不敢放入那麼多垃圾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有不當情況,請儘速連絡修正,謝謝謝謝!
給:

fatzeros 大:
  要"拜謝"!!   微控路上有太多的朋友支持了!! 慢慢消化!! 髮滄滄視茫茫,理解能力差,只能靠時間來補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fatzeros 大:
  要"拜謝"!!   微控路上有太多的朋友支持了!! 慢慢消化!! 髮滄滄視茫茫,理解能力差,只能靠 ...

不用拜謝啦!
互相學習的啦!
有空的話,
也幫我留意看看有沒有可調電源的啦!
謝謝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拜謝啦!
互相學習的啦!
有空的話,

FATZEROS大:
   剛剛把HP 的可調電源面板拆了下來,裡面的掃描用的是80C51 目前發現各階腳都沒斷ㄟ!! 接下來就不知道該如何了? 可調電源我再幫你"物色"&"留意"!!

网友A:
引用 楼主:
LEGION大:
以前一直不知道有一些先進的功能,你看看我的畫面,還是說有隱藏的畫面功能我沒"開出來"...

其實我在想,antlu大你要的應該是要中文的操作環境吧
因為如此一來便能使用keilc本身提供的功能
v4倒不一定會比較好,其實v3系列的反而比較好找到中文版的
直接上v4也是可以的,像你的圖視里面就有邏輯分析的輸出
這在v3系列才有的,你用v2難怪沒看過
keil-c本身提供相當不錯的IDE環境,這是以前大概都沒有的方便
剩下的就是用時間換習慣而己,antlu大就好好加油吧,
至於大部份初學使用keilc的人,想要的應該是IDE的操作及使用方式
這個好像以前有找過,但忘了在那有看過,不過不知在那里
而這陣子還在作工中,連星期日也都沒放過,就只能多少看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會跳字,照說應該是時序的問題。
如果是11Mhz的話每一個指令也得要1/11M=90ns時間來執行。看了下常用的 ...

robotai 大:
  感謝告知,我試看看!!希望會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我在想,antlu大你要的應該是要中文的操作環境吧
因為如此一來便能使用keilc本身提供的功能
v4倒不一 ...

legion 大:
   感謝百忙之中還抽空幫忙解決問題, 我發現 V4上面很多東西,功能強但是因為專業領域的關係,還是不容易上手,我再找一些相關的說明,可能會到書店找中文應用書籍,這樣或許會容易入門,再次感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legion 大:
   感謝百忙之中還抽空幫忙解決問題, 我發現 V4上面很多東西,功能強但是因為專業領域的關係, ...

V3或v4在功能上都有相當大的改善,
不過可惜的是這個要加上硬體的ICE時,你會發現效果會更大
尤其在硬體直接作偵錯時,那差別就更大
用完後大概你就再也不會去使用ISP下載作實驗了

楼主:
進度報告
報告 LEGION大:
使用V4版 好不容易把波形顯示出來了,V2 和 V4 還需要再了解!! 目前無法中文 無法把STC MCU加進資料庫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V3或v4在功能上都有相當大的改善,
不過可惜的是這個要加上硬體的ICE時,你會發現效果會更大
尤其在硬體直 ...

報告進度二

今天把 1T的MCU相關的 頭文字檔 都變了!! 可是仍然還是1個 _nop()_ 1uS,不知道 KEIL 的邏輯分析儀 的依據為何? 為何 1T  12T MCU都跑的一樣的波形,...變化震盪頻率會改變邏輯分析儀時間變化!!

网友A:
antlu大
現在還在天天工作中,連放假都沒有,為錢死大概也不能有什麼怨言的
平常都是在使用簡易的ICE,1T或12T的就沒太去注意KEIL本身的時間部份
因為在使用ICE時是不會使用KEIL的軟體模擬功能的
這個問題這兩天我找個時間看一下,
應該不會是KEIL認為像STC這類的小廠開發的1TMCU並非他支援的吧
畢竟在安裝原始KEIL時,STC也沒在原始的程序里,
這個我看一下再回答你了,
不過一般使用硬體ICE的人大都會使用其他輔助計算工具
像這個雖是簡體但還蠻方便的,不知有沒有使用過,就免的1T或12T之類的計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tlu大
現在還在天天工作中,連放假都沒有,為錢死大概也不能有什麼怨言的
平常都是在使用簡易的ICE,1T或12T ...

LEGION大:
  抱歉現在才回應!! 這個 單片機小精靈 需要註冊才能用 C 語言功能,我再看看如何註冊!! 目前兩個問題 1.網路畫面亂碼 (使用 IE 瀏覽器已經解決) 2.沒有大陸的銀行帳號..

网友C:
引用 楼主:
LEGION大:
  抱歉現在才回應!! 這個 單片機小精靈 需要註冊才能用 C 語言功能,我再看看如何註冊!! 目前兩 ...

單片機小精靈,
這個,阿乾兄,
我的隨身碟找找看,你可能會看到寶喔!

另外: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74392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20508

還有,要支付寶的話,我可以幫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單片機小精靈,
這個,阿乾兄,
我的隨身碟找找看,你可能會看到寶喔!

FATZEROS大:
    你的寶庫比我的寶山"寶庫"豐富太多了!! 單片機小精靈一時間找不到ㄟ!! 倒是 發現 1T 與 12T 的DS1302 C 與研程式 差異只有一點點, 我會找時間試看看!!

   當務之急!! UV4 裡面 邏輯分析儀功能 1T 12T 的差別澄清!!

网友:
引用 楼主:
FATZEROS大:
    你的寶庫比我的寶山"寶庫"豐富太多了!! 單片機小精靈一時間找不到ㄟ!! 倒是 發現 1T 與  ...

我也是的啦!
同一支程式,
都是透由serial輸出,
都是stc系列的,
89c52rc就ok,
但是15F204ea就是不行,
真是怪奇,
難道是有什麼特殊的寫法嗎?
可能,我們都要把datasheet再好好的看一看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LEGION大:
  抱歉現在才回應!! 這個 單片機小精靈 需要註冊才能用 C 語言功能,我再看看如何註冊!! 目前兩 ...

在上面的那個小精靈是註冊版的,所以C也能使用
不過那是舊版的,但以實用的功能卜來說是沒太多差別的
要先掛上NTLEA來掛載使用就沒有亂碼了
至於試了一下,發現KEIL在軟體模擬上STC的1T和12T在時間軸上都是以12T為基準
這應該是KEIL本身沒去考慮STC的1T-MCU在執行時間週期上的計數問題
死怕這段就要以外部輔助程式來計算了
在DELAY,串列,計數定時及中斷這部份都會依1T或12T及條件自行生成C的片斷,
這個部份能給不少幫助的,至於STC的15F204ea看來有時間也買個幾東來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上面的那個小精靈是註冊版的,所以C也能使用
不過那是舊版的,但以實用的功能卜來說是沒太多差別的
要先 ...

legion大:
    剛剛我確認了 你附上的 檔案需要"註冊" 才能跑出C 程式

使用 IE 就不會出現亂碼!! 用 GOOGLE 會出現亂碼!! 開檔的時候要使用 簡體模式打開 就不會亂碼!!
很奇怪它就是 要我"註冊" 右上角有提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legion大:
    剛剛我確認了 你附上的 檔案需要"註冊" 才能跑出C 程式

嗯,看了一下,我換成另一個檔案,
這個我有先試一下是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看了一下,我換成另一個檔案,
這個我有先試一下是ok的

LEGION大:
   OK了!!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看了一下,我換成另一個檔案,
這個我有先試一下是ok的

報告進度:
   1T vs 12T

0.25uS vs 4uS  寫入命令
RS_CLR;
RW_CLR;
EN_SET;
DataPort= com;
EN_CLR;

1.25uS  vs 10uS 寫入資料
EN_SET;
DataPort=Data;
sdelay();
_nop_();
EN_CLR;

void sdelay(void)
//confirm of delay routine timing
{
        _nop_();
        _nop_();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報告進度:
   1T vs 12T

一時沒有想太多,沒想到STC的1T和普通的1T不太一樣,
有的指令並非真的以1T在跑,應該說比一般1T的MCU還慢了一點
找了個V1.3的OK版,上面就有特別針對STC的1T來作運算
antlu大可能你要換這個版本來用比較合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時沒有想太多,沒想到STC的1T和普通的1T不太一樣,
有的指令並非真的以1T在跑,應該說比一般1T的MCU還慢了 ...

前些日子看了一下STC15F204EA data sheet,
內部功能有些地方似乎有「補丁」的感覺,
所以一直不敢用上去,data sheet編排也不是很順暢。

還有那塊內建EEPROM似乎有點雞筋,只能整塊抹除,
不能單獨1個BYTE改內容,當資料儲存區很不方便。
很類似EPROM,只能由1寫入0,0無法寫成1,所以
寫入前要先抹除,而抹除要整塊,即使只要要改變某個Byte,
也要整塊抹除再全部寫入,那豈不是要拿內部RAM來當BUFFER?
但內部RAM又比EEPROM小.....呵呵~~設計這樣的EEPROM要怎麼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前些日子看了一下STC15F204EA data sheet,
內部功能有些地方似乎有「補丁」的感覺,
所以一直不敢用上去 ...

其實他本來就不算是可別清除的EEPROM呀....
它實際上就是Flash而已.....很多MCU都是這樣呀.......如果用EEPROM比較佔空間....能給的bytes數都不多...
很多MCU都可以自己規劃多少K Bytes要當程式空間......多少K Bytes要當資料Flash.....甚至有的MCU都不分...你隨時都寫任何位址資料(這種就可以有自己的bootloader,隨時在線更新韌體)....可惜STC大部分型號都將容量定死了...不讓使用者自己規劃.....

至於如果記憶體不夠的話.......一般都是用搬移的來改變內容.......也就是用2個page的flash來實做.....這樣就沒有記憶體容量的問題.......但flash清除的次數耗損嚴重.....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其實他本來就不算是可別清除的EEPROM呀....
它實際上就是Flash而已.....很多MCU都是這樣呀.......如果用E ...

感謝您的解說,EEPROM是STC原廠說的:

這麼一來,1K BYTE空間也只能當512 BYTE來用,一個sector當儲存區,
另一個sector當buffer,為了改變儲存區某個Byte,要先將buffer erase,
然後將儲存區copy到buffer,然後將儲存區erase,再將要寫入的byte寫到
儲存區,接著將buffer區copy回儲存區,還要記得剛剛改變那個byte位址
要跳過不能copy.....感覺很麻煩也很可惜......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感謝您的解說,EEPROM是STC原廠說的:

我知道呀...
只是....你會發現STC的Manual真的很特別.....寫手冊的手法跟別人不太一樣...還順便打廣告......

大陸也有很多人說那個姚工很愛唬爛

它的晶片好像都是找別人的.....以前也是包打票說不能解密.......結果燒錄bootloader出大包...任何人只要透過UART一下子就破解了.............後來又有什unique id之類的包不能破.......後來又有改.......

有一代晶片似乎也蠻像台灣Megawin 笙泉的51.....

------------------------------------------------------------------------------------------
我提的那方式是用一個page當temp啦......所以只浪費一個page啦......但這個暫存page要如何平均耗損也要想一下....不然falsh是有抹寫次數問題的....
STC也有晶片提供32k或更多的資料flash呀.....
STC15F2K32S2..................STC15F2K16S2.................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知道呀...
只是....你會發現STC的Manual真的很特別.....寫手冊的手法跟別人不太一樣...還順便打廣告... ...

沒錯,STC的MANUAL寫得很亂,看起來有點痛苦......
還看過在技術手冊裡寫什麼感謝INTEL是單晶片始祖!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提的那方式是用一個page當temp啦......所以只浪費一個page啦......但這個暫存page要如何平均耗損也要想一下....不然falsh是有抹寫次數問題的......

但這顆1 page = 1 sector = 512 Byte,全部1024 Byte分成2個sector,一次erase就是512Byte......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知道呀...
只是....你會發現STC的Manual真的很特別.....寫手冊的手法跟別人不太一樣...還順便打廣告... ...

感覺上這種建議很瞎......內部RAM才256 Byte,EEPROM每個sector 512 Byte,
即使內部RAM全部用來當Buffer也不夠,事實上也不能全部拿來當Buffer.....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感覺上這種建議很瞎......內部RAM才256 Byte,EEPROM每個sector 512 Byte,
即使內部RAM全部用來當Buff ...

它只是抄以前的Manual吧......未必針對這型號....

因為STC應該有xdata 大於512 bytes的型號....這種就可以先讀到RAM裡面.....不過會不會擦寫時斷電...那資料就沒了....不過機率應該不大吧

若有時需要儲存紀錄的資料有時可能也只有幾個bytes而已.....先讀到RAM亦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時沒有想太多,沒想到STC的1T和普通的1T不太一樣,
有的指令並非真的以1T在跑,應該說比一般1T的MCU還慢了 ...

LEGION大:
   晚上來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時沒有想太多,沒想到STC的1T和普通的1T不太一樣,
有的指令並非真的以1T在跑,應該說比一般1T的MCU還慢了 ...

LEGION大:
    這個有病毒!!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它只是抄以前的Manual吧......未必針對這型號....

因為STC應該有xdata 大於512 bytes的型號....這種就可 ...

但這Manual寫得很清楚,寫入前要先抹除,一次抹除就是512 Byte,
也強調要先將資料讀到RAM保存之後再寫回。
比較好笑的是,建議儘量減少使用Byte數,備份時比較不會麻煩,
也說如果只使用1 Byte就是真正的EEPR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這Manual寫得很清楚,寫入前要先抹除,一次抹除就是512 Byte,
也強調要先將資料讀到RAM保存之後再寫回 ...

YSC大:
  記得在作 跑馬燈的時候都有 變數 CODE 的設定,把一堆要顯示的值放在CODE的地方然後再把他拿出來"顯示",我猜想 CODE 也佔記憶體空間,假如太多了會影響到程式的撰寫,是否 這個MCU 用的個 EEPROM 來存放整批的字型...資料反正根本幾乎不會改變,於是就先一次"寫好",你也知道 STC 的製造商也想多擠一下空間給大家,所以沒辦法擠出 24C02這樣的空間整批的也算"聊勝於無"!!

网友:
引用 楼主:
YSC大:
  記得在作 跑馬燈的時候都有 變數 CODE 的設定,把一堆要顯示的值放在CODE的地方然後再把他拿出來 ...

也只能朝這方向使用囉,但燒錄程式時,不知是否可以一併將固定資料燒錄到EEPROM?
若還要程式自行從ROM區搬移到EEPROM那就沒意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這Manual寫得很清楚,寫入前要先抹除,一次抹除就是512 Byte,
也強調要先將資料讀到RAM保存之後再寫回 ...

一般來說....會用到內部EEPROM的byte數本來就不會很多....
大都只用來記住使用者的設定值,斷電後仍可恢復記憶讀取......比如以電視為例...用它紀錄住最後使用音量大小,使用頻道,...etc....這時就可以省去外加一顆24Cxx的EEPROM...........

真正需要大量空間時...那一定是外加一顆EEPROM或是FLASH了...

网友E:
原來STC的MCU有這種問題喔,真是有給他瞎。這樣不就是跟Flash一樣嗎?該不會內部是用Flash但是卻說是EEPROM吧?

如果是這種限制,是我的話會把兩個EEPROM區當一個使用,每次要改的時候把資料從一區Copy到另一區去。這樣應該就不需要RAM了。應該也可避免Copy到一半斷電的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來STC的MCU有這種問題喔,真是有給他瞎。這樣不就是跟Flash一樣嗎?該不會內部是用Flash但是卻說是EEPROM ...

問題是出在每個sector (page)太大,若每個sector 16 byte就很好處理了。

用過的一些Flash晶片,都有內含RAM Buffer,RAM Buffer跟page一樣大,
讀寫都經由內建RAM Buffer,不必用到單晶片內部RAM,快速又方便。

网友:
確實,不過不管Page大小,以這種限制的話,是我會這樣用,

1. 在每個Page的最後一位元用來計數,數字大的表示是現在有效的資料。
2. 每次資料改的時候,把另一Page清空,再一個Byte一個Byte Copy到新的Page,有要改的資料Copy時則使用新的資料。
3. 最後在新Page的最後一Byte加1,表示資料是最新的。

這樣有兩個好處,
1. Copy資料,不管Page多大,只需幾個Byte 的 RAM空間就夠。
2. 這樣萬一 Copy 中途斷電的話,由於最後一的位元還沒有改,所以重上電後原來Page的資料可以正常使用,資料不會壞。

不過Page太大時,Copy資料需要些時間,這倒是有可能會有其他影響。

网友E:
引用 楼主:
LEGION大:
    這個有病毒!!

這個檔案好像只有在小紅傘上會報病毒,是因為指令集內文件內的簡體字造成的。

附件是我做的轉正體版的工具,給阿乾大跟痞友享用,別的地方絕對沒有。

1. 先把附檔解壓出來。
2. 先把防毒軟體暫時關掉,(或用VirtualBox沙箱作業)
3. 把LEGION大給的檔案取出放到CHT_Patch目錄內。
4. 再進DOS Command內用Batch檔進行轉換。(命令是 "CHT_WinXP_Patch.bat 原始檔")
5. 轉換完成後,把防毒軟體打開。

再執行轉出的檔,就不會再報病毒了,重點是全正體中文介面及內容喔。(除單晶片資料頁外)。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個檔案好像只有在小紅傘上會報病毒,是因為指令集內文件內的簡體字造成的。

附件是我做的轉正體版的工 ...

robotai 大:
   感恩啊!! 造福大眾!! 有些地方不太了解,晚上先按表操課,有困難再進一步請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個檔案好像只有在小紅傘上會報病毒,是因為指令集內文件內的簡體字造成的。

附件是我做的轉正體版的工 ...

robotai大:
   雖然 DOS已經十幾年沒用了,還好這次好像可以跑出來了!!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robotai大:
   雖然 DOS已經十幾年沒用了,還好這次好像可以跑出來了!! 感謝!!  ...

恭喜。手上沒有STC的IC,幫不上忙。只能幫忙轉這個。

祝你早日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