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冰箱] 專業維修 營業用 4尺凍庫 冷凍設備 換壓縮機

楼主(2013-03-18):
客人要省一點.換中古壓縮機.太趕了來不急噴漆
管路重新整理

网友A:
哈哈...趕得好啊..

网友B:
營業用的雙開冰箱OR大型冷凍櫃
幾呼都是散熱器卡髒汙
導致壓縮機散熱不良故障

冷氣就知道要清洗保養
冰箱卻都放任它自生自滅
真是奇怪的邏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趕得好啊..

gs1rt 大:你好像有做空調.有沒有做冷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營業用的雙開冰箱OR大型冷凍櫃
幾呼都是散熱器卡髒汙
導致壓縮機散熱不良故障

雄爸這就是常換壓縮機的原因之一.
大型冷凍庫有高.低壓保護.壞的機會較少

网友C:
應該是冷氣只有夏天才用到
冰箱卻是每天24小時開機運作
所以只要沒故障
就不會去理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應該是冷氣只有夏天才用到
冰箱卻是每天24小時開機運作
所以只要沒故障

winrar070大其實我都會告知客戶.要定時清洗冷凝器.有故障再叫修.但有的客人太忙.常常壓縮機壞了才叫修.自己也很無奈

网友D:
引用 楼主:
winrar070大其實我都會告知客戶.要定時清洗冷凝器.有故障再叫修.但有的客人太忙.常常壓縮機壞了才叫修.自 ...

金龍大的分享,真是精采

冷凍系統對於管路系統乾燥度的要求較高,
連冷媒都要選品牌使用,
中古壓縮機如沒更換冷凍油有時是一種冒險,

大大敢分享,就表示技術已到爐火純青的地步
有缺學徒拿機司那種工作,可以找我

网友E:
家裡雜貨店的飲料冷凍櫃散熱器放在屋頂,因為環境的關係非常會卡髒污,我大概半年~一年會上去一次,有用過空壓機加氣槍,也有用過高壓清洗機。前者總覺得清不夠乾淨,後者老怕造成短路。

最近買了一把鰭片清潔刷,下次想要先用這刷過後再用空壓機就好了。

很想在散熱器套上一個像天燈那樣形狀,用紗網做的,希望能把髒污先留在紗網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金龍大的分享,真是精采

冷凍系統對於管路系統乾燥度的要求較高,

creekse大小弟沒爐火純青的地步.學無止境.何況一山還有一山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家裡雜貨店的飲料冷凍櫃散熱器放在屋頂,因為環境的關係非常會卡髒污,我大概半年~一年會上去一次,有用過 ...

leobjient 大冷凝器用久了一定會卡髒污.如無油污可用清水清洗.比用空壓機乾淨.但須要注意馬達與電路.以防漏電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家裡雜貨店的飲料冷凍櫃散熱器放在屋頂,因為環境的關係非常會卡髒污,我大概半年~一年會上去一次,有用過 ...

我在網路上有看過一款鋁潔劑,效果似乎非常好,可是傷不傷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在網路上有看過一款鋁潔劑,效果似乎非常好,可是傷不傷我就不知道了...

這個應該是把鰭片清潔過後才用的,我有買但還沒用過。

网友:
引用 楼主:
gs1rt 大:你好像有做空調.有沒有做冷凍

加減做喇....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在網路上有看過一款鋁潔劑,效果似乎非常好,可是傷不傷我就不知道了...

好像是 順興大仔 有鋁洗劑洗過的樣子

用那個動作要快,不然會洗到破壞掉冷凝器就糟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家裡雜貨店的飲料冷凍櫃散熱器放在屋頂,因為環境的關係非常會卡髒污,我大概半年~一年會上去一次,有用過 ...

這樣套起來,會影響散熱效果
制冷能力會變很差

要套起來,就套大一點
必須如你所想的那樣,加大紗網變成天燈造型,讓進氣率逼近原本沒有套的時候

這下子變成要清潔濾套囉

网友G:
引用 楼主:
winrar070大其實我都會告知客戶.要定時清洗冷凝器.有故障再叫修.但有的客人太忙.常常壓縮機壞了才叫修.自 ...

請客人把"叫修"的錢省下來
改成"付費清潔保養"的服務項目如何?

网友H:
以前朋友叫我去修自助餐的
我看到直接放棄
都是油
做這行服務要快------------錢客戶有些也不計較

楼主:
引用 网友G:
請客人把"叫修"的錢省下來
改成"付費清潔保養"的服務項目如何?

一般(腳路壞)客戶很少會自己保養.也不錯常常換壓縮機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以前朋友叫我去修自助餐的
我看到直接放棄
都是油

(以前朋友叫我去修自助餐的我看到直接放棄)抹菜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