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請教大家可調電源的選擇!

楼主(2013-03-18):
相信在維修方面,可調電源是很好的一的幫手,
但是,小弟想請問大家,
我可能維修量有夠少,
但是有在玩單片機,
想要找個方便的可調電源當輸入,
當然,選擇個好牌子入手桌上型的是不錯,
但是,我發現了以下這兩個東西:

七电移动电源盒,使用1-4节18650锂电池,双USB输出,最高3A电流
USB1 输出:5V/1A 或5.5V/1A 两组电压可调
USB2 输出:5V/2A 或5.5V/2A 两组电压可调
OUT M输出:5V/1.5A (5-13V可调)步进0.5V
电压:5V、5.5V、6V、6.5V、7V、7.5、8V、8.5、9V、9.5V、10V、10.5、11V、11.5、12V、12.5V、13V

柒电移动电源盒,使用1至6节18650锂电,超大容量
输出:5V(2A)、9V(1.5A)、12V(1A)
效率:5V输出效率%87

小弟不是維修吃飯的,只是愛玩單片機,
手頭上有多的18650約20個,
想請教各位先進,
那一種的選擇比較好呢?桌上型的還是移動型的呢?

謝謝謝謝!

网友:
研發初期不建議使用傳統定電壓式電源供應器,最好購入輸出電流為可調式,以確保線路保護.

网友:
玩輕電流的,以下應該夠用了.

5-15V 4組 固定式正負電源輸出.
http://hihand.myweb.hinet.net/prg/5-15v-4setsPower.htm

可調電壓電流電源供應器 1 - 29 V / 0 - 1.5A
http://hihand.myweb.hinet.net/post/ee/AdjEIPowerLm317Lm337.htm

网友:
FATZEROS大:
   建議你還是用 傳統的 2~3 組電源 1標準5V輸出可以到3A~5A 2組30V~50V  2 ~ 3A 可調,最重要的是要有限流,因為像我常常會"焊"錯線,接錯電源... 就怕電流過大,因為會燒死的很難看!!
  舉例: 1602LCM 就發生過廠家供應的接腳居然 第一腳5V 第二腳 GND (一般都是第一腳GND 第二腳 5V)假如給他不限流 5A 保證會很慘... 限流功能真的很重要... 我看露天這樣的規格2000~3000元就買得到"指針"型,我當初 500元買的...

网友:
建議購買一台可調電源供應器
雖然單晶片只要5v就可以動
但周邊設備不可能只有5v一種吧

如果目前預算不高
可以考慮有限壓限流的dc to dc模組來玩
輸出功率不大,但保護功能不差

网友:
有CV/CC功能是基本,再看所需的輸出規格

楼主:
感謝各先進指導,
小弟我大概知道方向啦!
謝謝謝謝!

网友:
我是建議買大學實驗室那種傳統電源供應器......很多過了年限報廢....網拍一組大概一千元附近而已...

0~30V 0~3A  共兩組,有的還額外提供1~2組5V電源,可CC CV.....

傳統變壓器很重......但好處是雜訊低.....減少了一些無謂的雜訊debug...

================================

有了這基本的電源後.....

當然就再自己做一些數位可調電源來用囉 會方便許多...

网友:
推薦二手茂迪LPS-305電源供應器,該有的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