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HIMEI 96VD 畫面異常

楼主(2013-03-18):
各位前輩麻煩幫忙指點一下,故障畫面,亮一下就會熄滅然後再亮起,指示燈同時也由藍轉橘再轉藍,一直週而復始,按鍵已全部更新,還是一樣情形

屏線清潔後再測試一樣情形

請教各位前輩此機器是否面板故障,還是哪裡出了問題,還請前輩們指點一下,謝謝

网友:
感覺比較像AD故障

网友A:
MCU是否有異常呢?
要不要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U是否有異常呢?
要不要讀看看

手頭沒有燒錄設備可供讀取>_<

网友B:
U104是不是燒破了一個洞

楼主:
引用 网友B:
U104是不是燒破了一個洞

U104沒有燒破,那是上面原廠有用紅色筆之類的劃的痕跡,還是謝謝大大的指點

网友C:
請問左上角穩壓IC輸出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左上角穩壓IC輸出是否正常

1117穩壓IC正常,謝謝大大指點

楼主:
引用 网友D:
led    面板

這是LED的沒錯,大大您的意思是面板掛了?

网友:
應該是電源板上面那塊綠色小板

那應該是LED驅動板

网友E:
難得有LED 面板的維修文 不知大大修的如何了

网友F:
PI 板 電容 先換一換 ~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F:
PI 板 電容 先換一換 ~試試

電容全換過了還是一樣情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難得有LED 面板的維修文 不知大大修的如何了

此機已交還朋友,告知無能力維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