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LV-32S200A 亮綠燈 無畫面 有背光

楼主(2013-03-18):
請教各位前輩,目前家裡有一台SONY KLV-32S200A電視

故障問題:

1.有電源(亮綠燈無閃爍)
2.無畫面(有背光)

目測電容無凸起現象

請教各位該從哪裡著手檢修,爬完文應該是T-CON版問題?

電源板↓

電源板

電源板

t-con↓

T-Con

T-Con

网友:
無畫面(有背光)
的確可以拍個T CON的照片來看
感謝

网友A:
敘述太少(電源板'、T-com vgh,vhl,vls,vdd..電壓等等),不知如何給建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敘述太少(電源板'、T-com vgh,vhl,vls,vdd..電壓等等),不知如何給建議..

OK~等我有空再量一下電壓

网友:
請問有完修了嗎?
因為沒有下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