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求教板上高手_flash card ()

楼主(2013-03-18):
徵求高手解答~Flash Card 規格
及其如何連接上電腦
如何 拷貝或是如何讀取其內容
左方是標的物 右方是一般 CF卡
請注意其連接port 略有不同
有些微錯位

网友A:
筆電上有這種插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筆電上有這種插槽

筆電的是PCMCIA吧?

网友B:
請問它原來是用在哪裡的,有原來的讀卡設備型號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它原來是用在哪裡的,有原來的讀卡設備型號嗎。

來源是用在自動販賣機的主控機板

( Sanyo 公司.但日本 Sanyo 早被 Fuji 買走 ) [ 自動販賣機 ]

灌入機台型號軟體使用

小弟購入一樣的 flash card

卻無法使用 ( 複製其內容軟體 )

网友B:
引用 楼主:
來源是用在自動販賣機的主控機板

( Sanyo 公司.但日本 Sanyo 早被 Fuji 買走 ) [ 自動販賣機 ]

可以拍一下設備照片包含型號部分,愈清楚詳盡越好,再看要如何讀取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拍一下設備照片包含型號部分,愈清楚詳盡越好,再看要如何讀取資料。 ...

网友B:
1.請問"自販機>卡片" 與"卡片>自販機" 是什麼意思,可解釋一下嗎。
2.你原來的flash卡有2種品牌,一個是富士另一個是三菱,這應該是工業用的flsh卡,有問過富士與三菱的代理商嗎,它應該有專用的讀卡機。
3.台灣的代理商有問過了嗎

聯邦自販有限公司  Union  Vending  Co.,  Ltd.

代理銷售日本富士電機自動販賣機
自動販賣機  新機/中古機/零組件進口販賣業務.
各種自動販賣機專業維修/整備業務
硬幣/紙鈔識別器銷售業務
其他國際貿易業務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請問"自販機>卡片" 與"卡片>自販機" 是什麼意思,可解釋一下嗎。
2.你原來的flash卡有2種品牌,一個是富 ...

這是自販機的主控機板
在不同的機型之間
灌入機型所屬之軟體
即能使用

原PO之為原廠之正卡 (FUJI)
後PO之為後來所購入(三菱)

自販機>卡片    即是將原主控機板內之軟體COPY到卡片
反之亦然
但原廠之卡片不敢覆蓋軟體 (無人敢負責)
新購入之卡片一插入即顯示失敗 (空白卡片)

目前是希望複製原廠卡片內容即可
還找不到方法~!!
故求助板上高手.....

感謝各位~!!!!

网友:
看起來應是小系統,CF是用DD的堧体copy嗎??

网友:
請參考
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co ... o?formNM=Q2MEM-2MBF
這東西用的PCMCIA轉接卡

网友:
轉貼別的論壇看到的
使用 Q2MEM-ADP 請注意
http://bbs.nahua.com.tw/viewtopic.php?f=10&t=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