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求助】Seagate ST31000528AS電腦偵測不到!!

楼主(2013-03-19):
求助各位大大先進,今天突然公司的電腦無法偵測到硬碟,換上備用一顆正常,拆下的希捷硬碟電路板後發現如圖一狀況:
圖一.左下角紅框處的零件燒毀

圖一.左下角紅框處零件燒毀!

圖一.左下角紅框處零件燒毀!

圖二.紅框為原燒毀零件
        藍框為相似且附近的元件

圖二.

圖二.

不知紅框處是否為與藍框處的元件相同!!??
燒毀的零件是屬於甚麼零件呢???
我用電表二極體檔量測藍框處的零件二端,電表會發出"嗶"聲,應該是短路導通的聲音,難道這顆是電阻!??

网友:
的確跟下方那3顆一樣
用2極體檔測量只有.001
應該是屬電感或0毆母電阻??
有大大知道嗎???

网友:
這是bead (Ferrite Bead)
用來隔離高頻雜訊(因馬達運轉產生)

http://www.murata.com/products/catalog/#c_6
DC for Automotive
http://www.murata.com/products/catalog/pdf/c50e.pdf

http://www.stuartconnections.com ... 00536501-REV-A.html

燒毀零件 應該與籃框中皆相同 量測如同電感特性 電表會發出"嗶"聲 是正常的(若有LCR meter應該可以量到DC阻抗值)

要注意12V 後端( 紅框bead) 排除是否有對地短路 不然有燒起來的可能性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tid=43555#lastpost

网友:
Duncan大,

那Ferrite Bead在我看來是濾波用,專門對付交換式電源的雜訊。 PCB看起來像有點撞傷,不像是完全燒毀。 會不會是有一邊是先撞傷,導致另一邊電流過高而燒毀?  這種超小型bead不好買,只能找殺肉品。我猜要量測其AC高頻阻抗可能需要Vector Network Analyzer,不然就是要可以量測Mhz級的LCR,沒有數十萬等級應該辦不到。

网友:
假設硬碟資料不需要救援
單純驗證 bead 因老化NG
可以直接焊上0歐姆代替

先量對地阻抗
用 可限流電源供應器 供電(不上馬達 單純PCBA) 查看電流狀況 及 有無零件異常發熱
無異常 再組合實測

网友:
一般是板上有MLCC電容短路低阻抗,導致輸入電源端的BEAD過電流燒壞,可以逐一清查板上呈現0歐姆的MLCC電容
前一段時間才用過一顆SEAGATE 500G的

网友:
感覺銅箔有脫離PCB板,處理可能要小心點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提供協助!
今天將PCB版上燒毀零件焊下拆除;

圖三.

圖三.

發現下列狀況,請問 :
1.PCB的綠漆不見,是在燒毀的零件時就發生的,並非焊下時造成。
2.依據duncan大的建議 : "要注意12V 後端( 紅框bead) 排除是否有對地短路 不然有燒起來的可能性",
   在燒毀零件焊下的狀態下我量測了一下,發現如圖三中藍點的位址都是相通短路的,這樣會是還有其他地方有問題嗎?
3.查看了duncan大的提供網址資料,如附圖四中的粉紅框處是沒有零件的,我的這張PCB卻是有零件(如圖一所示),這
   會不會是就是造成題2.的短路狀況的原因??還是另有功能??

圖四.

圖四.

4.請問若是直接焊上0歐姆代替,這個電阻是要用甚麼SIZE的呀??......電子材料行有賣嗎?^^"
5.使用限流的電源供應器供電,是要限多少的電流??與提供多少的電壓??而且要接在PCB板上的甚麼地方讓PCB運作呢??
   PCB運作電流多少範圍內算是正常呢??
6.請問版主(港都狼仔),您所提到的逐一清查板上呈現0歐姆的MLCC電容,是要查看或量測它的甚麼狀況呢?
7.cools0607大,^^我會注意小心的!!
謝謝duncan大與版主及各位的協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提供協助!
今天將PCB版上燒毀零件焊下拆除;

2.Duncan大建議量測圖中A.B.C.三點與GND是否有短路的情形。按照你說的情形應該是短路了。
3.缺焊的零件跟短路無關,有可能是新版晶片已經包含相關電路。
4.0歐電阻電料行有賣,至於有沒有這種size可能要找一下。(我認為很難)
5.這個位置是12V,理應是主軸馬達供電的來源,而PCB通常吃的是另一端5V電源。你的情況應該是像狼大講的,是MLCC電容導通,造成短路。建議將所有12V經過的MLCC電容解焊,測試兩端是否有導通。我有一個idea,就是用限流50ma的12V電源輸入ABC三點,然後用手摸摸板子上的MLCC,看哪顆會發燙就知道問題在哪邊了,不知道這樣行不行得通?

网友:
用通電方式燒短路元件應該是採低壓高電流,因為造成發熱的是短路時的電流,所以可以開5V,電流慢慢加大方式找出
或是用地毯式搜尋,先把所有對地短路的MLCC一一請下來,然後觀察拆到哪顆阻抗就恢復正常

楼主:
目前拆了幾顆板端左半部的短路MLCC,感覺是到一顆SH6968B的IC腳位短路,
這顆IC腳位很多,是有點棘手了!而且若是這顆IC的問題,料件的尋找可能就頭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