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付費徵求物品] 徵求 ARCHTEX 電源板

楼主(2013-03-19):
徵求 ARCHTEX 電源板一片
機型型號
電源板正面
電源板背面
電源板型號

网友:
這個 我有找但是沒有找到
連對岸也沒有 (這個確定是用在37 42機器上)
這個有沒有(特殊電源腳位)(如沒有, 用改的)省時間
路x   y拍 (整個翻遍了)也找不到
現在(故障為何) 我看能不能修

楼主:
這麼早起床喔!

我看到對岸有這塊.
現在電源有修好了(未完全好.變壓器還會吱吱叫.)電壓量測供電正常.
現在又確定主機板NG.只能使用VGA跟HDMI...頭大了.

楼主:
面板型號

面板型號

面板型號

主機板

主機板

主機板

主機板型號

主機板型號

主機板型號

网友:
引用 楼主:
面板型號

這個主板 我好像有一塊
要看一下喔 這個(確定是公版) (可以燒錄程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麼早起床喔!

我看到對岸有這塊.

現在電源有修好了(未完全好.變壓器還會吱吱叫.)電壓量測供電正常.

--->我有一塊也是一樣情形,空載電壓都正常,接上高壓板24V會掉到20V(背光無法完全點亮一直閃,然後保護跳脫)。

最後換板子(推一片還蠻容易改的SKYVIN CTN280-P)~~盧大有賣~~
http://bbs.pigoo.com/thread-43803-1-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現在電源有修好了(未完全好.變壓器還會吱吱叫.)電壓量測供電正常.

--->我有一塊也是一樣情形,空載電壓 ...

wet大.感謝你的回覆跟提供的訊息.
目前已確定電源跟主機板都壞了.
要重新燒錄程式.
還是要謝謝你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