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A6000開機POWER LED閃幾下掉電

楼主(2013-03-19):
1.整機配置

整機配置

整機配置

主板背面

主板背面

主板背面

2.查[供電電路]:系統供電電路1.對第二極值201
                                          2.對第二極值175
                          CPU供電電路對第二極值015
                     內存供電電路….對第二極值  (
                     晶片組供電電路…1.對第二極值 196
                                                2.對第二極值 167
TEST [CPU供電電路]時發現供電對第二極值015,拆下CPU後對地二極值150
是CPU壞了嗎?個人認為CPU壞了,值得修嗎?後發現正常...
努力中....

网友A:
CPU 拆掉 啟動會掉電嗎??

楼主:
裝著就會

网友B:
這機型我有一台~按鍵按下一按一閃沒開機~直接把電源按鍵換掉後就正常開機了^^(好運)不過現在觸控板有問題(滑鼠亂跑)拆掉觸控板後外接滑鼠正常使用中

网友C:
華碩的機器缺少某一路電壓也會造成開機掉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機型我有一台~按鍵按下一按一閃沒開機~直接把電源按鍵換掉後就正常開機了^^(好運)不過現在觸控板有問題( ...

POWER SWITCH上有3.3V
按下0V
POWER SWITCH 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華碩的機器缺少某一路電壓也會造成開機掉電

請問是否測各單元電路對地阻值
能講講嗎?

楼主:
上網找資料,某維修部落格提起這台容易掛北橋跟顯晶,於是死馬當活馬醫
難道也是需要BGA了

网友D:
這一台~~你可以先把板上15u 25V的電容全換掉~~因該有8成會好

网友:
這一台毛病不少

网友E:
拆光附屬周邊接線,僅留主機板與電源開關按鈕板。
插電後按鈕開機,觀察LED閃爍的狀況是否改善或依舊.
如果LED閃爍狀況改變了,再逐一插回周邊接線,再按鈕開機,再觀察LED狀況.
一般觸控板、鍵盤可能有問題。 有機會修好(隔離故障就好了),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光附屬周邊接線,僅留主機板與電源開關按鈕板。
插電後按鈕開機,觀察LED閃爍的狀況是否改善或依舊.
如果 ...

觀察LED閃爍的狀況
POWER LED一2下熄
HDD LED+CAPS LOCK LED+NUM LOCK LED 一直閃後掉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 拆掉 啟動會掉電嗎??

CPU 拆掉 啟動會掉電嗎??會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一台~~你可以先把板上15u 25V的電容全換掉~~因該有8成會好

指那些大顆電容嗎
02

楼主:
引用 网友C:
華碩的機器缺少某一路電壓也會造成開機掉電

主供電對地組值460
CPU供電對地組值015
其餘各路供電對地組值皆1百多

网友:
a6va x700故障也會斷電喔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供電對地組值460
CPU供電對地組值015
其餘各路供電對地組值皆1百多

主供電對地值沒問題,cpu對地值偏低如果上u測偏低正常,反之則有問題~
最好還是上可調電源看電流上到哪掉電比較好判斷問題點~
但需先觀注此機的一些通病,痞友們已經點出了好幾個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供電對地值沒問題,cpu對地值偏低如果上u測偏低正常,反之則有問題~
最好還是上可調電源看電流上到哪掉 ...

    可調電源電流法初診如何以電流值區分故障點?
如0.2A 哪裡問題?
如0.3A 哪裡問題?
如0.4A 哪裡問題?
如0.5A 哪裡問題?
如0.6A 哪裡問題?
......
通病→指容易掛北橋跟顯晶?

网友:
閃幾下後掉電 , 此機型幾乎是顯示晶片空焊造成..目前我遇上的都是這樣..

网友:
會閃2下表示顯示以外應該大致還好(這台正常開機燈號會先閃2下,過2秒燈號長亮約1秒後熄滅,再過3秒風扇開始轉),建議樓主您依秘技先拆C480,不行就要做BGA了

网友F:
cpu 後面的那各黑色貼片電容 換到看看 也許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華碩的機器缺少某一路電壓也會造成開機掉電

系統供電電路1.對第二極值201
                    2.對第二極值175
CPU供電電路對第二極值015
內存供電電路….對第二極值  (
晶片組供電電路…1.對第二極值 196
                          2.對第二極值 167
這些數據不是說明各路供電系統OK了嗎?怎麼還有如此一說

网友:
各電感對地值正常,那該有的電壓呢?也正常?通病部份先排除了嗎?上機電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裝著就會

裝CPU會掉電壓 怎感覺上偏向 CPU座

楼主:
      現在的難點,沒有可調電源,ADAPTER適配器沒有原廠的,電流大很多(3A左右)不知罪魁禍首是不是此,且又加重通病問題(BGA顯卡IC及北橋IC),目前想買一個適配器,後再測試看看。
      C480應該是系統供電電路TPS51020與大電感間的吧,易損件嗎?ASUS A6000=ASUS A6KM?
C480為系統供電電路TPS51020 之VIN供電腳濾波電容,主供電對地二極值460正常,亦有需要拆下測試的必要嗎?
      努力維修中-----
                                                                                                    謝謝有心大大們的回覆!

网友:
我的A6000因為風扇有異音,去買了一個一模一樣的風扇回來換(150元),換好後,筆電不開機了.
按了電源後,硬碟燈會亮大概2-3分鐘後熄滅,聽到硬碟的轉動聲,燈滅了,硬碟聲還是有,螢幕完全沒反應,
cpu風扇完全不會動(新風扇有測過可正常啟動),換回舊風扇也不會轉動,cpu處會發燙,
cmos電池已換新的
有人知道原因何在,拆機前除了風扇有異音外其餘都正常.

楼主:
土法BGA後,畫面如下:是BGA顯卡未完成嗎?

BGA後畫面

BGA後畫面

网友G:
應該晶片沒掛,不幸中的大幸

建議樓主您花錢消災請人重作BGA

楼主:
引用 网友F:
cpu 後面的那各黑色貼片電容 換到看看 也許會好

cpu有1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G:
應該晶片沒掛,不幸中的大幸

建議樓主您花錢消災請人重作BGA

自己土法BGA可否?
自己土法BGA TEST 畫面有時有顯,電源按鈕板沒接測,有時又無顯,正常時畫面文字OK了,好像都缺臨門一腳,
A6000後想必對BGA映像會很深刻。

楼主(2013-04-18):
主供電對地組值460

楼主:
引用 网友G:
應該晶片沒掛,不幸中的大幸

建議樓主您花錢消災請人重作BGA

請人重作BGA保固多久,會部會又沒多久相同問題又出現。
謝謝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