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 TV的寬度?!

楼主(2013-03-19):
小弟請教在痞酷的各位師傅、老闆~

1.LCD TV寬度是否有按照尺寸不同而有一個大約的尺寸?

比方32"的寬度大約OO公分內

2.現在的液晶電視和液晶顯示器有差不多的狀況,就是內部主要控制部件
大多由某幾家廠商開發的局部件(如電源模組)搭配其他廠商開發的局部件
湊成整個LCD電視的運作架構,那是否代表者購買時不如買那些原生廠商
的產品比較好?

网友:
長寬比 (影像)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5%B7%E5%AF%AC%E6%AF%94_(%E5%BD%B1%E5%83%8F)

网友A:
規範是公認標準,但前些日子有看到一些又長又窄的LCD,很怪。

不知道為什麼要出那種尺寸,也不知是否是準標尺寸中的一種。或許是2.39:1那種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規範是公認標準,但前些日子有看到一些又長又窄的LCD,很怪。

不知道為什麼要出那種尺寸,也不知是否是準 ...

聽說是大面板切剩的...丟了可惜拿來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聽說是大面板切剩的...丟了可惜拿來做的@@?

這豈不是下腳料電視來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豈不是下腳料電視來著?!

不是啦,因為每次(cycle)液晶面板的製程成本是固定的,而且因為越大尺寸的面板利潤越高,但是面板總尺寸就那麼大,所以塞不下大面板的部份就被會塞進小尺寸的面板,這對面板廠來說就是多賺到的,所以小面板通常賣的很便宜,而且長的也很扁平(舊螢幕都是4:3,就是水平4比垂直3;現在寬螢幕有16:9...16:10...有沒有扁的還要查資料.)
正19吋高度大約等於24的寬螢幕,所以那些20吋寬螢幕的高度也大約是正15吋而已,數字大比較好聽而已...一切都是因為錢啊n_045|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規範是公認標準,但前些日子有看到一些又長又窄的LCD,很怪。

不知道為什麼要出那種尺寸,也不知是否是準 ...

『廣告機』‥‥露天的<林口長庚>有賣。

网友:
其實尺寸是有固定規範的。

例如同樣的32吋,比率有16:9的,也有16:10的,或4:3的。

就「斜對角的吋與螢幕比率」決定LCD螢幕的面積與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