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a3a筆電短路不開機

楼主(2013-03-19):
各位版大們好

我不是職業維修人員,也非電子科系畢業
只是單純有興趣而已

回到正題
家中有台asus a3a的舊筆電因沒在使用
故拿去親戚家給小朋友用

但因為原該機左下方已有破裂
所以每次開蓋子(lcd)時,都要很小心

近來小朋友跟我說
機器開不了機

所以自行測試了一下
發現

當我把lcd那片拿掉之後

用外接顯示方試,是可以開機的

但當我把那片lcd接回後
電源變壓器的燈會一閃一閃的

且開不了機

所以
個人判斷,因該是lcd那片不知道那里短路

故想問
我應該如何測試??

另想問上圖中1~5各是??

网友:
1是接地
2跟3 是 面板 高壓板 視訊頭
4跟5 是 無線網卡天線
目前聽你說有可能的就是 高壓板 或是 面板 其中之一短路

楼主:
1號斷線處
2號那片是啥東西??

拍不清楚,這條線解開後
發現斷了3條

看來只能到網拍去找找誕

网友A:
引用 楼主:
1號斷線處
2號那片是啥東西??

斷線接回試試  二號是高壓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斷線接回試試  二號是高壓板

感謝大大回應

個人測試接回去就開不了機(可能跟那斷的三條線有關)

所以上網拍買了條中古線

重新接上喔

正常開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回應

個人測試接回去就開不了機(可能跟那斷的三條線有關)

螢幕轉軸部分應該可以買的到(網拍)-不然同樣情況還是會再發生-物盡其用-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有興趣"..拆成這樣還能完修,那真的非常有興趣,可以當維修員了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