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Panasonic TH-L32B12W 音量及頻道異常

楼主(2013-03-19):
此機故障情形為:音量都維持在最大聲不可調整大小聲

完修後可調整音量大小聲了

网友A:
恭喜完修!
請問題症狀之前有進入工模還原預設值嗎?若還原有效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請問題症狀之前有進入工模還原預設值嗎?若還原有效嗎?

回五燈大大,工模調整無效,才會更換24C16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這型通病啊!@@恭喜完修

网友B:
換這顆會部會變成不開機或是其他問題?
謝謝您

网友C:
甚麼原因會造成它故障就無法調整音量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換這顆會部會變成不開機或是其他問題?
謝謝您

換這顆不會造成不開機啊,也不會有其它問題,至少目前為止我換了都正常(含17-19-22吋螢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甚麼原因會造成它故障就無法調整音量阿?

應該是記憶資料錯誤造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應該是記憶資料錯誤造成

原來如此~~~知道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應該是記憶資料錯誤造成

請問需燒錄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需燒錄資料?

不用燒錄資料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用燒錄資料

多謝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謝告知.

不客氣
我也還在學習

网友:
原廠壽命數據,這顆應該沒那麼快死亡
是因為記憶資料錯誤造成?  那利用燒錄機把它清空再回焊這樣可行嗎?

网友E:
這型的常見故障 … 觀察故障特性如下

1 按音量大、小鍵…其顯示數據不變
2 在按鍵押按同時,音量會大小聲同變化,但反應較遲鈍
3 停止動作後,其音量會自動調整至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型的常見故障 … 觀察故障特性如下

1 按音量大、小鍵…其顯示數據不變

蘇飛大果然經驗老到一語點破

网友E:
引用 楼主:
蘇飛大果然經驗老到一語點破

回大大您的話 …

首先 … 敬佩您無私的精神 !

點破是簡單 … 但在維修時,可是花了大把時間去觀察 、思考及測試,相信您也是如此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大大您的話 …

首先 … 敬佩您無私的精神 !

沒錯真的很多東西都還是要靠仔細和耐心查檢才會得知答案,小弟我也還在學習中目前還是一隻菜鳥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這型的常見故障 … 觀察故障特性如下

1 按音量大、小鍵…其顯示數據不變

這3點的說明,是多少經驗的結晶!
感謝 蘇大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