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 水銀電池如何焊接

楼主(2013-03-19):
請問如果要焊接 3V 水銀電池(鈕扣型)
要怎麼把線焊上去

雖然說要焊接前,要先把水銀電池的表面刮一刮
但刮了還不是很容易焊上去
有時候就怎麼焊就焊不上
如果烙鐵停在表面太久,那顆電池就掛了

有什麼助焊劑之類的,可以讓錫黏在水銀電池表面

网友:
危險動作喔...

會爆炸...

一般來說要焊接要用電池點焊機 不能用烙鐵焊 會爆炸 真的會爆炸(自己炸過)!

网友:
推薦用彈片夾住

先焊在洞洞上,然後就可以把電池夾住囉

网友:
應該是銲不上去!!!!....而且會爆漿.....我試過

我也用點焊機試過...一般的點焊機也不行....要專用的電池點焊機才可以....

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水銀電池 電池座......以後要換電池也比較方便!!!!!

网友A:
不難焊

我都這樣用的

第一、先準備水銀電池(廢話@@")

第二、毀容....井字比較好用

第三、上點助焊膏...別問我用什麼的...我只有BGA用的助焊膏

第四、這種焊錫內含大量松香.....比較好焊接(焊槍接觸電池約二秒要離開....別焊太久~我是點一下就離開)

看吧...留一堆黃黃的...松香

第五、這時錫還是吃不上的!要再刮掉~重做四。

第六、刮掉後再次上錫就會吃了!!

反面也OK!!

叔叔有練過~小朋友不要學!!
重點是...焊接時不要接觸太久~一到二秒就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難焊

我都這樣用的

請問:

圖四的焊錫那裡有賣,多少COCO?

留一堆黃黃的...松香 >>如何清除?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

圖四的焊錫那裡有賣,多少COCO?

我是在嘉義的電子材料行買的~
松香好清理~用酒精等溶劑應該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

圖四的焊錫那裡有賣,多少COCO?

那種的應該也是幾十塊錢,印象中沒有特別貴
但是可能要找大間ㄧ點電子材料行

网友:
請問一般裸裝的鋰電池也可以這樣操作嗎?
很想買一些裸裝的鋰電池自己做行動電源

网友C:
沒用過, 可以參考看看
GOOT助焊剂 白钢板镀锌板 铜铁焊接 强力焊接剂 适用电池极片

强力焊接剂 GOOT强力助焊剂 适用电池极片 轻松焊接不锈钢

品名:强力焊接剂

用途:适用于电池极片、白钢板、镀锌板、铜铁等焊锡系列

成份:ZnO  24% 、NH4cl  30%、Hcl  6%、C3H3COH 30%、H2O 12%、表面活性剂

3%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沒用過, 可以參考看看
GOOT助焊剂 白钢板镀锌板 铜铁焊接 强力焊接剂 适用电池极片

這我上次想買..但進不來
不過沒屋頂的有在賣~不貴

有人用過嗎?

网友:
用特貨可以進來, 運費比較貴, 沒量去攤運費划不來, 所以我沒買

网友D: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tid=43988#lastpost
這款試試看,專焊鎳片、不鏽鋼用。價格又便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988#lastpost
這款試試看,專焊鎳片、不鏽鋼用。價 ...

ㄟ!怎麼看不懂?連到哪裡去?

网友F:
要黑白焊,我很在行,又很省錢,只是焊接完成,要注意清洗。
首先到西藥房或你家廁所,找一瓶濃鹽酸,廁所沒有的就去買,10元左右。
再來桌子旁或廢料堆裡找一個碳鋅電池,沒電的就可以。
用個小玻璃罐,倒個幾cc 濃鹽酸,5~6c.c.就可以,當然10c.c.也可以。
撥開碳鋅電池,取下負極的鋅,剪成小片或小條,泡到濃鹽酸裡,它會起作用,
冒出氫氣,別沒事給他點火,會"碰"一聲嚇你一跳,氫氣有鳴爆現象,等不再起作用
,鋅片最好有剩下,表示鹽酸都作用完了,這些溶液叫做氯化鋅,很強的助焊劑,
外面鉛皮板金店或農具噴霧器製造修理廠,都用這個,只是焊完要用濕布擦乾淨。
你要焊這種電池,先擦乾淨,點上一小點,大概就可以了。
我平常焊18650鋰電負極,一樣一下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我上次想買..但進不來
不過沒屋頂的有在賣~不貴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9286608947
對不起~小弟太趕。手殘~~

网友:
引用 网友E:
ㄟ!怎麼看不懂?連到哪裡去?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9286608947
抱歉~小弟手殘。請參考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我上次想買..但進不來
不過沒屋頂的有在賣~不貴

進的來呀.....只是液體的運費貴很多...
我用過....很好用.....就跟一般焊接一樣快又吃錫..

你那個銲錫也不是普通銲錫喔....中間應該不只是松香那麼簡單而已......且你另外塗助焊膏說不定是反效果哩.....

网友:
我前幾天焊的26650鋰電 4S1P 。

网友:
以前是換電動牙刷電池...

不可能拆下來再拍...

剛剛試了鋰電池.....

嗯.....0.5秒焊接完成

首先在電池放上助焊劑(似乎放太多了)...銅線先讓它吃錫(沒辦法我怕死....我猜這助焊劑應該會腐蝕吧)..

接著用焊筆(我的是賣場木柄40元台幣那種20~30W便宜的焊筆)先加熱銅線上的錫........然後將銅線跟錫推向有助焊劑的地方.....接著趕快將焊筆頭移開.......過程時間很短....不到0.5秒啦...

焊點很小啦....但應該可以更漂亮...如果你的焊筆頭不怕死的話放久一點.....我是不敢試啦....

网友G:
我記得這些電池在電子材料行

都買得到電池座

有必要用最危險的方式做嗎?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記得這些電池在電子材料行

都買得到電池座

有些地方空間不足~不適合用座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要黑白焊,我很在行,又很省錢,只是焊接完成,要注意清洗。
首先到西藥房或你家廁所,找一瓶濃鹽酸,廁所 ...

請問你用甚麼焊錫, 是用阿水介紹的那種焊錫嗎?

想不到在PIGOO也可以學到化學反應,收下了謝謝分享!!!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請問你用甚麼焊錫, 是用阿水介紹的那種焊錫嗎?

想不到在PIGOO也可以學到化學反應,收下了謝謝分享!!! ...

用這種氯化鋅溶液當助焊劑,助焊效果很強,所以不挑焊錫,主要是烙鐵頭要夠熱,
重要的是焊後要處理洗乾淨,我以前連不鏽鋼鐵皮都照焊。
說個小笑話,以前我上班時,一天看到隔壁辦公室,兩個老幾,拿一隻烙鐵和錫線,
在那邊要將鐵絲焊起來,我笑一笑說你們焊不上的,兩個老幾就在那邊說不好聽的話虧我,
過一陣子我再過去看,兩個傢伙還在混戰,連一處都沒焊上,看到我在偷笑就說,你很行
那換你來好了,一付不削樣,我說可以啊,換我我有條件,叫他們去找一個礦泉水瓶子來,
找不到,於是去買一瓶來,問我要怎麼辦?我說打開把它喝光光,他們帶著莫名其妙的表情
,將水喝光光,說然後呢?我說我只要塑膠蓋子,叫他們一個去廁所倒半蓋子濃鹽酸回來給
我,哈!第一整整到了。
因為外面賣的鐵絲都是鍍鋅,他們拿的又是新的,等鹽酸拿回來,我輕輕點一些在要焊
的地方,趁著還在起作用,馬上焊下去,嘿,他們搞半天弄不好,我一下就弄好。
故事沒完,他們以為用鹽酸就一定OK,結果把鹽酸點上去,都把鋅吃光了還沒焊,當然還是
焊不上,只好又來找我,我心裡當然有數,再告訴他們動作要快,才完工。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這種氯化鋅溶液當助焊劑,助焊效果很強,所以不挑焊錫,主要是烙鐵頭要夠熱,
重要的是焊後要處理洗乾 ...

我想起來了,板金店都用一罐(焊液,用焦炭燒紅的烙鐵,錫塊)在焊接東西,那罐焊液原來就是氯化鋅溶液

网友:
酸式焊油

酸式焊油

酸式焊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