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tcs3220電腦多媒體喇吧完修

楼主(2013-03-19):
朋友去年拿一台給我研究,第一次處理想說死馬當活馬醫,當時一度想放棄,不過每天閒來無聊就找資料,花了半年才慢慢修好,不過還是需要大家指導一下,如有錯誤請指正給小弟知道一下,先說一下小弟非電子科的,但看到論壇豐富的資料,研讀了一年,雖然不是很懂,還是想以實務維修來印證,請多多包涵。
此台故障為無聲音,有過電:

主喇吧+左右喇吧

主喇吧+左右喇吧

喇吧背面

喇吧背面

電源採交流110v變交流8v,檢查零件並無異常,處理過程因本來要丟,所以當初沒拍,小弟每個電容拆下量測,依論壇前輩指示只要+-10%以上的差異就更換,規格也忘記了,電阻也拆下量測都正常,接線阻值也正常,喇吧量測也正常。

有點模糊

有點模糊

主喇吧4歐姆20w

主喇吧4歐姆20w

背面全部補焊,焊槍溫度有點高加上基板老化有一些都掉了,只好用電容線腳來替代。
應該差不多了,組裝測試有聲音了,音量調到最大也是很小聲,電腦音量也調到最大,還須將耳朵貼著喇吧才聽得到,唉..不過至少已經有聲音了,想說難道調整音量旋鈕故障,拆下量測毆姆值都正常,難道電量不夠?
其實剛開始應該先量電源,唉....又得重拆,量測OUTPUT電壓居然12點多V,變壓器故障嗎?上面標示AC 8V,不過也不可能電力不夠?昏頭了,管他的,先換變壓器吧,台灣只找到9V,買不到轉ac8v.....
隔幾天想說改變壓器好了,網路爬文後,好像只有轉DC,並無轉AC,花了幾個月一直找資料,無結果,放棄.......
過年時想說無聊在拿出來玩一下,繼續找資料,後來找到了,
有人說AC110V轉AC是屬於傳統式變壓,在無負載時輸出電壓一定會大於標示電壓,哇咧所以變壓器應該是沒問題,耽誤不少時間,接下來果真要往我最不行的晶片著手了。

兩顆IC

兩顆IC

往下繼續吧,光看晶片結果還有散熱片遮住,還焊在基板上,除焊拔掉散熱片

查了一下資料,量測晶片輸入電壓都符合,那唯一可能就是晶片故障。
回想起來應該是這樣沒錯,聲音很小聲,就表示訊號並無放大,而這兩個晶片也是屬於放大訊號功能,
這下應該不會錯,本來想量測各腳電壓,也不知道怎麼量?算了直接買新的更換,只買到TEA2025B,另一顆有找到但不好買
掙扎了幾天,想說也不用急著換兩顆IC,先換第一顆看看,買回來更換後,忘記散熱片位置,想說TEA2025B先燒掉,散熱片
用大片的好了,全部組裝起來,測試正常了,YA......整理照片時才發現當初有拍照,散熱片好像對調了,不管了。
聽了一天,隔天再聽的時候突然右聲道喇吧破音,不會吧.....音量再調整大小聲看看,咦又好了,享受多年來未再聽到的音效,歌曲都超
好聽的。

楼主:
補上ic晶片的data

网友:
恭喜完修
經過一番努力獲得的果實最是香甜

楼主:
嗯~本來想上來求救~不過還是忍下來~多花點時間吧~這樣比較記得住

网友:
推重低音的用大片的散熱片.買不到的IC到露天應該買的到.要記的塗散熱糕不然很快又會燒掉.

网友:
很不錯ㄡ,恭喜恭喜ㄟ
不過散熱片要不要換好一點的
照片中原廠的似乎薄了些

网友:
....音量再調整大小聲看看,咦又好了...
可能就是音量VR故障

网友A:
原來哪要用散熱片 家裡羅技ls21有 現在沒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來哪要用散熱片 家裡羅技ls21有 現在沒有

應該要自己加裝,免得容易燒掉

网友:
主要還是看推哪種喇叭
如果推中高音,發熱量不高
所以原廠不會加上散熱片

如果自己用的.建議還是加上較好
比較耐用

网友:
給您拍拍手,kkk321大大您的耐心實在令人佩服!!

不是電子科的人,要修電子產品本來就需要很大的勇氣,大大不但有勇氣,還能持續努力這麼久,確實很不容易,您的決心和毅力,值得大家效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不過高度有10mm高~照片看來會很接近~測試後再拉高一點~謝謝提醒

网友:
恭喜老爺賀喜老爺,您的精神是我要學習的~

网友C:
很有毅力耐心,有些電路,未察覺更前方的故障時,貿然換新晶片上去也是照樣燒掉,謹慎小心為上,佩服你的毅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有毅力耐心,有些電路,未察覺更前方的故障時,貿然換新晶片上去也是照樣燒掉,謹慎小心為上,佩服你的毅力 ...

這是一定要的~就是怕換上去燒掉~才花很多時間測試前方零件有無故障~確認之後才更換~

网友D:
這種2+1的多沒體喇叭正常使用到故障,十台有九台都是重低音那顆功率IC故障

网友E:
VR 清一清 大小聲會破音問題因該可以排解

网友:
裡面的經驗真是珍貴
剛好可以給我這門外漢
一個寶貴的指引
有空來去試試家裡的老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種2+1的多沒體喇叭正常使用到故障,十台有九台都是重低音那顆功率IC故障

嗯~還是換上台灣的晶片比較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VR 清一清 大小聲會破音問題因該可以排解

VR測量過~蠻順的~不會跳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