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金三冠脫水機更換馬達簡易維修參考

楼主(2013-03-19):
金三冠脫水機更換馬達簡易維修參考:

网友A:
滷大:
換修價格可能不低吧?
要是小的做法.可能會先使用朔鋼土試試!

网友:
應該是放置衣物嚴重偏心又不管它,導致底座久而久之被震裂

网友B:
這洗衣機感覺不是大廠牌,零件取得應該不易
大大是到哪邊取得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滷大:
換修價格可能不低吧?
要是小的做法.可能會先使用朔鋼土試試!

101年6月,所以免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洗衣機感覺不是大廠牌,零件取得應該不易
大大是到哪邊取得材料?

找小家電批發商拿~

网友:
這種馬達似乎不怕軸心漏水弄壞馬達..

网友:
以前都是金屬
現在改塑膠
所以會斷
以前沒聽過斷掉的

网友:
如果自己要用的. 下次買回來時可以用塑鋼土在容易故障點補強補強...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用角鋼固定好些

网友:
每一家廠牌馬達都不一樣,上允馬達座是塑膠的後面出的已經補強了。斷裂只能換新,任何補強都沒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