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LCD 電視畫面抖動 求助高手指點

楼主(2013-03-19):
電源板
主機板
邏輯板
高壓板

网友:
主機板或面板壞!

网友A:
是所有輸入跟OSD都一樣嗎????

楼主:
jackhiphop大請問這要怎麼試.要用公板要試.但插銷不一樣.有沒有辦法試阿感謝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所有輸入跟OSD都一樣嗎????

tfc77大第四台和VGA都一樣感謝回覆

网友:
液晶電視故障
是來這裡看電視喔

不用看零件沒有壞
叫(人客)買一台新的就好
這台修理 可能5000以上

网友B:
SONY此狀況映象中...
記得是面板壞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ONY此狀況映象中...
記得是面板壞了!

可以修喔
但是(厚公)

网友D:
換面板一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修喔
但是(厚公)

wecan 大能給小弟指點嗎感謝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NY此狀況映象中...
記得是面板壞了!

老刺大不要嚇我.這客戶買三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換面板一定好.

啊 你真(內行) 確定是(換)一定好
但這個(維修方式)論壇有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換面板一定好.

logcth大不換面板.可修護嗎感謝回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刺大不要嚇我.這客戶買三台

但這個(維修方式)論壇有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這個(維修方式)論壇有答案

wecan 大請指導一下感謝回覆

网友:
引用 楼主:
wecan 大請指導一下感謝回覆

這台(故障多) 你這個電視情形
換過不下20檯面板
也救不到 13台
說明我不會 修我就會
我沒有上傳權限 維修檔案就放在電腦喔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刺大不要嚇我.這客戶買三台

因為我是SONY經銷商.遇到機會較多.
保內就曾遇過類似狀況至少2台.

而公司維修一貫原則.不管何處損壞.就是換板!
但對我們維修來說.盡量不去換板.能修就修.減少費用.才能增加收入!
相信求助wecan大.一定會有收穫的.加油!
祝~早日完修!

网友E:
哇~也有難倒金龍大的時候啊?
我一個朋友家中的是只抖左半邊...
有時卻是好好的...平均而言是越來越嚴重了
要我處理...我才疏學淺不太敢...要他去問sony服務站
萬一修不好又把它給搞壞了~但會賠了夫人又折了兵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哇~也有難倒金龍大的時候啊?
我一個朋友家中的是只抖左半邊...
有時卻是好好的...平均而言是越來越嚴重了

告訴你 你說明的故障(很好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因為我是SONY經銷商.遇到機會較多.
保內就曾遇過類似狀況至少2台.

這個問題
我也是(浪費)十幾天 才知道的
故障機(是一家經銷給我做實驗的)
可惜沒有全部完修(有些問題點)還在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問題
我也是(浪費)十幾天 才知道的
故障機(是一家經銷給我做實驗的)

wecan 大如可以指示一下.我想修看看先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為我是SONY經銷商.遇到機會較多.
保內就曾遇過類似狀況至少2台.

老刺大(公司維修一貫原則.不管何處損壞.就是換板)國際也一樣.怎麼故障那麼高是SONY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哇~也有難倒金龍大的時候啊?
我一個朋友家中的是只抖左半邊...
有時卻是好好的...平均而言是越來越嚴重了

花栗鼠大不要給我(洗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wecan 大如可以指示一下.我想修看看先謝謝

放棄吧
想知道故障點要如下工具
一放大鏡(工業用)最好是用CCD畫質好(這個我就花了幾萬塊)
不然故障點 無法修護
二了解每個COF軟排定義(電壓進入輸出)
三要有一個(不會抖的手)不然就毀了(維修點)
四詳細記錄 每個測試點 (這一塊我修了4天)

网友F:
之前有修過,看起來應該只是漏電的小問題,
用瞎子摸象的方法就可以修理了..

网友G:
個人的感覺.(用畫面判斷問題點)

畫面有無殘影現象(無影腳).
有---->panel的現象
無---->ad board NG               這種故障是SONY這款的通病.
我遇到的都是AD BOARD故障.....PANEL故障不是這種畫面

网友C:
如圖畫面 最快就是用(公板)測一下
主板 或 面板 就可以 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之前有修過,看起來應該只是漏電的小問題,
用瞎子摸象的方法就可以修理了.. ...

thwa 大能給個方向嗎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G:
個人的感覺.(用畫面判斷問題點)

畫面有無殘影現象(無影腳).

感謝小張看來找個屏線點點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圖畫面 最快就是用(公板)測一下
主板 或 面板 就可以 解答

wecan 大還是測一下卡安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wecan 大還是測一下卡安心

真的誤判
那就(冤枉)喔

网友:
此畫面, 一看~~~~~ 就是   A D  死 了 ,,,,,,,,

网友:
W大..有提到
先使用公版確定是 Panel 還是 AD 所引起的問題

1.如果是 AD,就修AD..小cc所引起的(自己找一下)
2.如果是 panel 就有很多因素啦! 瞎子摸象的方法就可以用上

不過仔細看一下您的圖,小張有提到 AD error 您的圖還真的有那個味道..呵呵!
我所遇到的 sony 機子,大多都是 TAB/COF 的問題居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tfc77大第四台和VGA都一樣感謝回覆

直覺認為是焊點不良,進烤箱烤烤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直覺認為是焊點不良,進烤箱烤烤吧!

咖早系系去拉....

网友:
引用 网友H:
咖早系系去拉....

好像有可能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花栗鼠大不要給我(洗臉)了

拍謝啦~小弟絕對沒有任何洗臉或是不敬的意思啦~
您是我敬重的維修高手之一
我這菜菜鳥還有很多維修經驗還需要向您拜師學習呢~
懇請金龍大大不吝指正...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告訴你 你說明的故障(很好修)

wecan大
我朋友這台SONY LCD電視公司維修報價是$8000...
如果這台SONY LCD電視到最後真的流到我手上來...
真的得提錢來去向您跪求學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wecan大
我朋友這台SONY LCD電視公司維修報價是$8000...
如果這台SONY LCD電視到最後真的流到我手上來... ...

有機會 可以交流

网友I:
小CC  ,,,,,,   1: D2817R
小CC  ,,,,,,   2: CXA 3803R
小CC  ,,,,,,,,,,,,,,,,,,,,,,,,,,,,,,,,,,,,,   換完了,,,,  收錢$$$$$$$$$    3XXX ~~~~~~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小CC  ,,,,,,   1: D2817R
小CC  ,,,,,,   2: CXA 3803R
小CC  ,,,,,,,,,,,,,,,,,,,,,,,,,,,,,,,,,,,,,    ...

YSHQQ 大感謝
請問YSHQQ 大我要用公板測試.但屏線不同.請問要到那麼買

网友:
大哥哥這個叫做高解屏線,立嗎幫幫忙......

网友H:
還有你的治具要有ㄓ援

网友J:
引用 楼主:
YSHQQ 大感謝
請問YSHQQ 大我要用公板測試.但屏線不同.請問要到那麼買 ...

FI-RE51S-HF-10
1920*1080~雙8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RE51S-HF-10&t=0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還有你的治具要有ㄓ援

大哥你好小弟公板是6m16應該有1920*1080謝謝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J:
FI-RE51S-HF-10
1920*1080~雙8

感謝gkjnn 大我只知道51腳不會找資料感謝

网友J:
引用 楼主:
感謝gkjnn 大我只知道51腳不會找資料感謝

面板規格書內會寫屏線規格.

网友K:
別看到可以插的PING就插....那會燒面板的阿
1:先下載面板規格書
2:要知道T-CON是左邊供電還是右邊供電
3:要知道T-CON訊號定義(看是要跳線還是不用跳線),屏線露天一推
4:建議最好是要會點程序,因為有的大陸公板是沒有把程序寫在裡面的
  ,雖然都是1920*1080但是還是會不顯的
5屏線多準備,要修液晶電是字據準備是很重要的,先知道哪裡壞,才能進行下一步維修吧

网友:
加油!維修路難走?

楼主:
引用 网友J:
面板規格書內會寫屏線規格.

感謝gkjnn大 我都用土法(電錶量阻抗)會學習找(面板規格書)

楼主:
引用 网友K:
別看到可以插的PING就插....那會燒面板的阿
1:先下載面板規格書
2:要知道T-CON是左邊供電還是右邊供電

kukuer5586 大感謝提醒.我應該還沒那麼(肉腳)我都馬自己跳屏線(練技術)但這屏線就沒準備到.看來還是要準備一些屏線了

网友:
還是要有治具一測就可知道是AD板還是PANEL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