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桌上型夾具

楼主(2013-03-19):
最近在焊接時發現自己常常少一隻手來幫助
都要求助家人,但有時半夜施工,就不是這麼方便
於是想要買個桌上型夾具,用途是換主機板或焊接時夾住PCB用
上網物色幾款上來請大家給些意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2250819812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4297647003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8246055207

网友:
我有買第一個280的  角度最大
使用起來..當某些角度時..比不能轉角度的好用
開口最大是58mm  正常使用是55mm
夾具是80mm x 17mm

其他的我就不知了

不過..我買回來到現在..快2年了...用不到10次

3月20 捕上我手上在用的 夾具咬口照片...

网友A:
第一及二種不建議,因為夾具上咬口那無凹槽,夾上pcb,用吸錫器恐會把pcb往下推,第三種價格又好像太貴了些n_0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及二種不建議,因為夾具上咬口那無凹槽,夾上pcb,用吸錫器恐會把pcb往下推,第三種價格又好像太貴了些 ...

第三種價格我是還可以接受...
只是沒用過這種,不知道"效 or 笑"果如何?
才列入清單,上來與大家討論.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三種價格我是還可以接受...
只是沒用過這種,不知道"效 or 笑"果如何?
才列入清單,上來與大家討論. ...

吸盤式有時稍加施力時,底座空氣容易釋出,造成底部鬆動現象.另有一型其底部為實體座型,重量稍重,但也較穩固.

网友:
這個是我從網路影片上擷取下來的,這個架子我很喜歡可是卻不知哪有賣,這個架子感覺實用多了

网友B:
我是用這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這個!

說真的,看了你那麼多工具,有示波器、LCR、電動吸鍚槍。。。。。
這是第一次我覺得你的工具很爛。。。。。。
這種的不好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說真的,看了你那麼多工具,有示波器、LCR、電動吸鍚槍。。。。。
這是第一次我覺得你的工具很爛。。。。 ...

不好夾!這種台鉗我有好幾種,就這一台最好夾,20幾年前買的,我記得一台將近千元。

网友:
引用 网友C:
說真的,看了你那麼多工具,有示波器、LCR、電動吸鍚槍。。。。。
這是第一次我覺得你的工具很爛。。。。 ...

下次去工作室拍迷你魔的給大家看,那台比這台貴,但是不見得比這台好用。

网友C:
就算夾好了,也是直的。。。。。

我也一直找不到好夾的。一直在考慮一種萬向頭的。。。。至少可以放斜的。。。。。好加工。。。

就怕不好夾,一直都還沒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算夾好了,也是直的。。。。。

我也一直找不到好夾的。一直在考慮一種萬向頭的。。。。至少可以放斜的。 ...

說不定,沒拍到的其中兩支桌腳下面有墊傳說中的-----板磚啊
這樣就會有斜度了

网友:
我是改裝檯燈的夾具..
買檯燈有附贈夾桌子的..

另外我也用磁性底座...
不過這個要鐵桌才好用..
一般AO桌或是木桌就用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