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果汁機不運轉

楼主(2013-03-20):
果汁機不會運轉
可能是有哪些地方要注意的
電刷有看過...OK
我現在不曉心弄斷一顆零件
這顆是電感嗎?
這是從馬達線圈出來串著這顆零件現路在跑去電刷那邊
請問有誰可替我解惑~

网友:
印象都是保險絲壞,電感好像沒啥遇過~冏~

网友:
好神奇,第一次知道果汁機馬達裡面有電感,看起來小小的能承受大功率嗎?

网友:
防干擾用
電感
腳接上就好了

楼主:
謝謝各位
我突然忘記那顆零件是溫度保險絲
一直想不出來這是甚麼零件
由於規格上面微微看的到133度C而已~_~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
我突然忘記那顆零件是溫度保險絲
一直想不出來這是甚麼零件

要找圖片....就多加利用雅虎.露天的拍賣...

只要鍵入"溫度保險絲"...就會有一大堆圖片跑出來!!!.......